单片机超声波测距+行人检测系统电路原理图PCB文件与源码

楼主(2018-05-05):
超声波测距 + 行人检测系统电路原理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元件清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bit ReadTemFlag=0; //定义读时间标志
bit ViewTemFlag=0; //定义读时间标志
bit PeopleFlag=0;//定义行人标志
uint time=0;
uchar DisdisData[];

sbit War1=P3^2;
sbit Beep=P3^7;
sbit War=P1;

sbit IRIG=P2^0;//超声波接口
sbit ECHO=P2^1;//超声波接口

void TIMInit()
{
        TMOD|=0x11;          //定时计数0、1,工作方式为1,即16位定时
        TH0=0x00;
        TL0=0x00;
        ET0=1;           //定时计数器中断0允许位
        ET1=1;           //定时计数器中断1允许位
        TR1=1;          //开放定时计数器中断1
        EA=1;          //总开关开启

}

void main()
{
        int temp;
        float temperature;
        char displaytemp[16];        //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float s,a;

        DS18b20Init();                   //温度初始化
        LCD1602Init();                   //LCD初始化
        LCD1602Char();         //写入自定义字符

        while(1)
        {
                if(ReadTemFlag==1)
                {
                          ReadTemFlag=0;
                          temp=DS18b20sj();
                          if(temp<0)
                          {
                                      temp=temp-1;
                                          temp=~temp;
                                        temperature=(float)temp*0.0625;
                                        sprintf(displaytemp,"-TEMP  % 7.3f",temperature);//        把温度值放入displaytemp
                          }
                          else
                          {
                                          temperature=(float)temp*0.0625;
                                          sprintf(displaytemp,"TEMP  % 7.3f",temperature);//把温度值放入displaytemp
                          }
                }

            if(ViewTemFlag==1)
                {
                        ViewTemFlag=0;
                        War1=0;//行人检测灯灭
                        Beep=0;//蜂鸣器关闭
                        War=0xff;//关闭所有指示灯
                        LCD1602WriteChar(13,1,0x01); //点亮温度右上角的一个小点
                        LCD1602WriteChar(14,1,'C');         //显示温度单位
                        LCD1602WriteChar(15,1,' ');  //空格
                        LCD1602SWritetring(0,1,displaytemp); //第二行显示温度
                }
                IRIG=1;
                Delayus(3);        //延时10us
                while(!ECHO);//当ECHO为0时等待
                TR0=1;
                while(ECHO);//等待ECHO为低电平
                TR0=0;
                time=TH0*256+TL0;//*256是左移八位的意思,计数为16位,这是算出的总时间,但要乘以12/11.0592
                TH0=0;                         //清零
                TL0=0;                        //清零
                temperature=(int)temperature;//取整数有利于数据稳定
                a=(331.5+0.607*temperature);//声速与温度的函数关系
/* s=time*a/2 ;time的单位是s,a的单位是m/s,如果time的单位是us,a的单位仍旧是m/s,s的单位是cm
那么s*10^-2=time*10^-6*a/2
化成s=time*10^-4*a/2=time*a/20000 和 S=(time*a/200)/100是一样的  */
                s=(time*a*(12/11.0592))/20000; //单位为厘米 ,这里原先s的单位是米,time的单位是us
                sprintf(DisdisData,"Dis=  % 7.3f cm",s);
                LCD1602SWritetring(0,0,DisdisData);          //在液晶屏显示出来

                if(PeopleFlag==1)
                {
                        PeopleFlag=0;
                        if(s>200)
                        {
                                Beep=1;
                                War=0xff;
                        }
                        else if(s>150)
                        {
                            War=0xfe;
                                LCD1602SWritetring(0,1,"Waring1:<200CM R");//距离小于200cm大于150cm,准备随时停车
                                Beep=0;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Beep=1;
                        }
                        else if(s>100)
                        {
                                War=0xf0;
                                LCD1602SWritetring(0,1,"Waring2:<150CM L");//距离小于150cm大于100cm,减速慢行
                                Beep=0;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Beep=1;
                        }
                        else if(s>40)
                        {
                                War=0x90;
                                LCD1602SWritetring(0,1,"Waring3:<100CM A");//距离小于100cm大于40cm,警戒区
                                Beep=0;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Beep=1;
                        }
                        else if(s>20)
                        {
                                War=0x00;
                                LCD1602SWritetring(0,1,"Waring4:<40CM S");//距离小于40cm,停止
                                Beep=0;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Beep=1;
                        }
                        else if(s<20)
                        {
                                War=0xff;
                                LCD1602SWritetring(0,1,"Waring3:<20CM L");//距离小于20cm,危险紧停
                                Beep=0;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Delayms(255);
                                Beep=1;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ECHO=0;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static unsigned int num1;
        TH1=(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1=(65536-2000)%256;

        num++;
        if(num==300)
        {
                num=0;
                num1++;
                ReadTemFlag=1; //读标志位置1
                if(num1==30)
                {
                    num1=0;
                        ViewTemFlag=1; //显示标志位置1
                        PeopleFlag=0;
                }
        }
}

void exter0(void) interrupt 2
{
//由于热释电是当有人时为高电平,因此当有人进入时是一个上升沿,而中断跳沿触发默认为下降沿,因此在程序中取反后几位上升沿
//有行人时将PeopleFlag置位,并开启行人指示灯,蜂鸣器长鸣,开启所有指示灯进行提示
        if(!INT1)
        {
                LCD1602SWritetring(0,1,"Waring:People D");//Danger即刻停止,危险
                War1=0;        //行人指示灯亮
                Beep=0;        //蜂鸣器长鸣
                War=0x00;//开启所有指示灯
                PeopleFlag=1;
……………………

网友A:
PCB板的尺寸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