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控制系统,电加热棒接法?

楼主(2018-05-05):
温度控制系统,电加热棒能直接减掉,一段接220v电源,另一端直接通过场效应管直接接单片机吗?各位做的实物中电热棒是如何接的呢?

网友A:
用继电器, 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通断器.

场效应管用在直流电

网友B:
用继电器

网友C(2018-11-27):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接AC220的话,建议用双向可控硅.电路简单,还可以通过调整导通角灵活的调整功率

网友E:
继电器,PID温度控制

网友E:
继电器,PID控制

网友F:
要看控制的精度和功率的大小,如温度控制精度不高,用继电器就行,精度要求高就用PID方式,可控硅或大功率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