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小车 用蓝牙模块的话,怎么做手机app

楼主(2018-05-05):
想做一个蓝牙小车
1.请问用蓝牙模块的话,怎么做手机app2.怎么用51单片机仿真出PWM输出来控制电机转速,谢谢!

网友A:
这个就需要你看懂蓝牙APP 的运行过程

网友B:
PWM看书就能搞定,做APP,最简单的是用App Iventor 2,可以自行百度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