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心形流水灯制作PCB图与电路原理图及源码

楼主(2018-05-05):
Altium Designer画的心形流水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crol_函数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a,bb,cc,dd,ee;
void  delayms(uint t);
void  a();
void  b();
void  c();
void  d();
void  e();
void  f();
void  g();
void  h();
void k();
void q();
void p();
void l();
void x();
void v();
void z();
void y();
void w();
void m();
void r();
void i();

uchar code  LP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半个心向下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半心向上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从右到左全心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从左到全心

                                   };
uchar code  LP1[]={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LP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LP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LP0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从0到7的一个一个亮

};

uchar code  LP02[]={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从7到0的一个一个亮

uchar code  LP03[]={
             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

uchar code  LP04[]={
             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从7开始逐个灭
uchar code  LP05[]={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从0开始到7逐个灭
  uchar code  LP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LP07[]={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从7逐个亮
uchar code  LP08[]={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 //从0开始逐个亮

  void main()
{
          k();q();p();v();v();l();l();w();h();h();h();k();m();e();p();c();c();c();c();
          r();d();d();h();h();l();p();d();
          d();y();i();p();v();l();k();h();g();
          f();d();k();p();h();h();z();x();c();v();b();m();
          z();q();f();k();v();v();w();r(); d();d();x();y();i();l();k();h();
         c();v();p();g();k();l();l();b();m();k(); g();        p();
   v();e();y();p();i();p();p();k();g();f(); w();
          z();l();x();c();c();c();c();c();k();p();e();q();v();v();r();b();m();h();
         m();h();d();w();r();k();k();g();k();k();k();x();
         k();d();d();y();l();z();k();j();g();
          f();p();c();c();c();c();i();v();p();k();k();p();k();b(); a();q();
}

void a() //顺时针一个流水
{
uint i,m=150;
for(m;m>80;m=m-8)
         {
         for(i=0;i<8;i++)
                {
                P1=P2=P3=0X00;
                 P0=LP01[i];
                 delayms(m);

                }
                for(i=0;i<8;i++)
                {
                P0=P1=P3=0X00;
                 P2=LP02[i];
                 delayms(m);
                }

            for(i=0;i<8;i++)
                {
                P1=P2=P0=0X00;
                 P3=LP02[i]        ;
                 delayms(m);
                }

            for(i=0;i<8;i++)
                {
                P0=P2=P3=0X00;
                 P1=LP02[i];
          delayms(m);

                }
                }
        }

        void b()
        {                uint i;
                                     for(i=0;i<97;i++)
                                                 {
                                           uint m=150;
                                                   P0=LP0[i];
                                                   P1=LP1[i];
                                                   P2=LP2[i];
                                                   P3=LP3[i];
                                                   delayms(m);
                                                   }

          }

          void c() //一起闪灭
   {
           uint m=380;
        for(m;m>30;m=m-50)
        {P0=P1=P2=P3=0X00;
        delayms(m);
        P0=P1=P2=P3=0xff;
    delayms(m);

        }

          }

void d()          //8灯顺时针行走
{         uint m=140,j=0,i=0,k=0,q=0;

           for(j;j<9;j++)         //从0到2过度
{
P0=LP05[j];
        P2=LP07[j];
        P1=P3=LP06[j];
        delayms(m);
      }

                  for(i;i<9;i++) //从2到3过度
{
P0=P1=LP06[i];
        P2=LP04[i];
    P3=LP07[i];
        delayms(m);

      }

                  for(k;j<9;k++)//从3到1过度
{
P0=P2=LP06[k];
        P3=LP04[k];
P1=LP07[k];
        delayms(m);

      }

                  for(q;q<9;q++)//从3到0过度
{
P3=P2=LP06[q];
        P1=LP04[q];
P0=LP08[q];
        delayms(m);

      }

}

        void e() //单个从俩边向中间
        {   uint i,j,m=250;
         for(i=0;i<8;i++)
         {
         P0=P1=LP01[i];
        P2=P3=LP06[i];
        delayms(m);
        for(j=0;j<8;j++)
         {
         P3=LP01[j];
         P2=LP02[j];
        P0=P1=LP06[j];
        delayms(m);
         }
        }
        }
        void f()//从中间一个向两边
        { uint i,m=200;
          for(i=0;i<8;i++)
         {
         P0=P2=P1=LP02[i];
        P3=LP01[i];
        delayms(m);
        }

        }

        void g()//中间向俩边亮着走向俩边收回
{  uint i,j,m=200;
  for(i=0;i<8;i++)
         {
         P0=P2=P1=LP07[i];
        P3=LP08[i];
        delayms(m);
        }
        for(j=0;j<9;j++)
         {
         P0=P2=P1=LP04[j];
        P3=LP05[j];
        delayms(m);
        }
}

        void h()//从中间亮再从下面回来
{  uint i,j,m,n;
  for(i=0;i<8;i++)
         {m=200;
         P0=P2=P1=LP07[i];
        P3=LP08[i];
        delayms(m);
        }
        for(n=0;n<5;n++)
         {  m=200;
          P0=P2=P1=P3=0xff;
          delayms(m);
        }
        for(j=0;j<9;j++)
         { m=200;
         P0=P2=P1=LP08[j];
        P3=LP07[j];
        delayms(m);
        }

        for(n=0;n<5;n++)
         {  m=200;
          P0=P2=P1=P3=0xff;
          delayms(m);
        }

        }
                void k() //乱花闪
        {   uint i,m=100;
         for(i=0;i<8;i++)
         {
         P0=P1=P2=P3=0xaa;
         delayms(m);
        P0=P1=P2=P3=0x55;
        delayms(m);

         }

         }

         void q() //逆时针一个流水
{
uint i,m=180;
for(m;m>0;m=m-10)
         {

                for(i=0;i<8;i++)
                {
                P0=P2=P3=0X00;
                 P1=LP01[i];
          delayms(m);

                }

            for(i=0;i<8;i++)
                {
                P1=P2=P0=0X00;
                P3=LP01[i]
                        ;
                 delayms(m);
                }
                        for(i=0;i<8;i++)
                {
                P0=P1=P3=0X00;
                 P2=LP01[i];
                 delayms(m);
                }

                 for(i=0;i<8;i++)
                {
                P1=P2=P3=0X00;
                 P0=LP02[i];
                 delayms(m);

                }
                }
        }

         void p()//先左边亮在右边亮
{
   uint i,j,k,o,m=160;

    for(i=0;i<8;i++)
                {
                P0=P2=P3=0X00;
                 P1=LP08[i];
                 delayms(m);

                }
                for(j=0;j<8;j++)
                {
                P0=P2=0X00;
                 P3=LP08[j];
                 delayms(m);

                }
                for(k=0;k<8;k++)
                {
                P1=P3=0Xff;
                 P0=LP08[k];
                 delayms(m);

                }
                for(o=0;o<8;o++)
                {
                P1=P3=P0=0Xff;
                 P2=LP07[o];
                 delayms(m);

                }
}

    void l() //先从左一半灭全灭完后在右边
        {
         uint i,j,x,s,m=300;
                P1=P3=P0=0Xff;
                delayms(80);
                for(i=0;i<8;i++)
                {
                P1=P3=P0=0Xff;
                 P2=LP05[i];
                 delayms(m);
                   }
                for(j=0;j<8;j++)
                {
                P1=P3=0Xff;
                P2=0x00;
                 P0=LP04[j];
                 delayms(m);

                }
                        for(x=0;x<8;x++)
                {
                P0=P2=0x00;
                P1=0xff;

                 P3=LP04[x];
                 delayms(m);

                }

                        for(s=0;s<8;s++)
                {
                P0=P2=P3=0x00;

                 P1=LP04[s];
                 delayms(m);

                }

        }

        void x()//逆时针流水
        {
         uint i,j,k,n;
                 for(i=0;i<8;i++)
                {
                P0=P2=P3=0x00;

                 P1=LP01[i];
                 delayms(250);

                }
                           for(j=0;j<8;j++)
                {
                P0=P2=P1=0x00;

                 P3=LP01[j];
                 delayms(200);

                }
                        for(k=0;k<8;k++)
                {
                P0=P3=P1=0x00;

                 P2=LP01[k];
                 delayms(170);

                }
                        for(n=0;n<8;n++)
                {
                P2=P3=P1=0x00;

                 P0=LP02[n];
                 delayms(130);

                }

        }

         void v()//中间向俩边
         {
           uint i,j,k,n,p,m;

    for(i=0;i<8;i++)
                { m=300;
        P0=P2=P3=P1=0X00;
                 P3=LP08[i];
                 delayms(m);

                }
                for(j=0;j<8;j++)
                { m=300;
                P0=P1=0X00;
                P3=0xff;
                 P2=LP07[j];
                 delayms(m);

                }
                   for(k=0;k<8;k++)
                {  m=300;
                P3=P2=0Xff;
                P0=0x00;
                 P1=LP07[k];
                 delayms(m);

                }
                for(n=0;n<8;n++)
                {  m=300;
        P1=P3=P2=0Xff;
        P0=0x00;
                 P0=LP07[n];
                 delayms(m);

                }
                                for(p=0;p<3;p++)
                {   m=80;
P0=P1=P3=P2=0Xff;
                 delayms(m);

   }

         }
   void z()//对角开始亮
   {
            uint i,j,k,m;
           for(i=0;i<8;i++)
                {
                  m=200;
                 P0=LP08[i];
                 P3=LP07[i];
                 P1=P2=0x00;
                 delayms(m);

                }

                        for(j=0;i<j;j++)
                {
                    m=200;
                 P2=P1=LP08[j];

                 P3=P0=0xff;
                 delayms(m);

                }
                for(k=0;k<3;k++)
                {   m=40;
P0=P1=P3=P2=0Xff;
                 delayms(m);

   }

}

void y() //从左边向俩边灭
{uint i,j,k,m;

for(i=0;i<8;i++)
                {   m=200;
P1=LP04[i];
P3=        LP05[i];
P0=P2=0xff;

                 delayms(m);

   }
for(j=0;j<8;j++)
                {   m=200;
P2=P0=LP05[j];

P1=P3=0x00;

                 delayms(m);

   }

for(k=0;k<3;k++)
                {   m=160;
P0=P1=P3=P2=0Xff;
                 delayms(m);

   }
}

           void i()
   {
   uint n,j,m=200;
  for(m=200;m>20;m=m-15)

  {
   for(n=0;n<8;n++)
                {
  P0=LP08[n];
     P3=LP07[n];
    P1=P2=0x00;
                 delayms(m);

      }
            for(j=0;j<8;j++)
                {

     P1=P2=LP07[j];
      P0=P3=0xff;
         delayms(m);

   }

   }

}
     void w()//半个反向像一起
   {
   uint n,j,m=200;
  for(m=200;m>20;m=m-15)

  {
   for(n=0;n<8;n++)
                {
  P0=LP08[n];
     P3=LP07[n];
    P1=P2=0x00;
                 delayms(m);

      }
            for(j=0;j<8;j++)
                {

     P1=P2=LP07[j];
      P0=P3=0xff;
         delayms(m);
             }

   }

}

         void m() //一半反着走
   {
   uint i,n,j,m=200;
  for(m=100;m>20;m=m-15)

  {
   for(n=0;n<8;n++)
                {
  P1=P2=LP08[n];

    P0=P3=0x00;
                 delayms(m);

      }
            for(j=0;j<8;j++)
                {

     P3=P0=LP08[j];
         P0=LP07[j];
      P1=P2=0xff;
         delayms(m);
             }

   }
   for(i=0;i<3;i++)
                {
                 m=150;

      P3=P0=P1=P2=0xff;
         delayms(m);
             }

}
void r()
  {uint m;

   for(m=400;m>10;m=m-10)

          {
      P3=P1=0xff;
           P0=P2=0x00;
                   delayms(m);
          P3=P1=0x00;
           P0=P2=0xff;
             delayms(m);
           }
  }

     void delayms(uint t)   //毫秒延时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网友A(2018-06-23):
做出来不对啊

楼主(2019-02-18):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不对啊

可以的

网友B:
谢谢楼主  很有用呢

网友B:
请问楼主电阻都是多少Ω的呢? 原理图中D20和D21之间的那个LED灯是什么呢  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电阻都是多少Ω的呢? 原理图中D20和D21之间的那个LED灯是什么呢  多的吗?

不好意哈,多了忘记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电阻都是多少Ω的呢? 原理图中D20和D21之间的那个LED灯是什么呢  多的吗?

电阻我用1k

网友C:
截图里两条线没连

网友D(2019-08-31):
灯是不是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