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在Keil uvision4中增加STC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8-05-05):
官网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keil添加stc头文件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B:
stc烧录软件的keil仿真设置

网友C:
去你安装目录里  有个ARM里有个FLASH,去里面添加

网友D:
OK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网友E:
沙发是正解。我一般用stc的下载器,那里面有一个添加头文件。当然主要针对的是stc芯片

网友F:
在软件中找到设置,有个添加型号可以增加STC单片机型号

网友G:
设置哪里选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软件中找到设置,有个添加型号可以增加STC单片机型号

设置的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