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接地

楼主(2018-05-05):
51单片机怎么接地

网友A:
我语文水平有待提高,完全不能理解你的问题,抱歉没法帮你。

麻烦你清楚的描述你的要求可以吗

网友B:
20引脚不是GND吗,直接将地都连起来啊

网友C:
电源的负极和单片机GND引脚连接,就是接地了,电源可以是电池,或者市电经过直流稳压器出来的电,注意电压要匹配,过大可能会烧坏单片机。

网友D:
接电源负极就是接地

网友E:
最小系统里面的电源和地的连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e97a646cf5bc3bbfd461ded.html

网友F:
接地?你说的GND吧,接电源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