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步进电机->用电机测速模块计数/测速

楼主:
某宝入了一个测速模块,想把它外挂在电机上如图
四个脚分别是+5v,地,输出,最后一个用不到;
每当模块上方那个凹槽中间有东西遮挡(电机扇叶切过)输出高电平;没有遮挡的时候输出低电平;

想用这个模块来给电机转动计数/测速,外挂一个1602来显示,但不清楚具体应该怎么做,板子是89c51。

电机的驱动部分如下图,现在是想要在此基础上加上前面说的那个模块和显示

数码管显示的也是电机运行的一些状态,虽然给步进电机加个测速计数的模块好像意义不大,还是跪求帮助

网友A(2018-05-06):
测速吗?那个输出接单片机外部中断或者当做按键判断,一直加1,测圈数,然后算两次之间时间。。。除以下就是rad/s。。。

网友B:
电机现在已经是正常运转的了(*╹▽╹*),给电机上绑了个扇叶,想在现有的基础上加那个模块(*╹▽╹*)

网友B:
电机运转部分没有问题,现在想在此基础上加上这个模块(*╹▽╹*)多了一个计数/测速--->显示

请问电路部分需要做大的改动吗,程序上想要实现是否困难,谢谢

网友C:
楼主我也在做,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在做,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你做到哪里了?我现在发现想加这个模块,引脚就不够用了,在看能不能去掉某一块主要是功能做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速吗?那个输出接单片机外部中断或者当做按键判断,一直加1,测圈数,然后算两次之间时间。。。除以下就 ...

您好,我把圈数count做出来了,但是时间不知道怎么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