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被控对象是移动的应该用什么模块?GPRS吗?

楼主(2018-05-06):
现在的物联网例如智能家电什么的都是通过手机终端上的软件远程控制被控对象,被控对象一般都是固定在一个位置,所以在被控对象上加一个WIFI模块连上家里的WIFI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被控对象是移动的,有时在室内有时在户外,我还是想要通过手机软件远程控制,那么我该在被控对象上加什么模块?查了一些资料说是可以用GPRS,但是GPRS可以通过网络数据而不是短信实现和手机的互联互通吗?

网友A:
GPRS是以前一直沿用的方案,通过网络传输数据,比较慢而且功耗大,现在有新的技术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RS是以前一直沿用的方案,通过网络传输数据,比较慢而且功耗大,现在有新的技术标准

现在物联网用什么技术标准?我特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是以前一直沿用的方案,通过网络传输数据,比较慢而且功耗大,现在有新的技术标准

什么标准呀

网友A:
 第一,NB-Iot DTU的网络覆盖更强。NB-Iot在室内的覆盖能力很强,比GSM增强20dBm增益,相对应的在在覆盖区域的范围上比GPRS提升了100倍。网络覆盖的增强在农村,厂区,地下场所的部署上有很大优势。

  第二,NB-Iot DTU具有更强的链接能力。举例说明,如果使用相同的基站,NB-Iot DTU比传统的GPRS DTU提高50-100倍的设备接入量。在实际应用中接入设备数的优势有极大作用。

  第三,NB-Iot DTU具有更低的功耗。超低功耗在工业应用中是非常重要的,NB-Iot比GPRS拥有更低的功耗,它的电池可以待机5-10年不用更换,在一些需要长时间不能更换电池的场所,NB-Iot DTU可以说是极佳的选择。

  第四,NB-Iot DTU具有更低的成本。目前在山东电信已经实现了NB-Iot99%的网络覆盖,而且这一趋势正在向全国扩展。NB-Iot DTU的低成本想体现在它可以跟传统蜂窝网络共用基础设备,不需要重建;在资费方面,NB-Iot的一年费用才30元钱左右。

  第五,NB-Iot DTU具有更好的市场前景。GPRS已经面世很久,在国外很多国家地区面临逐步淘汰的现状。NB-Iot DTU拥有更好的前景。

看看https://baike.baidu.com/item/NB-IoT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NB IoT

网友D:
可以考虑下用4G通信

网友E:
想问一下了解的前辈,NB-IOT支持ipv6吗?万物互联的时代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