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三机通信课程设计(源码)

楼主(2018-05-06):
这个是单片机课设,是关于三机通信的,主要是源代码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主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xingqi,nian,yue,ri,xiaoshi,miao;
uchar dd ;
sbit clk=P1^0;    //注意P要大写,DS1302的信号脚的连接
sbit dat=P1^1;
sbit rst=P1^2;
sbit A0=ACC^0;
sbit A1=ACC^1;
sbit A2=ACC^2;
sbit A3=ACC^3;
sbit A4=ACC^4;
sbit A5=ACC^5;
sbit A6=ACC^6;
sbit A7=ACC^7;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sbit date=P2^0;    //max7219
sbit load=P2^1;    //max7219
sbit clkk=P2^2;   //max7219

uchar bdata bitmsb;
sbit m7=bitmsb^7;
uchar x,y,c;     //x,y,max7219的寄存器地址
bit flag=0;      //调整控制标记
bit flagh=1;     //时间日期切换标记
uchar code tab[]={ 0xff,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显示星期的共阴极LED
uchar code tab1[]={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0x08,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
                   0x16,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
                   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
                   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
                   0x48,0x49,0x50,0x51,0x52,0x53,0x54,0x55,
                0x56,0x57,0x58,0x59,0x60}; //PROTEUS显示时间窗口的代码
uchar code tab2[]={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

void send(void)            //送MAX7219数据
{
   uchar i;
   uchar count;
   bitmsb=x;
   for(count=0;count<8;count++)
     {
            if(m7)
                   {
                     clkk=0;
                         date=1;
                    for(i=0;i<1;i++);//延时
                         clkk=1;
                         }
                else
                    {
                           clkk=0;
                           date=0;
                           for(i=0;i<1;i++);
                           clkk=1;
                           }
                     bitmsb<<=1;
           }
}

void  wr(void)
{
   load=0;
   send();
   x=y;
   send();
   load=1;
}
void ready(void)
{
   x=0xfb;
   y=0x07;
   wr();
   x=0xf9;
   y=0x00;
   wr();
   x=0xfa;
   y=0x0c;
   wr();
   x=0xfc;
   y=0x01;
   wr();
}
void inputbyte(uchar dd)  //写一个字节到1302中
  {
    uchar i;
     ACC=dd;
     for(i=8;i>0;i--)
     {
      dat=A0;
      clk=1;
      clk=0;
      ACC=ACC>>=1;
      }
   }
void outputbyte(void)   //从DS1302中读到i个数据
  {
    uchar i;
    dat=1;
    for(i=8;i>0;i--)
     {
       ACC=ACC>>=1;  //右移1位
       A7=dat;   //dat=p1.1,先读出的是低位数据
       clk=1;
       clk=0;
      }
       dd=ACC;
   }
void write(uchar addr,uchar num)
    {
      rst=0;
      clk=0;
      rst=1;
      inputbyte(addr);    //写地址
      inputbyte(num);     //写数据
      clk=1;
      rst=0;
     }
void writesec(uchar num)
    {
     write(0x80,num);
     }
void writemin(uchar num)
    {
     write(0x82,num);
     }
void writehr(uchar num)
    {
     write(0x84,num);
     }

void writeday(uchar num)
    {
     write(0x86,num);
     }

void writemn(uchar num)
    {
     write(0x88,num);
     }
void writewe(uchar num)
    {
     write(0x8a,num);
     }
void writeys(uchar num)
    {
     write(0x8c,num);
     }
void disablewp(void)
    {
     write(0x8e,0x00);
     }
void read(uchar addr)
    {
     rst=0;
     clk=0;
     rst=1;
     inputbyte(addr);
     outputbyte();
     clk=1;
     rst=0;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xt=0;  //......
    uchar  fen1,fen2,fen3,fen4,fen,nian,nianh,nianl,fenh,fenl;
        uchar yue,yueh,yuel,ri,rih,ril,xiaoshi,xiaoshih,xiaoshil;
        uchar miao,miaoh,miaol;
    P3=0xff;
    disablewp();
    writesec(0x00);
    writemin(0x58);
    writehr(0x23);
    writeday(0x27);
    writemn(0x05);
    writeys(0x08);
    writewe(0x02);

        ready();
    for(i=0;i<222;i++);
    for(i=0;i<222;i++);
  while(1)
    {
      for(i=0;i<200;i++);
      for(i=0;i<200;i++);
      for(i=0;i<200;i++);
      for(i=0;i<200;i++);
      read(0x8b);
      xingqi=dd;
      read(0x8d);   //读年,转换位BCD码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4;
      nian=fen3*10+fen2;
      nianh=nian/10;
      nianl=nian%10;

      read(0x89);   //读月,转换位BCD码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4;
      yue=fen3*10+fen2;
      yueh=yue/10;
      yuel=yue%10;

      read(0x87);   //读日,转换位BCD码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4;
      ri=fen3*10+fen2;
      rih=ri/10;
      ril=ri%10;

      read(0x85);   //读小时,转换位BCD码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4;
      xiaoshi=fen3*10+fen2;
      xiaoshih=xiaoshi/10;
      xiaoshil=xiaoshi%10;

      read(0x83);   //读分,转换位BCD码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4;
      fen=fen3*10+fen2;
      fenh=fen/10;
      fenl=fen%10;

      read(0x81);   //读秒,转换为CD码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4;
      miao=fen3*10+fen2;
      miaoh=miao/10;
      miaol=miao%10;

          if(flagh)
          {
            c=1;
                x=1;
                y=tab2[xiaoshih];
                x=c;
                wr();
                c++;
        y=tab2[xiaoshil];
                x=c;
                wr();
                c++;

                y=0x01;
                x=c;
                wr();
                c++;

            y=tab2[fenh];
                x=c;
                wr();
                c++;

                y=tab2[fenl];
                x=c;
                wr();
                c++;

           y=0x01;
                x=c;
                wr();
                c++;

       y=tab2[miaoh];
                x=c;
                wr();
                c++;

                y=tab2[miaol];
                x=c;
                wr();
                //c++;
     P0=tab[xingqi];
           }
  else
    {
         c=1;
         x=1;
         y=tab2[nianh];
         x=c;
         wr();
         c++;
     y=tab2[nianl];
         x=c;
         wr();
         c++;

     y=0x01;
                x=c;
                wr();
                c++;

      y=tab2[yueh];
         x=c;
         wr();
         c++;
     y=tab2[yuel];
         x=c;
         wr();
         c++;

     y=0x01;
                x=c;
                wr();
                c++;

     y=tab2[rih];
         x=c;
         wr();
         c++;
     y=tab2[ril];
         x=c;
         wr();
         c++;

    P0=tab[xingqi];

        }

if(p30==0)
        if(flag)
        {
          read(0x8b);
          xingqi=dd;
          xingqi++;
          if(xingqi>=8)
           xingqi=1;
          writewe(xingqi);
           while(p30==0);
         }

        if(p31==0)
        if(flag)
         {
          read(0x8d);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fen3>>=4;
          nian=fen3*10+fen2;
          nian++;
          if(nian>=31)
           nian=8;
          writeys(tab1[nian]);
           while(p31==0);
         }

          if(p32==0)
        if(flag)
         {
          read(0x89);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fen3>>=4;
         yue=fen3*10+fen2;
          yue++;
          if(yue>=13)
           yue=1;
          writemn(tab1[yue]);
           while(p32==0);
         }
          if(p33==0)
        if(flag)
         {
          read(0x87);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fen3>>=4;
          ri=fen3*10+fen2;
          ri++;
          if(ri>=32)
           ri=1;
          writeday(tab1[ri]);
           while(p33==0);
         }
         if(p34==0)
        if(flag)
         {
          read(0x85);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fen3>>=4;
          xiaoshi=fen3*10+fen2;
          xiaoshi++;
          if(xiaoshi>=24)
           xiaoshi=0;
          writehr(tab1[xiaoshi]);
           while(p34==0);
         }
        if(p35==0)
        if(flag)
         { read(0x83);
          fen1=dd;
          fen2=fen1&0x0f;
          fen3=fen1&0xf0;
          fen3=fen3>>=4;
          fen4=fen3*10+fen2;
          fen4++;
          if(fen4>=60)
           fen4=0;
          writemin(tab1[fen4]);
           while(p35==0);
         }
        if(p37==0)
             { flag=~flag;
               if (flag)
               writesec(0x80);
               else
               writesec(0x00);
                           while(p37==0);
              }
        if(p36==0)
             { flagh=~flagh;
                           while(p36==0);
                         }
        }
}

网友A(2019-06-25):
为什么下载都要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