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延时是怎么算的?求解答

楼主(2018-05-0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1ms基准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15;j++)
         {
          ;
         }
   }
}
为什么是1ms的延时程序呢 单片机为STC51

网友A:
把一个空语句执行大概115次,时间差不多是1ms,这得看你一次执行时间是多少

网友B:
你用keil把它编译完后,找到对应的汇编程序,把运行的指令的机器周期全部加起来,就知道延时多长时间了。精密计算要包含调用和返回指令

网友C:
如果你想直接知道答案,那么我告诉你,12MHz晶振: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3;j>0;j--);
}
能精确到1ms。
如果是11.0592MHz晶振,只需把上面的“j=123”改为“j=114”,都是调试过的,没问题。
然后你要想知道是怎么调试的,很简单,打开uv2编程软件,在最上边的工具栏里边有个“Debug”,点击后出现下拉菜单,选择第一个“start/stop Debug Session”,然后在最右边有一个Watch栏,有两个项目,一个是“Register”,一个是“value”,然后在“Register”栏下边的“Sys”里边有个“sec”,你只要单击“Step over”运行程序并观察“sec”的值就能调试出你程序的执行时间了。
注意,一定要先选择晶振频率,不然会默认24MHz。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到你。

网友D: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确定延时时间:http://www.51hei.com/bbs/dpj-4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