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7+SHT11单片机远程仓库湿度控制系统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5-06):
单片机C语言实战开发之远程MAX487+SHT11仓库湿度控制系统内有c51源码和proteus仿真图,测试100%通过

//****************************************************
//SHT11温度+湿度传感器,测量结果用LCD1602显示
//操作的关键部分是1.对照SHT11的时序图操作
//                  2.数值的转换
//                  3.对SHT11的误差进行线性补偿
//****************************************************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SCK=P2^4;
sbit DATA=P2^5;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EN=P2^2;

unsigned char RH_H,RH_L;            //接收的湿度的高位数据和低位数据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dispbuf[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GETRH(unsigned char GETRH)
{
    LCD_RS=0;
    P0=GETRH;
    delay(1);
    LCD_EN=1;
    delay(1);
    LCD_EN=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n;
    for(n=0;n<0x40;n++)
    {
        if(date[n]=='*')break;        //检测,如果字符输入"*",就终止
        LCD_RS=1;
        P0=date[n];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

void init()
{
    LCD_EN=0;
    write_GETRH(0x38);
    write_GETRH(0x0c);
    write_GETRH(0x06);
    write_GETRH(0x01);
}

//在SCK上发送n个脉冲信号
void nSCKPulse(unsigned int n)
{
    for(i=n;i>0;i--)
    {
        SCK=0;
        SCK=1;
    }
}
//启动SHT11
void STARTSHT11()
{
    SCK=1;
    DATA=0;
    SCK=0;
    SCK=1;
    DATA=1;
    SCK=0;
}
//获得湿度数据
void GETRH(unsigned char GETRH)                //测量湿度
{
    unsigned char bei=0x80;
    DATA=1;
    SCK=0;    //下面可以开始
    for(i=8;i>0;i--)
    {
        if(GETRH&bei)
        {
            DATA=1;
            SCK=1;
            SCK=0;
        }
        else
        {
            DATA=0;
            SCK=1;
            SCK=0;
        }
        bei=bei/2;
    }
}
//对SHT11进行读操作
void READSHT11()
{
    unsigned char temp;
    RH_H=0;
    RH_L=0;
    for(i=0;i<4;i++)    //4个脉冲没数据
    {
        SCK=1;
        SCK=0;
    }
    for(i=4;i>0;i--)    //接收RH高4位数据
    {
        SCK=1;
        temp=0x01;
        if(DATA==1)
        {
            temp=(temp<<(i-1));    //右移动
            RH_H=RH_H+temp;
        }
        SCK=0;
    }
    DATA=0;                //拉低
    SCK=1;
    SCK=0;
    DATA=1;                //释放
    for(i=8;i>0;i--)    //接收RH低4位数据
    {
        SCK=1;
        temp=0x01;
        if(DATA==1)
        {
            temp=(temp<<(i-1));    //右移动
            RH_L=RH_L+temp;
        }
        SCK=0;
    }
    P1=RH_H;
    P3=RH_L;
    DATA=0;                //拉低
    SCK=1;
    SCK=0;
    DATA=1;                //释放(不做CRC校验,就此结束)
}
//阶乘函数
long FACTORIAL(int n)
{
    long nn=1;
    for(;n>0;n--)
    {
        nn=10*nn;
    }
    return(nn);
}
//SHT11的补偿算法
void COMPENSATIONSHT()
{
    unsigned long ii;
    char m;
    ii=((((RH_H*256+RH_L)-221)*318878)/100000);

    if(ii>5000)
    {
        ii=ii+((10000-ii)*620/5000);
    }
    else
    {
        ii=ii+ii*620/5000;
    }
//  printf("%f\n",ii);
    for(m=4;m>=0;m--)
    {
        if(m==1)
        {
            write_DATA(".*");
        }
        LCD_RS=1;
        P0=(int)(ii/FACTORIAL(m))+0x30;
        if(m==4&P0==0x30)
        {
            P0=0x20;
        }
        if(m==4&P0==0x31)
        {
            write_DATA("100.00*");
            break;
        }
        if(m==3&P0==0x30)
        {
            P0=0x20;
        }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ii=ii-((int)(ii/FACTORIAL(m)))*FACTORIAL(m);
    }
    write_DATA("%*");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
    TMOD = 0x21;
    PCON = 0x00;
    TH1 = 0xfd;                                   //使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TL1 = 0xfd;
    TI = 1;
    TR1 = 1;                                      //启动T1                        //启动T1
}
void main()
{
    init();
  InitUart();
    write_GETRH(0x80+0x03);            //放第一行字符的位置
    write_DATA("Humidity*");
    write_GETRH(0x80+0x42);            //放第二行字符的位置
    write_DATA("%RH*");
    while(1)
    {
        nSCKPulse(10);                //复位
        STARTSHT11();                //启动
        GETRH(0x05);                //测湿度命令
        SCK=1;
        while(DATA);            //ack为低成功,继续
        SCK=0;                    //一直都为低
        DATA=1;
        while(DATA);            //等待300毫秒
……………………

网友A(2018-08-15):
压缩文件坏的,无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