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一个直流电叠加在一个交流电上

楼主:
我想将一个2.5v的直流电叠加到一个电压源为2.5v的交流电上,那么怎样用示波器,分别显示这个2.5v的直流电波形,2.5v交流电波形,以及二者叠加之后的波形,求大神看看我画的对不对,求指教

网友A(2018-05-06):
431的3脚和地之间测量直流,431的3脚和图中示波器D路输入之间测量交流波形,图中示波器D路输入和地之间测量叠加波形。C5似乎过大,和R2配合,常数接近5ms,50HZ电源波形都会畸变,高频更是直接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1的3脚和地之间测量直流,431的3脚和图中示波器D路输入之间测量交流波形,图中示波器D路输入和地之间测量 ...

感谢您的回复,那我怎样连接示波器才能显示出来叠加后的波形呢,直流电是2.5v。交流电也是2,5v(最低值-2.5,最高值2.5v)那么怎样叠加后才显示的是(最小值0v,最大值5v呢),因为要连接到a/d转换器上,还有就是c5 选多大合适(才能使50hz的电源波形不畸变),还有就是像图中这样连接示波器,示波器是没有显示的(是一条直线),希望得到您的回复,祝您身体健康

网友A:
你这个示波器好像是共地输入的四路,所以按上述的测量三路波形的话,需要换一个双路示波器显示直流和叠加信号,另外加一个示波器专门显示交流信号,因为这个信号不能共地。
单就测量叠加信号来说,你图中的接法是可以的。显示一条线,是因为有电容在。测量时这个电容可以取消或者取很小的值,例如1nF。频率低时可以取大点,频率高时取小点。对于软件设定的信号源,一般可以不用这个电容,因为这个电容一般是滤除实际电路中的杂波的,软件设定的在没有外界干扰时,应该不会有杂波。具体取值和取舍,可以直接在软件中调整,多尝试看看,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网友B:
感谢您再一次的回复,我试了试,出现了正弦波,真是太感谢了,但是出现的正弦波接到一个过零比较电路上,出现的方波为什么不是正常的方波,(之后我要进行锁相倍频)希望能收到你的解答

网友A:
过零比较器要以431的3脚位置为“零”,才能输出正常的方波,如果是以地为零,因为由直流叠加,换句话说,即便在交流信号的最谷底位置,实际上也只是为零或者接近为零,这样只能输出窄脉冲或者不能输出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零比较器要以431的3脚位置为“零”,才能输出正常的方波,如果是以地为零,因为由直流叠加,换句话说,即 ...

感谢您再一次的回复,这个我懂了,我又存在一个新的问题,请看示波器显示锁相倍频的方波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谢谢,祝您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