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原理图、单片机程序、效果图)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2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sbit CS =P3^5;
sbit SID=P3^6;
sbit SCLK=P3^7;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ode D[5]={0,0,0,0,255};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code sin[]={128.00,135.97,143.92,151.80,159.58,167.25,174.75,189.18, 196.05,  202.65,
208.95, 214.94, 220.58, 225.86, 230.75, 235.23, 239.29, 242.91, 246.08, 248.78, 251.01,  252.75, 254.00, 254.75, 255.00,255.00 ,255.00 ,
254.75, 254.00, 252.75, 251.01, 248.78, 242.91, 239.29, 235.23,  230.75, 225.86, 220.58, 214.94, 208.95, 202.65, 196.05,189.18,
182.07, 174.75,167.25, 159.58,  151.80, 143.92, 135.97, 128.00, 120.03, 112.08, 104.20, 96.42, 88.75, 81.25, 73.93, 66.82, 59.95,
53.35, 47.05, 41.06, 35.42, 30.14, 25.25 , 20.77, 16.71, 13.09, 9.92, 7.22, 4.99, 3.25, 2.00, 1.25, 1.00,
1.25, 2.00, 3.25, 4.99, 7.22, 9.92, 13.09, 16.71, 20.77, 25.25, 30.14, 35.42, 41.06, 47.05, 53.35,
59.95, 66.82, 73.93, 81.25, 88.75, 96.42, 104.20, 112.08, 120.03, 128.00 };
unsigned char code 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4]={1,2,3,4};
sbit P24=P2^4;  //四个数码管的位码口定义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code high[5]={0xdb,0xed,0xf3,0xf6,0xf8};
unsigned char code low[5]={0xff,0xff,0xff,0xff,0xcb};
unsigned char code PIN[5]={1,2,3,4,5};
unsigned char code FU[5]={5,4,3,2,1};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v;
unsigned char Bit;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333;j++)
         {;}
}
uchar KeyScan()        //带返回值的子函数
{
        uchar cord_l,cord_h;//声明列线和行线的值的储存变量
        P1 = 0xf0;//1111 0000
        if( (P1 & 0xf0) != 0xf0)//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50);//软件消抖
                if( (P1 & 0xf0) != 0xf0)//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cord_l = P1 & 0xf0;// 储存列线值
                          P1 = cord_l | 0x0f;
                          cord_h = P1 & 0x0f;// 储存行线值
                          while( (P1 & 0x0f) != 0x0f );//松手检测
                          return (cord_l + cord_h);//返回键值码
                }
        }
}

void KeyPro()
{
uchar key;
        switch( KeyScan() )
        {
                 //第一行键值码
                case 0xee: key = '0'; v=0;                break;
                case 0xde: key = '1'; v=1;                break;
                case 0xbe: key = '2'; v=2;                break;
                case 0x7e: key = '3'; v=3;                break;

                //第二行键值码
                case 0xed: key = '4';
                                p++;
                                if(p==5)
                                p=0;
                                break;
                case 0xdd: key = '5';
                p--;
                if(p<0)
                p=4;
                        break;
                case 0xbd: key = '6';
                y=0;
                break;
                case 0x7d: key = '7';
                y=1;
                break;

                //第三行键值码
                case 0xeb: key = '8';
                y=2;
                break;
                case 0xdb: key = '9';
                y=3        ;
                break;
                case 0xbb:
                y=4;
                 break;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启动定时器方式2
         TH0=high[p];           //定时器初值
          TL0=low[p];
           ET0=1;   //T0允许
        TR0=1; //T0启动
    IT0=1;
        EX0=1;
        EA=1;
        while(1)
        {
           KeyPro();
           if(flag==1)           //定时器中断启动标志
           {   flag=0;
           i++;
                if(i>100)
                i=0        ;
           if(v==0)        //(正弦)
           {

                  switch(y)
        {
          case 0: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sin[i]);break;
          case 1: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sin[i]*0.8);break;
          case 2: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sin[i]*0.6);break;
          case 3: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sin[i]*0.4);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sin[i]*0.2);break;
                  }

                   }
           if(v==1)                   //(三角)
                 {
                 if(i<50)
                         {
                         switch(y)
        {
          case 0: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4.9);break;
          case 1: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8*4.9);break;
          case 2: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6*4.9);break;
          case 3: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4*4.9);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2*4.9);break;
                  }

                         }
                         else
                         {
                           switch(y)
        {
          case 0: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100-i)*4.9);break;
          case 1: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100-i)*0.8*4.9);break;
          case 2: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100-i)*0.6*4.9);break;
          case 3: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100-i)*0.4*4.9);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100-i)*0.2*4.9);break;
                  }
                          }
                          }
                if(v==2)                   //(方波)
                  {
                         if(i<50)
            {
                                   switch(y)
        {
          case 0: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4]);break;
          case 1: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4]*0.8);break;
          case 2: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4]*0.6);break;
          case 3: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4]*0.4);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4]*0.2);break;
                  }
                 }
            else

                            switch(y)
        {

                           case 0: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0]);break;
          case 1: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0]*0.8);break;
          case 2: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0]*0.6);break;
          case 3: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0]*0.4);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D[0]*0.2);break;

                           }
                           }
                           if(v==3)                         //(锯齿)
                           {
                           if(i<100)
                {
                                          switch(y)
        {
          case 0: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2.49);break;
          case 1: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8*2.49);break;
          case 2: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6*2.49);break;
          case 3: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4*2.49);break;
          case 4: DACconversion(PCF8591,0x40,i*0.2*2.49);break;
                  }
                                }
                                if(i==100)
                                {i=0;

                                }
                           }

           }
                                 Data_Buffer[0]=v%10;                   //(通道口)
                         Data_Buffer[1]=PIN[p]%10;                  //(频率)
                           Data_Buffer[2]=FU[y]%10;                  //(幅度)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high[p];
                TL0=low[p];

                flag=1;
                        Bit++;
           if(Bit>=3)Bit=0;
                P2 |=0xf0;     //先关位码
           P0=Duan[Data_Buffer[Bit]]; //开段码
         switch(Bit)    //送位码
        {
                case 0: P24=0;break;
                case 1: P25=0;break;
                case 2: P26=0;break;
                case 3: P27=0;break;
        }
}
/*******************************************************************
DAC 变换, 转化函数
*******************************************************************/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网友A(2018-05-06):
楼主能分享下资料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