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秤设计(LCD2864)的原理图及源码

楼主(2018-05-06):
电路原理图如下:

1.原理图

1.原理图

/*************************************************************
                      电子秤

补充说明:
***************************************************************/
#include<reg52.h>//头文件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HX711.h>
#include<KEY.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define        MAX 3         //宏定义,单价最大输入3位数
/************************引脚定义************************/
sbit led=P3^2;         //超重指示灯
/************************变量定义************************/
uchar key;       //存储按键值
double price=0;  //存储零时单价
double prices=0; //存储最终单价

bit price_f=0;   //记录输入单价标志位
bit price_w=0;   //记录输入单价完成标志位
uchar price_z=0; //存储总价
bit dian_f=0;    //小数单价标志位
bit dian_w=0;    //小数单价标志位
uchar n=0;             //记录当前输入了几位数
/********************************************************
函数名称:void fixed_display()
函数作用:固定显示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fixed_display()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2,1,"电子秤"); //2:表示第3列,1:表示第1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2,"重量:");  //0:表示第1列,2:表示第2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3,"单价: 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4,"总价:");

        LCD12864_display_string(7,2,"g");
        LCD12864_image3216(6,3,ASI);                   //6:表示第7列,3:表示第3行,显示【元/Kg】
        LCD12864_display_string(7,4,"元");
}
/********************************************************
函数名称:void chuli_num(uchar keys)
函数作用:在输入单价的时候按下数字按键处理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chuli_num(uchar keys)
{
        if((price_f==1&&price_w==0&&n<MAX)||(dian_f==1&&dian_w==0))//判断是否为输入单价状态,并且输入未满最大整数位数或者小数未满一位,才可以继续输入
        {
                if(dian_f==0)                    //判断是否为整数
                {
                        price=price*10+keys;//单价计算
                        n++;                                //输入的位数加1
                        if(n==MAX)                        //判断是否输入完成
                                price_w=1;                //是的话标记输入完成
                }
                else                                        //否者为小数
                {
                        price=price+(float)keys/10;//单价计算         12+ 1/10=12.1
                        dian_w=1;                                   //标记小数输入完成。因为单价最低也就0.1元,所以只能输入一位小数
                        price_w=1;                                   //标记单价输入完成
                }
        }
}
/********************************************************
函数名称:void chuli()
函数作用:按键处理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chuli()
{
/*****************按下数字键1~9键*****************/
        if(key=='1'||key=='2'||key=='3'||key=='4'||key=='5'||key=='6'||key=='7'||key=='8'||key=='9')//判断当前按下是否为0~9的数字键
                chuli_num(key-0x30);
/*********************按下‘0’键***********************/
        if(key=='0')
        {
                if((price_f==1&&price!=0&&price_w==0&&n<MAX)||(dian_f==1&&dian_w==0))//判断是否为输入单价状态,并且输入未满最大整数位或者小数未满一位,才可以继续输入
                {
                        if(dian_f==0)                  //判断是否为整数
                        {
                                price=price*10+0; //单价计算
                                n++;                          //输入位数加1
                                if(n==MAX)                  //判断是否输入四位完成
                                        price_w=1;          //是,标记输入完成
                        }
                        else                                  //小数
                        {
                                price=price+0.0;  //单价计算
                                dian_w=1;                  //标记小数输入完成。
                                price_w=1;                  //标记单价输入完成
                        }
                }
        }
/*********************按下‘.’键***********************/
        if(key=='.')
        {
                if(price_f==1&&dian_f==0) //标记位当前单价是具有小数
                        dian_f=1;
        }
/*********************按下‘去皮’键***********************/
        if(key=='Q')
        {
                if(price_f!=1)                          //重新获取初值,0kg对应的AD值
                        init_val=fil();
        }
/*********************按下‘单价’键***********************/
        if(key=='D')
        {
                 price_f=1;                                  //标记位单价输入状态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        ");
        }
/*********************按下‘重输’键***********************/
        if(key=='C')
        {
                if(price_f==1)
                {
                        price_f=1;                          //清除所以数据,重新输入单价
                        price=0;
                        n=0;
                        price_w=0;
                        dian_f=0;
                        dian_w=0;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        ");
                }
        }
/*********************按下‘退格’键***********************/
        if(key=='T')                                          //13
        {
                 if(price_f==1&&price!=0) //判断是否为输入状态,并且当前输入的单价不为0采集必要进行退格处理
                 {
                         if(dian_f==1)                  //小数
                        {
                                price_w=0;
                                dian_w=0;
                                dian_f=0;
                                price=(ulong)price;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        ");
                        }
                        else                                  //整数
                        {
                                n--;                          //输入的位数减1
                                price_w=0;
                                price=(ulong)price/10;//单价计算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        ");
                        }
                 }
                 else
                         if(price_f==0)
                         {
                                  prices=0;
                                 //清空显示合计后的价格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        ");
                         }
        }
/*********************按下‘确认’键***********************/
        if(key=='=')
        {
                if(price_f==1)                          //按下确定键后,将输入的单价记录下来
                {
                         prices=price;                  //记录单价
                         price_f=0;                          //以下清除所有变量
                         price=0;
                         n=0;
                         price_w=0;
                         dian_f=0;
                         dian_w=0;
                 }
        }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作用:主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main()
{
        uchar weight_s[8];          //存储重量转换为字符串
        uchar price_s[4]="0"; //存储单价转换为字符串
        uchar z_s[8];
        uchar wei,i;
        LCD12864_init();

        /*LCD12864_display_string(1,2,"初始化.");
        init_val=fil2();
        LCD12864_display_string(1,2,"初始化..");
        init_val=(init_val+fil2())/2;
        LCD12864_display_string(1,2,"初始化...");
        init_val=(init_val+fil2())/2;*/
        write_com(0x01);                                  //清除屏幕显示

        LCD12864_image12864(num12864);        //开机显示启动画面
        init_val=fil2();                                //读取0kg初始值
        while(ii>=8000)                                        //判断模块是否插接好
        {
                LCD12864_clear12864();                //清除开机画面
                LCD12864_display_string(2,1,"☆警告☆");
                LCD12864_display_string(1,2,"未检测到模块");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3,"关闭电源后检测下");
                LCD12864_display_string(0,4,"HX711 是否插接好");
        }
        init_val=(init_val+fil2())/2;        //读取0kg初始值,这里多次采集取平均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fil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fil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init_val=(init_val+fil2())/2;
        LCD12864_clear12864();                        //清除开机画面
        fixed_display();                                //显示固定内容
        while(1)                                                //死循环
        {
                if(price_f==0)                    //非单价输入状态
                {
                        value=fil();            //采集实际AD
                        if(value<init_val)
                                value=(init_val-value)/418.251;//转换成实际重量,其中最后一个数字是指1g所占的AD410.05
                                //value=(init_val-value)/41.220;//转换成实际重量,其中最后一个数字是指1g所占的AD值
                        else
                        {
                                value=0;                        //重量=0
                                led=1;                                //关闭led
                        }
                        if(value<=10000)            //判断是否超重
                        //if(value<=100000)
                        {
                                led=1;                    //关闭超重警示
                                //显示实际重量
                            wei=sprintf(weight_s,"%ld",(ulong)value);
                                //wei=sprintf(weight_s,"%0.1f",(double)value/10);
                                for(i=wei/2+3;i<7;i++)
                                        LCD12864_display_string(i,2,"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2,weight_s);
                                //显示总价
                                wei=sprintf(z_s,"%0.1f",(double)value/1000*prices);
                                //wei=sprintf(z_s,"%0.1f",(double)value/10000*prices);
                                for(i=wei/2+3;i<7;i++)
                                        LCD12864_display_string(i,4,"  ");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4,z_s);
                        }
                        else                                //超重
                        {
                                led=0;                        //指示灯警示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2,"超重    ");//显示“超重”提示
                        }
                }
                key=keyscan();//获取按键返回值

                if(key!=0xff)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chuli();  //按键处理
                        if(price_f==1)        //单价输入
                        {
                                if(dian_f==1)
                                {
                                        sprintf(price_s,"%0.1f",price);                   //将价格转换成字符,有小数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price_s);  //显示价格
                                        LCD12864_clear3216(6,3);
                                }
                                else
                                {
                                        sprintf(price_s,"%ld",(ulong)price);   //将价格转换成字符,整数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price_s);  //显示价格
                                        LCD12864_clear3216(6,3);
                                }
                        }
                        else
                        {
                                sprintf(price_s,"%0.1f",prices);                   //将价格转换成字符,最终的价格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price_s);           //显示价格
                                LCD12864_image3216(6,3,ASI);                           //显示【元/Kg】
                        }
                }
        }
}

网友A:
大神,有没有串口通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有没有串口通信功能?

串口通信功能得自己在程序里加

网友B:
原理图很漂亮

网友C:
有没有元器件图呢,假期作业准备动手做一个

网友D(2018-08-02):
哥  那个我硬件搭起来了  就是软件一直有问题  能回复一下吗

网友E:
大神厉害了0.0

网友F(2019-04-06):
正好需要,多谢楼主

网友G(2019-08-09):
有原理图吗?

网友H(2019-11-23):
电路图是哪一个文件

网友I:
我怎么没看到总价的计算公式,就是重量乘单价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