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ues里没有的元件怎么办?比如MQ-2烟雾传感器。大家说用电阻代替但我想自己做

楼主(2018-05-06):
请问protues里没有的元件怎么办?比如MQ-2烟雾传感器。大家说用电阻代替但我想自己做

楼主:
求解答,如果有实际例子的话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A:
个人建议,如果是库里没有的,最好不要自己建,而采用替代的方法来进行。
如果没有替代的,如果器件比较简单的话,如逻辑器件,可以尝试自己建立并指定仿真模型。
对于你的问题,指定仿真模型会非常复杂。
记住,我们是做电路设计的,不是做芯片设计的。所以,如果一定要用这个器件还是别用仿真了。

网友B:
对于软件里没有的,最好还是在实物上验证

网友C:
自己做有些困难吧,普遍都是用电阻代替的,而且我觉得没必要,那样就相当于你自己做一个烟雾传感器了

网友D:
如果不需要跑仿真程序的话,可以自己画一个封装连线就行,具体方法百度一下,如果要跑程序而烟雾传感器输出是模拟电压的话就用电压源或者可调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如果是库里没有的,最好不要自己建,而采用替代的方法来进行。
如果没有替代的,如果器件比较简 ...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E:
nrf24l01也没有啊

网友F:
不好做的,软件里的元器件其实就是代表这个元器件参数和运行过程的代码,有的元件器官网上能找到仿真程序,有的找不到。就是很难自己建议新的仿真模型

网友G:
可以根据datasheet自己画元器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