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位数电子密码锁源码+PCB+仿真原理图设计(可改密码)

楼主(2018-05-06):
电子密码锁的电路原理图

电子密码锁的电路原理图

电子密码锁的电路原理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以下是一套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程序:

  1. /*******************************************************************************
  2. 初始密码:000000         密码位数:6位
  3. 注意:掉电后,所设密码会丢失,重新上电时,密码恢复为原始的000000
  4. 与P1.0相连的8位发光LED点亮代表锁被打开;熄灭代表锁被锁上

  5. 程序功能:
  6.                   1、开锁:
  7.                   下载程序后,直接按六次数字0(即代表密码000000),LED亮,锁被打开,输入密码时,
  8.                   六位数码管依次显示小横杠。
  9.                   2、更改密码:
  10.                   只有当开锁(LED亮)后,该功能方可使用。
  11.                   首先按下更改密码键,然后设置相应密码,此时六位数码管会显示设置密码对应
  12.                   的数字。最后设置完六位后,按下确认密码更改,此后新密码即生效。
  13.                   3、重试密码:
  14.                   当输入密码时,密码输错后按下重试键,可重新输入六位密码。
  15.                   当设置密码时,设置中途想更改密码,也可按下此键重新设置。
  16.                   4、关闭密码锁:
  17.                   按下上锁按键即可将打开的密码锁关闭。
  19. 功能测试:输入原始密码000000---按下更改密码按键---按0到9设置密码---按确认键
  20.        密码更改---按上锁按键关闭密码锁---输入新的密码打开密码锁
  21. *******************************************************************************/
  22. #include<reg52.h>

  2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5. uchar old1,old2,old3,old4,old5,old6; //原始密码000000
  26. unsigned char PassWord[6];
  27. uchar new1,new2,new3,new4,new5,new6;  //每次MCU采集到的密码输入
  28. uchar a=16,b=16,c=16,d=16,e=16,f=16; //送入数码管显示的变量
  29. uchar wei,key,temp;
  30. unsigned char st=0;

  31. bit allow,genggai,ok,wanbi,retry,close;         //各个状态位

  32. sbit beep=P3^6;
  33. sbit Lock=P3^7;

  34. sbit GLED=P3^5;
  35. sbit RLED=P3^4;

  36. sbit SCL = P3^3;                  //引脚定义
  37. sbit SDA = P3^2;

  38.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39.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40.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void InitI2C();
void I2CStart();
void I2CStop();
void I2CSend(uchar byte);
uchar I2CRead();
uchar read_eeprom(uchar addr);
void write_eeprom(uchar addr, uchar databyte);

/*****************************************************************************
** 函数名称:delay
** 功能描述: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 函数名称:InitI2C
** 功能描述:配置模拟I2C的IO端口
******************************************************************************/
void InitI2C()
{
         SDA = 1;
         SCL = 1;
}

/*****************************************************************************
** 函数名称:I2CStart
** 功能描述:发送I2C总线起始状态
** 输    入:无
** 输    出: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delay()
** 可移植性:直接移植
******************************************************************************/
void I2CStart()
{
        SDA = 1;
        delay(1);      // 延时子程序
        SCL = 1;
        delay(1);
        SDA = 0;
        delay(1);
        SCL = 0;

}
/*****************************************************************************
** 函数名称:I2CStop
** 功能描述:发送I2C总线停止起始状态
** 输    入:无
** 输    出: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delay()
** 可移植性:直接移植
******************************************************************************/
void I2CStop()
{
        SCL = 0;
    delay(1);
        SDA = 0;
        delay(1);
        SCL = 1;
        delay(1);
        SDA = 1;
        delay(1);

}
/*****************************************************************************
** 函数名称:I2CSend
** 功能描述: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并检测应答
** 输    入:待发送字节byte
** 输    出:无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delay()
** 可移植性:直接移植
******************************************************************************/
void I2CSend(uchar byte)
{
        uchar mask;
        uchar i;

        mask = 0x80;
        for(i = 0; i < 8; i++)
        {
                SCL = 0;
                delay(1);
                if((mask & byte) == 0)
                {
                        SDA = 0;
                }
                else
                {
                        SDA = 1;
                }
                mask >>= 1;
                delay(1);
                SCL = 1;
                delay(1);
        }

        SCL = 0;
        SDA = 1;
        delay(1);
        SCL = 1;
        delay(1);
        SCL = 0;

}

/*****************************************************************************
** 函数名称:I2CRead
** 功能描述:从I2C总线读取最后一个字节数据,并发送非应答位
** 输    入:无
** 输    出:接收到的字节byte
** 全局变量:无
** 调用模块:delay()
** 可移植性:直接移植
******************************************************************************/
uchar I2CRead()
{
        uchar byte;
        uchar i;

        byte = 0;
        for(i = 0; i < 8; i++)
        {
                SCL = 0;
                SDA = 1;
                delay(1);
                SCL = 1;
                delay(1);
                byte <<= 1;
                if(SDA == 1)
                {
                        byte |= 0x01;
                }
                delay(1);
        }
        SCL = 0;
        SDA = 1;
        delay(1);
        SCL = 1;
        delay(1);
        SCL = 0;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称:read_eeprom
** 功能描述:读取EEPROM数据函数
** 输    入:EEPROM中目的地址addr
** 输    出:读取的数据
******************************************************************************/
uchar read_eeprom(uchar addr)
{
        uchar databyte;

        I2CStart();
        I2CSend(0xa0);
        I2CSend(addr);
        I2CStart();
        I2CSend(0xa1);
        databyte = I2CRead();
        I2CStop();

        return databyte;

}
/*****************************************************************************
** 函数名称:write_eeprom
** 功能描述:向EEPROM写入数据函数
** 输    入:EEPROM中目的地址addr及写入的数据
** 输    出:无
******************************************************************************/
void write_eeprom(uchar addr, uchar databyte)
{
        I2CStart();
        I2CSend(0xa0);
        I2CSend(addr);
        I2CSend(databyte);
        I2CStop();

}

void display(void)
{

   switch(st)
        {
                case 0: st=1;P0=0xff;P2=table[a];P0=0xfe;break;
                case 1: st=2;P0=0xff;P2=table[b];P0=0xfd;break;
                case 2: st=3;P0=0xff;P2=table[c];P0=0xfb;break;
                case 3: st=4;P0=0xff;P2=table[d];P0=0xf7;break;
                case 4: st=5;P0=0xff;P2=table[e];P0=0xef;break;
                case 5: st=0;P0=0xff;P2=table[f];P0=0xdf;brea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TH0  = (65535-2000)/256;
        TL0  = (65535-2000)%256;
        display();
        TR0=1;
}

void keyscan(void)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wei++;break;
                                case 0xde:        key=1;wei++;break;
                                case 0xbe:        key=2;wei++;break;
                                case 0x7e:        key=3;wei++;break;
         }
                        beep=0;delay(50);beep=1;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wei++;break;
                                case 0xdd:        key=5;wei++;break;
                                case 0xbd:        key=6;wei++;break;
                                case 0x7d:        key=7;wei++;break;
         }
                        beep=0;delay(50);beep=1;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wei++;break;
                                case 0xdb:        key=9;wei++;break;
                                case 0xbb:        genggai=1;wei=0;break;
                                case 0x7b:        if(allow) ok=1;break;
         }
                        beep=0;delay(50);beep=1;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retry=1;break;
                                case 0xd7:        close=1;break;
         }
                        beep=0;delay(50);beep=1;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

void shumima(void)                //对按键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分配
{
        if(!wanbi)
        {
                switch(wei)
                {
                        case 1:        new1=key;if(!allow)a=17;else a=key;        break;
                        case 2:        new2=key;if(a==17) b=17;else b=key;        break;
                        case 3:        new3=key;if(a==17) c=17;else c=key;        break;
                        case 4:        new4=key;if(a==17) d=17;else d=key;        break;
                        case 5:        new5=key;if(a==17) e=17;else e=key;        break;
                        case 6:        new6=key;if(a==17) f=17;else f=key;wanbi=1;break;
                }
        }
}

void yanzheng(void)          //验证密码是否正确
{
        if(wanbi)         //只有当六位密码均输入完毕后方进行验证
        {
                if((new1==PassWord[0])&(new2==PassWord[1])&(new3==PassWord[2])&(new4==PassWord[3])&(new5==PassWord[4])&(new6==PassWord[5]))
                allow=1;        //当输入的密码正确,会得到allow置一
        }
}

void Write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j=0;
        for(j=0;j<6;j++)                        //从02地址开始写初始密码数据
        {
                write_eeprom(j,PassWord[j]);         //初始密码123456
                delay(10);
        }
}

void Read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j=0;
        for(j=0;j<6;j++)                                 //将24C02中的密码读取出来保存在dumima_tab1[]数组中
        {
                 PassWord[j] = read_eeprom(j);
                delay(10);
        }
}

void WritePassWord_Ini(void)
{
        unsigned char j=0;
        for(j=0;j<6;j++)                        //从02地址开始写初始密码数据
        {
                write_eeprom(j,j+1);         //初始密码123456
                delay(10);
        }
}

void main(void)
{
        InitI2C();                           //初始化
        TMOD = 0x01;
        TH0  = (65535-2000)/256;
        TL0  = (65535-2000)%256;
        EA=1;
        ET0=1;
        TR0=1;
        //WritePassWord_Ini();
        ReadPassWord();
        if(PassWord[0]==0xff) WritePassWord_Ini();

        while(1)
        {
                keyscan();
                shumima();
                yanzheng();
                if(allow)         //验证完后,若allow为1,则开锁
                {
                        Lock=0;GLED=0;RLED=1;
                        if(!genggai)        wanbi=0;
                }
                else
                {
                        Lock=1;GLED=1;RLED=0;
                        if(wanbi)
                        {
                                delay(500);
                                beep=0;delay(500);beep=1;delay(500);
                                beep=0;delay(100);beep=1;delay(200);
                                beep=0;delay(100);beep=1;delay(200);
                                beep=0;delay(100);beep=1;delay(200);
                                beep=0;delay(100);beep=1;delay(200);
                                beep=0;delay(100);beep=1;delay(200);
                                beep=0;delay(100);beep=1;
                                wei=0;wanbi=0;allow=0;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
                if(genggai)          //当S16更改密码键被按下,genggai会被置一
                {
                        if(allow)         //若已经把锁打开,才有更改密码的权限
                        {
                                while(!wanbi)        //当新的六位密码没有设定完,则一直在这里循环
                                {
                                        delay(20);
                                         keyscan();
                                        shumima();
                                        if(retry|close)         //而当探测到重试键S18或者关闭密码锁键S19被按下时,则跳出
                                        {
                                                wanbi=1;
                                                break;
                                        }
                                }
                        }
                }
                if(ok)          //更改密码时,当所有六位新密码均被按下时,可以按下此键,结束密码更改
                {                  //其他时间按下此键无效
                        ok=0; wei=0;Lock=1;GLED=1;RLED=0;
                        genggai=0;
                        PassWord[0]=new1;PassWord[1]=new2;PassWord[2]=new3; //此时,旧的密码将被代替
                        PassWord[3]=new4;PassWord[4]=new5;PassWord[5]=new6;
                        WritePassWord();
                        wei=0;wanbi=0;allow=0;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if(retry)        //当重试按键S18被按下,retry会被置位
                {
                        retry=0; wei=0;wanbi=0;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if(close)  //当关闭密码锁按键被按下,close会被置位
                {
                        close=0;genggai=0;//所有变量均被清零。
                        wei=0;        wanbi=0;
                        allow=0;
                        Lock=1;GLED=1;RLED=0;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
        }
}

网友A(2019-06-20):
资料很好

网友B:
密码锁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密码锁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吗

需要什么样的远程?热点、局域网还是广域网的呢?

网友D(2019-12-06):
请问楼主有原件清单吗

网友E:
这个真心不错,先收藏了

网友F:
哇,这个程序刚好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

网友G(2020-01-05):
膜拜大佬,虚心求学

网友H:
楼主你好这个在stc89c52中在开发板上如何连线使得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I(2020-03-02):
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啊

网友J(2020-07-05):
人机交互界面该怎么设置

网友K(2020-08-07):
楼主,怎么设置多个密码都能够开门

网友L(2020-09-06):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这个在stc89c52中在开发板上如何连线使得电路正常工作

问题加一,已经焊好了不知道怎么连上电源和烧代码进去单片机

网友M(2020-10-06):
有51单片机的密码锁程序吗

网友N:
下载完怎么看不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下载完怎么看不了

我刚帮你测试了下,要用Proteus7.5版本才能打开,效果如下,输入123456,变绿灯,仿真成功

网友P(2021-12-25):
忘记密码怎么办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设置多个密码都能够开门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Q(2022-08-22):
怎么把密码由6位数改成10位数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我刚帮你测试了下,要用Proteus7.5版本才能打开,效果如下,输入123456,变绿灯,仿真成功

给我发个程序来呐,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