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中断方式控制按键次数不同时亮灯不同,但按键后灯都不亮。哪里错了?

楼主(2018-05-06):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2^4;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sbit led4=P2^7;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presskeynum=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key()
{
                 if(presskeynum==1)
        {

                if(k1==0)
                        {
                        delay(30);
                        led1=0;

                        }
                        if(k2==0)
                                {
                                        delay(30);
                                        led2=0;
        }

  }
                if(presskeynum==2)
        {

                if(k1==0)
                        {
                        delay(10);
                        led3=0;
                        }
                        if(k2==0)
                                {
                                        delay(10);
                                        led4=0;
        }

        }

}

void Int0INit()
{
IT0=1;
EX0=1;
EA=1;
}

void main()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Int0INit();

         while(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
        if(k4==0)
        {

         presskeynum++;
                if(presskeynum==3)
                        presskeynum=0;
                else key();

        }

}

网友A(2018-07-10):
我用买的开发板,可能有的引脚不一样,就比如我的P3^2口是外部中断0,它对应的是k3按键

网友A:
然后我感觉那个k2,和K1都没有用,
你看一下我改的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2^4;
sbit led2=P2^5;
sbit led3=P2^6;
sbit led4=P2^7;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presskeynum=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key()
{
                if(presskeynum==1)        //开关按下1次
               {

                        delay(30);
                        led1=0;                 //P2^4灯亮

                             delay(30);
                             led2=0;                //亮

  }
                if(presskeynum==2)                                 //按下2次 按下两次怎么判断啊
        {

                        delay(10);
                        led3=0;                        //         P2^6灯亮

                                        delay(10);
                                        led4=0;
                                                                                led1=~led1;
                                                                                led2=~led2;

        }

}

void Int0INit()                //外部中断必须要的三个条件
{
IT0=1;                           //外部中断触发方式选择0:低电平触发;1:下降沿触发
EX0=1;
EA=1;                           //总
}

void main()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全是暗的
        Int0INit();

         while(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0);         //消抖
        if(k3==0)
        {
                presskeynum++;
                if(presskeynum==3)
                   presskeynum=0;
                else key();

        }
}
功能跟你的想象的可能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