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无字库LCD12864左右上下滚动的程序

楼主(2018-05-06):
/*无字库LCD12864左右上下滚动*/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name[5][32]=

{

0x00,0x04,0xFF,0x24,0x24,0x24,0xFF,0x04,0x00,0xFC,0x44,0x44,0xC4,0x42,0x40,0x00,
0x88,0x48,0x2F,0x09,0x09,0x19,0x2F,0xC8,0x60,0x1F,0x00,0x00,0xFF,0x00,0x00,0x00,//斯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00,//人1

0x44,0x44,0x44,0x44,0x5F,0xC4,0x74,0x44,0x44,0x44,0x5F,0x44,0x44,0x44,0x44,0x00,
0x10,0x08,0x04,0x02,0xFF,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0x00,//若2

0x00,0x14,0x64,0x04,0x0C,0xB2,0x02,0x23,0x1A,0x00,0x20,0x10,0x08,0x86,0x60,0x00,
0x40,0x21,0x11,0x0D,0x03,0xFF,0x05,0x09,0x11,0x80,0x84,0x42,0x21,0x10,0x0C,0x00,//彩3

0x00,0xF8,0x08,0xFF,0x08,0xF8,0x00,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0,0x00,
0x20,0x63,0x21,0x1F,0x11,0x19,0x7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00,//虹4

} ;

sbit CS1=P2^1;//片选1,低电平有效,CS1=0开左屏幕,CS1=1关左屏幕
sbit CS2=P2^0;//片选2,低电平有效,CS2=0开右屏幕,CS2=1关右屏幕
sbit EN=P2^2; //读写使能信号
sbit RW=P2^3;//读写选择信号,RW=1为读选通,RW=0为写选通
sbit RS=P2^4;//数据,指令选择信号,RS=1为数据操作,RS=0为写指令或读状态(一般为读忙标志)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void busy()//忙检测函数
{
        P0=0X00; //这句不能少
        RS=0;
        RW=1;
        EN=1;
        while(P0&0X80);//P0&0X80结果为真则一直执行空操作,也就是说P0&0X80为0则结束循环
        EN=0;
}

void wcmd(uchar cmd)
{
        busy(); //每次写入指令或数据之前都进行忙检测
        RS=0;
        RW=0;
        P0=cmd;
        EN=1;_nop_();_nop_();//在EN下降沿写入数据和指令
        EN=0;
}

void wdata(uchar dat) //写命令和写数据只在RS=0或RS=1上不同,其余都相同
{
        busy();
        RS=1;
        RW=0;
        P0=dat;
        EN=1;_nop_();_nop_();//在EN下降沿写入数据和指令
        EN=0;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设置页,12864LCD共有8页,每页有8行点阵点。
{
        page=0xB8|page;  //首页地址为0XB8
        wcmd(page);                  //page取值范围为0~7,表示第1到8页
}

void set_line(uchar line)//设置显示的起始行,共有0--63行,一般从0行开始显示
{
        line=0xc0|line;  //起始行地址0XC0
        wcmd(line);        //line取值范围为0~63,表示第1到64行
}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column&0x3f; //列的最大值为0X3F,即64
        column=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cmd(column);                 //column的取值范围为0~63,共64列
}

void set_onoff(uchar onoff)//设置显示开关,onoff取值为0或1
{
        onoff|=0x3e;//0X3E是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
        wcmd(onoff);//所以若onoff为0,则表示关显示,onoff为1,则表示开显示
}

void select_screen(uchar screen)//选屏,screen取值范围为0,1,2
{
        switch(screen)
        {
                case 0:CS1=1;CS2=1;break; //全屏
                case 1:CS1=1;CS2=0;break;  //左半屏
                case 2:CS1=0;CS2=1;break;  //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_screen(uchar screen)//清屏
{
        uchar i,j;
        select_screen(screen);//先选屏
        for(i=0;i<8;i++)//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_page(i);//设置页
                set_column(0); //设置列,每页都从第1列开始,共64列
                for(j=0;j<64;j++)//控制列数0--63,共64列
                        wdata(0x00);//写入0,列地址指针会自动加1
        }
}

void init()        //LCD初始化
{
        busy(); //忙检测
        select_screen(0);//选屏,全屏
        set_onoff(0);        //关显示
        select_screen(0); //选屏,全屏
        set_onoff(1);          //开显示
        select_screen(0); //选屏,全屏
        clear_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起始行:0
}

void show(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显示一个汉字,一个汉字有32字节数据
{
        uchar i;        //screen表示选择屏幕,page表示页,column表示列,*p表示汉字的数组
        select_screen(screen); //选屏
        set_page(page);           //设置页,写上半页
        set_column(column);//设置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wdata(p[i]);   //汉字的上半部分
        set_page(page+1); //写下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wdata(p[i+16]);         //汉字的下半部分
}

void main()
{
        uint i,j,m,a,b,c,d,e,f,g;
        init();  //LCD初始化
        clear_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显示开始行

//一页一页移动

        while(1)
        {
                for(j=8;j>0;j--)
                {
                                set_line(j);
                                for(i=0;i<8;i++)
                                {
                                        i=i%8;
                                        a=(i+1)%8;
                                        b=(i+2)%8;
                                        c=(i+3)%8;
                                        d=(i+4)%8;
                                        e=(i+5)%8;
                                        f=(i+6)%8;
                                        g=(i+7)%8;
                                        show(1,j,0*16,name[i]);
                                        show(1,j,1*16,name[a]);
                                        show(1,j,2*16,name[b]);
                                        show(1,j,3*16,name[c]);
                                        show(2,j,0*16,name[d]);
                                        show(2,j,1*16,name[e]);
                                        show(2,j,2*16,name[f]);
                                        show(2,j,3*16,name[g]);

                                        delay(200);
                                        clear_screen(0);
                                   }
                }
        }

//一行一行移动

//        while(1)
//        {
//                for(j=0;j<8;j++)
//                {
//                        for(m=64;m>0;m--)
//                        {
//                                m=m%64;
//                                set_line(m);
//                                for(i=8;i>0;i--)
//                                {
//                                        i=i%8;
//                                        a=(i+1)%8;
//                                        b=(i+2)%8;
//                                        c=(i+3)%8;
//                                        d=(i+4)%8;
//                                        e=(i+5)%8;
//                                        f=(i+6)%8;
//                                        g=(i+7)%8;
//                                        show(1,j,0*16,name[i]);
//                                        show(1,j,1*16,name[a]);
//                                        show(1,j,2*16,name[b]);
//                                        show(1,j,3*16,name[c]);
//                                        show(2,j,0*16,name[d]);
//                                        show(2,j,1*16,name[e]);
//                                        show(2,j,2*16,name[f]);
//                                        show(2,j,3*16,name[g]);
//
//                                        delay(200);
//                                        clear_screen(0);
//                                   }
//                        }
//                }
//        }
}

网友A:
滚动?这也能叫菜单?

网友B(2019-11-24):
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