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36V蓄电池作电源,想得到24V 15V和3.V辅助电源

楼主(2018-05-06):
该怎么办啊。24V可以用7824,15V再7515.可是3.3V呢。难道一路降下来?
有人说用LM2596,可是36V到3.3V还是?

网友A:
使用MAX34063就可以了.网上有资料。

网友B:
7824+7815+1117-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AX34063就可以了.网上有资料。

谢谢了

网友C:
3.3V就按你说的那样一路降下来,推荐一个稳压模块:XC6206

网友D:
如果使用稳压块,36V到3.3V,这个效率太低了。
这个还是使用逆变(震荡、变压、整流、滤波),麻烦一些,效率高。

网友E:
负载不大时,可以一路降下来,成本不高,效率低问题也不大;重负载时,考虑用DC/DC降压。

网友F:
直接用降压

楼主:
谢谢了。我打算7824+7815 然后网上买个LM2596做好的模块,再24降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