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40v降压32v左右怎么接电阻,我是高中生

楼主(2018-05-06):
你们好!我是个高中生, 想知道。通过电阻分压40v装32v,用电阻分压,电阻我应该怎么选,用多大的,怎么接电阻。需要考虑电流吗?

网友A:
先测定32v需要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根据这个电流选择分压电阻的阻值和电阻的瓦数,再选择一个32v的稳压管接在32v工作的两端。

网友B:
建议你用一个27V稳压管接在7805的地极和电源地之间,这样7805直接输出32V电源,输出电流范围也广。

网友C:
你的分压之后的32v需要考虑你的负载的阻值,在进行分压计算的时候需要考虑负载的阻值问题,如果电流较大的话还需要注意电阻的选型要使用大功率电阻

网友D:
U=IR不然怎么计算,也可以买一个可以调节电压的稳压模块

网友E:
在电流不太大的情况下可以用电阻分压法降压。计算方法为:32V除以你的电流得到一个等效电阻,取这个等效电阻的1/4,就是需要串联到电路中的电阻的大约值。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