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仿真图和源码

楼主(2018-05-06):
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LCM_Data  P0          //将P0口定义为LCM_Da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02的控制脚
sbit lcd1602_rs=P2^5;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n=P2^7;

sbit Scl=P3^4;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3^5;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 = P2^1;        //报警
sbit KEY = P3^6;        //开锁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允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void Delay5Ms(void);        //声明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控盘扫描控制表
//液晶显示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    //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     = {"     correct    "};        //输入正确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       = {"      error     "};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    = {"      pass      "};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    = {"      open      "};        //OPEN
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     = {"SetNewWordEnable"};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input:          "};        //INPUT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    = {"Init 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        = {"error,try again!"};
unsigned char code again[]        = {"input again     "};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1,3,1,4,2,0};             //管理员密码(只可在程序中修改)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记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            //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             //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            //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将密码初始为000000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24C02========================================================
//=============================================================================================

void mDelay(uint t) //延时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void)          //空操作
{
     _nop_();          //仅作延时用一条语句大约1us
     _nop_();
     _nop_();
     _nop_();
}

/*****24c02程序参照24c02时序图*****/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应答位*/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将待发送数据暂存temp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将读到的数据&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数据左移
           Data=temp;                       //数据左移后重新赋值Data
           BitCounter--;                   //该变量减到0时,数据也就传送完成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传送完成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数据位是否为1
            temp=temp|0x01;       //为1 temp的最低位为1(|0x01,就是将最低位变为1)
        else                   //如果为0
            temp=temp&0xfe;       //temp最低位为0(&0xfe(11111110)最低位就是0)
        if(BitCounter-1)       //BitCounter减1后是否为真
        {
            temp1=temp<<1;       //temp左移
            temp=temp1;
        }
        BitCounter--;           //BitCounter减到0时,数据就接收完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LCD1602====================================================
//==================================================================================================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 (0x11): k=1;break;
        case (0x21): k=2;break;
        case (0x41): k=3;break;
        case (0x81): k='A';break;
        case (0x12): k=4;break;
        case (0x22): k=5;break;
        case (0x42): k=6;break;
        case (0x82): k='B';break;
        case (0x14): k=7;break;
        case (0x24): k=8;break;
        case (0x44): k=9;break;
        case (0x84): k='C';break;
        case (0x18): k='*';break;
        case (0x28): k=0;break;
        case (0x48): k='#';break;
        case (0x88): k='D';break;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确定行线
            i=0;
            P1=a[i];              //精确定位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f);      //确定列线
                       break;            //已定位后提前退出
                  }
                else
                  {
                       i++;
                       P1=a[i];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
     }
     else return 0;                     //无键按下时返回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 Display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在二行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i]);       //显示open 开锁成功
        }
    }
    else
    {
        if(N==0)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显示错误
            }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显示开始输入
            }
        }
    }
}

//========================重置密码==================================================
//==================================================================================
void Reset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显示错误
        ThreeAlam();       //没开锁时按下重置密码报警3声
    }
    else                   //开锁状态下才能进行密码重置程序
    {
        if(ReInputEn==1)   //开锁状态下,ReInputEn置1,重置密码允许
        {
            if(N==6)       //输入6位密码
            {
                ReInputCont++;            //密码次数计数
                if(ReInputCont==2)        //输入两次密码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如果两次的密码不同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Error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关锁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DisplayListChar(0,1,ResetOK);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密码修改成功,显示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输入一次密码时
                {
                    OneAlam();
                    //DisplayListChar(0, 1, again);         //显示再次输入一次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显示再输入一次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 Alam_KeyUnable(void)
{
    P1=0x00;
    {
        ALAM=~ALAM;                 //蜂鸣器一直闪烁鸣响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isplayListChar(0, 1, 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显示开机输入密码界面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i]=0;        //将输入密码清零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清零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void)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i]==InputData[i])    //判断输入密码和24c02中的密码是否相同
                {
                    i++;                                //相同一位 i就+1
                }
                else                                     //如果有密码不同
                {
                    ErrorCont++;                        //错误次数++
                    if(ErrorCont==3)            //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
                        do
                        Alam_KeyUnable();
                        while(1);
                    }
                    else                     //错误次数小于3次时,锁死键盘3秒,然后重新可以输入
                    {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pass=0;                    //pass位清零
                        break;                    //跳出
                    }
                }
            }

            if(i==6)                     //密码输入对时
            {
                CorrectCont++;                    //输入正确变量++
                if(CorrectCont==1)                //正确输入计数,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开锁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显示open开锁画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i]=0;                                //开锁后将输入位清零
                    }
                }
                else                                                //当两次正确输入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DisplayListChar(0,1,SetNew);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显示重置密码界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

            else            //=========================当第一次使用或忘记密码时可以用131420对其密码初始化============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DisplayListChar(0,1,initword);            //显示初始化密码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显示初始化密码
                    }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Delay400Ms();                                //延时400ms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else                                            //密码输入错误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信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开锁键,
        {
            //DisplayListChar(0,1,Er_try);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错误,请重新输入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到6位时,按下确认键时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P1口复位
    TMOD=0x11;                   //定义工作方式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赋初值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0;                       //打开定时器开关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i]);//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写输入密码等待界面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进入循环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Alam_KeyUnable();                    //报警键盘锁
        else
            ALAM=1;                                //关报警

        KEY=keynum();                            //读按键的位置码
        if(KEY!=0)                                //当有按键按下时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
                second=0;                        //秒清零
            }
            else                                //没有锁定键盘时
            {
                NUM=coding(KEY);                //根据按键的位置将其编码,编码值赋值给NUM
                {
                    switch(NUM)                    //判断按键值
                    {
                        case ('A'):     ;                     break;
                        case ('B'):        ;                     break;
                        case ('C'):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i]);//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if(N>=1) N--;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DisplayOneChar(6+N,1,'*');
                                    for(j=N;j<16;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 ');
……………………

网友A: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LCD没有反应啊?

网友B:
这个仿真的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C:
为什么仿真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