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问题 所有的应用软件全都打不开

楼主(2018-05-06):
电脑开机后我的电脑能打开,所有文件夹都能打开和查看,可是所有的应用软件全都打不开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不重装系统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清理空间,看是否是因为卡顿
然后杀毒,是否中毒
最后直接一键恢复,重装系统

网友B:
非电子技术问题 最好不要再本坛发问

网友C:
重装软件

网友D:
应该是中病毒了,要么杀毒要么重装系统。

网友E:
重装系统最简单

网友F:
楼下电脑店解决

网友G:
开机按F8选择最后一次系统配置

网友H:
试试安全模式

网友I:
应该是有系统文件丢失或者损坏,可以尝试修复系统,也可以安全模式下试试,实在不行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J:
可能是需要改变系统临时变量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