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的LEDA端口用PNP三极管当背光开关,要怎么搞?

楼主:
LCD12864的LEDA端口用PNP三极管当背光开关,要怎么搞?

又没高手指教一下!

LCD12864的LEDA端口用PNP三极管当背光开关

LCD12864的LEDA端口用PNP三极管当背光开关

网友A(2018-05-06):
电路已连接,程序中加P46=0,背光就亮。

网友B:
加了,我先加P46=0,不亮:
然后改为P46=1;还是不亮!

网友B:
P46=0和P46=1,我都试过,还是不亮!

网友C:
图中R2接晶体管E、B两端,晶体管E直接接VCC。P46=0背光就亮。

网友D:
图中接发P46=0应该会亮,但如果电源电压较低比如3.3V,而LED是蓝色或者白色等高压降二极管,则不会点亮,因为蓝色发光管需要3V以上的电压,而P管在图中接法,是不能饱和导通的,也就是说要分去近0.7V电压,输出很难达到点亮蓝色LED 的电压。可以换成N管,修改程序在P46=1时点亮背光,效果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