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io电平转3.3v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楼主(2018-05-06):
51单片机需要接lora模块,模块是3.3v的,怎么办

网友A:
个人意见:
第一:“模块是3.3v的”——意思是,这个模块的工作电压是3.3v,与I/O口的电平没什么关系吧。我使用过wifi模块,它们都是3.3v的工作电压,接在5v的单片机I/O口上,使用没什么问题啊。
第二:单片机电源是5v的,模块工作电压是3.3v,我是用一个降压模块的,网上的这种模块很多,最便宜的是直接由5v降压到3.3v的,专用嘛。

网友B:
IO口负载不大的话,可以直接电阻分压由5V到3.3V.单片机一般是CMOS输出,轻负载时输出为低约等于0v,高约等于5v,分压后低还是0,高分压到3.3,基本没问题。

网友C:
可以加一个3.3V的稳压块

网友D:
AMS1117 5V转3.3V

网友E:
如果51单片机能配置成开漏输出的话,那就把相应的IO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然后接上拉电阻到3.3V电源,这样就可以电压匹配了

网友F:
安信可esp-01s模块开发文档有一个io电平参考电路,相当简洁,可以去官网下载来看看

网友G:
用光电耦简单一点

网友H:
可配置电压转换和3态输出的16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SN74AVCB164245VR  德州仪器

网友I:
你可以用一个稳压模块降压例如7805,外接变压器

网友J:
用5v转3.3v的器件做一个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K:
现在STC的51单片机都是宽电压的2.0-5.5V通用为什么不选这种可以用3.3V供电的呢

网友L:
用CMOS转或者BJT转,电路和楼上CMOS的图一样的,稳压块没必要,有点贵,便宜的纹波大;若真要用为了使你的模块正常工作一定要加退耦电容。

网友M:
调电位器

网友N:
直接接就行

网友O:
不考虑成本的话用专用IC去实现;考虑成本的话用3.3V转5V用11楼的电路,5V转3.3V用两个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P:
3.3V模块另外准备一路电源,模块和单片机的通信可以采用5楼的电路,  就这个,我用过两次,没问题的!

网友Q:
看你是单向还是双向了,推荐电压装换芯片TXS0108系列,双向通信,通信时和直连没区别。

网友R:
电阻分压没毛病

网友S:
有模块转一下

网友T:
使用三极管

网友U:
使用三极管即可。。。。转换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