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可以和51单片机做那些制作?

楼主(2018-05-06):
帮忙发一下仿真原理图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制作的实例就太多了,主要看你要实现什么

简单的实现步进电机的加速和减速 正转和反转

网友B:
万年历 显示时间日期星期 温度

网友C:
要通过步进电机驱动模块来连接,单片机IO不足以驱动电机,如果是小型的4相5线步进电机的话可以用ULN2003驱动用到4个IO,如果是大功率的步进电机的话需要大功率的驱动模块这时控制方式也会改变(通过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