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DS1820的C51单片机源程序看看这里

楼主(2018-05-06):
需要DS1820的C51源程序看看这里,这边需要双DS1820.正在研究中。。。。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程啊。给你一个STC的,STC的下载程序方便,上手也比较快

CPU:STC12C5A48S2

#include "18B20.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math.h>  //要用到取绝对值函数abs()
/**************************************
延时X微秒(STC12C5A60S2@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此延时函数是使用1T的指令周期进行计算,与传统的12T的MCU不同
**************************************/
sbit  DQ=P1^0;   //定义18B20数据脚为P1.0端口

void DelayXus(uint n)
{
    while (n--)
    {
        _nop_();
        _nop_();
    }
}
void getTmp_Update()
{
    uint TPL,TPH,tmpvalue,value;
    float t;

    Room_tmep=0;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开始转换命令

    while (!DQ){};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设备复位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TPL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低字节
    TPH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高字节
        tmpvalue = TPH;
    tmpvalue <<= 8;
    tmpvalue |= TPL;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使用DS18B20的默认分辨率12位, 精确度为0.0625度, 即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0.0625度
                          /* 如果将它放大100倍, 使显示时可显示小数点后两位, 并对小数点后第三进行4舍5入, 如t=11.0625, 进行计数后, 得到value = 1106, 即11.06 度,
                                                 如t=-11.0625, 进行计数后, 得到value = -1106, 即-11.06 度 */
         Room_tmep=        t;                 //得到最终温度
}
/**************************************
复位DS18B20,并检测设备是否存在
**************************************/
void DS18B20_Reset()
{
    uchar  i=0;
    CY = 1;
    while (CY)
    {

        DQ = 0;                     //送出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Xus(240);              //延时至少480us
        DelayXus(240);
        DQ = 1;                     //释放数据线
        DelayXus(60);               //等待60us
        CY = DQ;                    //检测存在脉冲
        DelayXus(240);              //等待设备释放数据线
        DelayXus(180);
                i++;
                if (i>50){AD_Error_code=1;return;}else{if (AD_Error_code==1)        {AD_Error_code=0;}}
    }
}
/**************************************
从DS18B20读1字节数据
**************************************/
uint DS18B20_Read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Xus(1);                //延时等待
        DQ = 1;                     //准备接收
        DelayXus(1);                //接收延时
        if (DQ) dat |= 0x80;        //读取数据
        DelayX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
    return dat;
}
/**************************************
向DS18B20写1字节数据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int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Xus(1);                //延时等待
        dat >>= 1;                  //送出数据
        DQ = CY;
        DelayX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DQ = 1;                     //恢复数据线
        DelayXus(1);                //恢复延时
    }
}

Ds1820 源程序.zip

C51 读DS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