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片机之间通讯

楼主(2018-05-06):
最近想做一个设备,在这个设备上有显示模块,打印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设备对外接口模块。 每个模块上都有一个mcu,现在设想通过ttl的uart进行多个模块之间通讯,模块和模块之间的距离很近,最大40厘米. 可是现在担心ttl电平方式串口的干扰问题。有这样经验的高手给指导!!!

网友A:
软件上协议一下,就解决了。

楼主:
每个模块单元都有单独的ttl的uart  相互之间是一对一的uart, 我关心的是这样通讯,是不是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网友B:
数字信号对于外界的干扰要求不是太高,但是串口有线传输不要太长,40还在承受范围,多个模块的传输在软件上写个简单的协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信号对于外界的干扰要求不是太高,但是串口有线传输不要太长,40还在承受范围,多个模块的传输在软件上 ...

非常感谢    还是不要研究这个了   拍上一个芯片吧   免得有问题

网友C:
看你的波特率了

网友D:
在通信协议中加入容错机制,设定好每一个模块的地址,如果是自己的信息处理,不是的话就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