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单片机万年历的程序(6个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05-06):
网上找的大多数都是用液晶显示的,这是用6个数码管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302_CLK=P3^2;
  sbit DS1302_IO=P3^3;
  sbit DS1302_RST=P3^4;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Tiaoshi=P3^7;  //调试按键
  sbit Inck=P3^6;        //升序按键
  uchar count=0;        //记录按键次数
  uchar temp;
   sfr Wei=0xa0;
   sfr Duan=0x90;
  bit Inck_flag=0x20;        //升序调试标志
  bit flag=0x21;
  char hide_sec;
  char hide_min;
  char hide_hour;
  char hide_day;
  char hide_month;
  char hide_year;
  typedef struct _SYSTEMTIME_
{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Day;
        uchar Month;
        uchar Year;
        uchar TimeStr[12];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结构体名称CurrentTime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秒寄存器地址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分寄存器地址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小时寄存器地址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0;i<count;i++)
        {
          for(j=0;j<120;j++)
          ;
        }
  }
  void DS1302InputByte(uchar d)          //向1302中通过ACC输入数值d
  {
    uchar i;
        ACC=d;
        for(i=8;i>0;i--)
        {
          DS1302_IO=ACC0;
          DS1302_CLK=1;          //一个时钟的上升沿输出
          DS1302_CLK=0;
          ACC=ACC>>1;
        }
  }
u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ds1302向单片机发送数据返回值为ACC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7=DS1302_IO;
         DS1302_CLK=1;
         DS1302_CLK=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char ucAddr,uchar ucDa)   //向ds1302中写入数据地址为Addar,数据为ucDa
{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DS1302InputByte(ucAddr);           //先发送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然后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1;
   DS1302_RST=0;
  }
  uchar Read1302(u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char ucData;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输入地址,命令
        ucData=DS1302OutputByte();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1;
        DS1302_RST=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SetProtect(bit flag1)                //           是否写保护
  {
    if(flag1)
            Write1302(0x8E,0x10);
        else
            Write1302(0x8E,0x00);
  }
  void DS1302_SetTime(uchar Address,uchar Value)     //设置时间函数
  {
      DS1302_SetProtect(0);
          Write1302(Address,((Value/10)<<4|(Value%10)));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将ds1302中读取的数据存入结构体
  {
    uchar ReadValue;
        ReadValue=Read1302(DS1302_SECOND);        //将秒位的数据赋值给ReadValue变量
        Time->Second=((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结构体中的数变为十进制数
        ReadValue=Read1302(DS1302_MINUTE); //分位
        Time->Minute=((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2_DAY);        //将的数据赋值给ReadValue变量
        Time->Day=((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结构体中的数变为十进制数
        ReadValue=Read1302(DS1302_MONTH); //
        Time->Month=((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数据缓存区
  {
     Time->TimeStr[0]=Time->Hour/10;   //将小时的十位存入TimeStr[0]
         Time->TimeStr[1]=Time->Hour%10;

         Time->TimeStr[2]=Time->Minute/10;
         Time->TimeStr[3]=Time->Minute%10;

         Time->TimeStr[4]=Time->Second/10;
         Time->TimeStr[5]=Time->Second%10;

         Time->TimeStr[6]=Time->Year/10;   //将小时的十位存入TimeStr[0]
         Time->TimeStr[7]=Time->Year%10;

         Time->TimeStr[8]=Time->Month/10;
         Time->TimeStr[9]=Time->Month%10;

         Time->TimeStr[10]=Time->Day/10;
         Time->TimeStr[11]=Time->Day%10;
  }
  void Delay1ms(uint count1)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count1;i++)
        for(j=0;j<120;j++);
  }
  void Dis(SYSTEMTIME *Time)  //显示函数
  {
    uchar disbit,shitfb;
        DS1302_GetTime(Time);        //从1302中获取时间并存入结构体Time中
        TimeToStr(Time);          //将结构体中数据缓存至TimeStr[0]
        disbit=1;          //0xfe;        最后一位打开
        for(shitfb=0;shitfb<6;shitfb++)
        {_nop_();     _nop_();          //延时
         Duan=Time->TimeStr[shitfb]; //段选依次输入         TimeStr[0]到TimeStr[5];
         Wei=_crol_(disbit,shitfb);         //位选依次亮起
          Delay1ms(2);
          Wei=0;
         }
   }

    void Dis2(SYSTEMTIME *Time)  //显示函数
  {
    uchar disbit,shitfb;
        DS1302_GetTime(Time);        //从1302中获取时间并存入结构体Time中
        TimeToStr(Time);          //将结构体中数据缓存至TimeStr[0]
        disbit=1;          //0xfe;        最后一位打开
        for(shitfb=6;shitfb<12;shitfb++)
        {_nop_();     _nop_();          //延时
         Duan=Time->TimeStr[shitfb]; //段选依次输入         TimeStr[6]到TimeStr[11];
         Wei=_crol_(disbit,shitfb-6);         //位选依次亮起
          Delay1ms(2);
          Wei=0;
         }
   }

   void Setkey()        //模式选择按键
   {
       Tiaoshi=1;
           if(Tiaoshi==0)         //调试按键按下
           {
              mdelay(8);
                  count=count+1;  //count从0开始计数
                  if(count==7)count=0;
                  while(Tiaoshi==0); //按键松开跳出循环
                }
        }
   void Inckey()         //升序按键
   {
      Inck=1;
          if(Inck==0)        //升序按键按下
          {   mdelay(8);
              switch(count)         //选择调时模式
                  {case 1:        //调整小时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将返回的ACC存入temp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将ACC化为十进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if(temp>=24)temp=0;
                   Inck_flag=1;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分数加1
                        Inck_flag=1;
                        if(temp>=60)temp=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秒数加1
                         Inck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60)temp=0;
                         break;

                         case 4:        //调整年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 将返回的ACC存入temp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将ACC化为十进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if(temp>=99)temp=0;
                   Inck_flag=1;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
                        Inck_flag=1;
                        if(temp>=12)temp=0;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秒数
                         temp=((temp&0x70)>>4)*10+(temp&0x0f);
                         temp=temp+1;                  //秒数加1
                         Inck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32)temp=0;
                         break;

                         default: Inck_flag=0;break;
                         }
                         while(Inck==0); //检测松开按键
                        }
        }
   void Keydone()               //按键功能执行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case 1:do                                 //count=1,调整时
                       {  Inckey();
                              if(Inck_flag==1)
                                  { temp=(temp/10)<<4|temp%10;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temp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Inck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Dis(&CurrentTime) ;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2,调整分
                          {   hide_hour=0;
                              Inckey();
                                  if(Inck_flag==1)
                                  {   temp=(temp/10)<<4|temp%10;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Inck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Dis(&CurrentTime);  //程序每循环三次显示一下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调整秒
                               {  hide_min=0;
                                      Inckey();                 //扫描加按钮
                                          if(Inck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temp=(temp/10)<<4|temp%10;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temp&0x7f);  //写入新的秒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Inck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时
                                                if(hide_sec>3)
                                                hide_sec=0;
                                                Dis(&CurrentTime);
                                                }while(count==4);break;

                                                case 4:do                                 //count=1,调整
                       {  Inckey();
                              if(Inck_flag==1)
                                  { temp=(temp/10)<<4|temp%10;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temp);   //写入新的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Inck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Dis2(&CurrentTime) ;
                                        }while(count==5);break;
                        case 5:do                                  //count=5
                          {   hide_year=0;
                              Inckey();
                                  if(Inck_flag==1)
                                  {   temp=(temp/10)<<4|temp%10;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8,temp); //写入新的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Inck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Dis2(&CurrentTime);  //程序每循环三次显示一下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调整
                               {  hide_month=0;
                                      Inckey();                 //扫描加按钮
                                          if(Inck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temp=(temp/10)<<4|temp%10;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6,temp);  //写入新的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Inck_flag=0;
                                                }
                                                hide_day++;      //位闪计时
                                                if(hide_day>3)
                                                hide_day=0;
                                                Dis2(&Current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
                        count=0;hide_sec=0;        hide_day=0;
                        break;
                        default: break;
                        }
                }
                main()
                {   Inck_flag=0;
                    while(1)
                        {
                                if(count<4)
                                {
                                Dis(&CurrentTime);
                           Setkey();
                           if(count!=0)//(F0==1)
                           Keydone();
                           } //进入调整模式

                                   if(count>=4)
                                {
                                Dis2(&CurrentTime);
                           Setkey();
                           if(count!=0)//(F0==1)
                           Keydone();
                           } //进入调整模式

                           }
                        }

网友A(2019-05-20):
我想问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