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够感应到51单片机,能烧录进去,但是就是无法实现功能

楼主(2018-05-06):
电脑能够感应到51单片机,能烧录进去,但是就是无法实现功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如果真的把你的程序烧录进去了,却没有功能,只能说是你的程序不对,或者是你的硬件不对——只可能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程序的问题:一般而言,程序都是需要调试的,除非是简单到爆的,你没有看到效果,那就要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了,从已经有的现象去猜想,程序出了什么问题。
硬件的问题:玩单片机都是软硬结合的,程序与硬件不匹配,也是没有设想的效果的。
另外,你提的问题,让大家盲猜啊,所以没什么人理你嘛,你这是什么问题?没程序、没功能、没硬件,什么都没有,当然也就没有解答了。要么,你是高手,不轻易提问,要么,你是小白,白得无语。呵呵

网友B:
一是程序有问题,可以用仿真proteus看,二是电路了

网友C:
程序或者接口的错

网友D:
本人招聘熟悉新唐N76E003AT20 芯片程序员。有报名的吗?待遇可以邮件方式提出。

网友E:
程序对吗?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I/O口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F:
你将程序烧进去了,这就说明你的格式是对的,剩下的你就检查一下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