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GPS显示时间地点,温度 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
分享个GPS显示时间地点,温度的设计

#include"GPS.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math.h>

u8 GpsBuffer[NMEA_COUNT_MAX]={0};
//char FindString[80];
char *pFindString="$GPRMC,015152.589,V,0000.0000,N,00000.0000,E,,,020504,,*11\r\n";

u8 GpsFlag;
GPSINFO GpsInfo;
extern  char dingwei[];
extern  u8 dingwei_CRC[];
extern  u8 dingwei_data[30];
void GpsDataInit(void)
{
        GpsInfo.UtcTime[10]='\0';
        GpsInfo.Latitude[9]='\0';
        GpsInfo.Longitude[10]='\0';
        GpsInfo.Speed[5]='\0';
        GpsInfo.Azimuth[5]='\0';
        GpsInfo.UtcData[6]='\0';
        GpsInfo.Altitude[7]='\0';

}
u16 FindStr(u8 *str,u8 *ptr)
{
        u16 index=0;
        u8 *STemp=NULL;
        u8 *PTemp=NULL;
        u8 *MTemp=NULL;
        if(0==str||0==ptr)
                return 0;
        for(STemp=str;*STemp!='\0';STemp++)         //依次查找字符串
        {
                index++;  //当前偏移量加1
                MTemp=STemp; //指向当前字符串
                //比较
                for(PTemp=ptr;*PTemp!='\0';PTemp++)
                {
                        if(*PTemp!=*MTemp)
                        break;
                        MTemp++;
                }
                if(*PTemp=='\0')  //出现了所要查找的字符,退出
                        break;
        }
        return index;
}
//GPS解析
void GPSParse(void)
{
         u8 CommaNum=0; //逗号数
        u8 BufIndex=0; //数字量
         u8 Sbuf;
        u8 *Pstr;
        u16 index;
        memset(&GpsInfo,0x00,sizeof(GpsInfo));//清除结构体
        index= FindStr(GpsBuffer,"$GPRMC,");//查找
        if(index)
        {
                CommaNum=0;
                Pstr=GpsBuffer+index+6;         //找到GPRMC,后面的地址
                do
                {
                        Sbuf=*Pstr++;
                //        USART_SendData(USART1,Sbuf);
                        switch(Sbuf)
                        {
                                case ',':CommaNum++;  //通过逗号的数目来进行状态分类
                                                 BufIndex=0;
                                                 break;
                                default:
                                                switch(CommaNum)
                                                {
                                                        case 0:GpsInfo.UtcTime[BufIndex]=Sbuf;break;
                                                        case 1:GpsInfo.Statue=Sbuf;             break;
                                                        case 2:GpsInfo.Latitude[BufIndex]=Sbuf;break;
                                                        case 3:GpsInfo.LatitudeNS=Sbuf;break;
                                                        case 4:GpsInfo.Longitude[BufIndex]=Sbuf;break;
                                                        case 5:GpsInfo.LongitudeEW=Sbuf;break;
                                                        case 6:GpsInfo.Speed[BufIndex]=Sbuf;break;
                                                        case 7:GpsInfo.Azimuth[BufIndex]=Sbuf;break;
                                                        case 8:GpsInfo.UtcData[BufIndex]=Sbuf;break;
                                                        default:break;
                                                }
                                                BufIndex++;        //
                                                break;
                        }
                }while(Sbuf!='*');//直到出现‘*’退出

        }
        //如上操作
        index= FindStr(GpsBuffer,"$GPGGA,");
        if(index)
        {
                CommaNum=0;
                Pstr=GpsBuffer+index+6;
                do
                {
                        Sbuf=*Pstr++ ;
                        switch(Sbuf)
                        {
                                case ',':CommaNum++;
                                                 BufIndex=0;
                                                 break;
                                default:
                                                switch(CommaNum)
                                                {
                                                        case 0:break;
                                                        case 1:break;
                                                        case 2:break;
                                                        case 3:break;
                                                        case 4:break;
                                                        case 5:break;
                                                        case 6:break;
                                                        case 7:break;
                                                        case 8:GpsInfo.Altitude[BufIndex]=Sbuf;break;
                                                        default:break;
                                                }
                                                BufIndex++;
                                                break;
                        }
                }while(Sbuf!='*');
        }
        dingwei_data[2]=(GpsInfo.UtcData[4]-0x30)*10+(GpsInfo.UtcData[5]-0x30);//年
        dingwei_data[3]=(GpsInfo.UtcData[2]-0x30)*10+(GpsInfo.UtcData[3]-0x30);//月
        dingwei_data[4]=(GpsInfo.UtcData[0]-0x30)*10+(GpsInfo.UtcData[1]-0x30);//日
        dingwei_data[5]=((GpsInfo.UtcTime[0]-0x30)*10+(GpsInfo.UtcTime[1]-0x30)+8);//时
        dingwei_data[6]=((GpsInfo.UtcTime[2]-0x30)*10+(GpsInfo.UtcTime[3]-0x30));//分
        dingwei_data[7]=((GpsInfo.UtcTime[4]-0x30)*10+(GpsInfo.UtcTime[5]-0x30));//秒
        if(GpsInfo.Statue==0x56)        //状态为“V”未定位
        {
                dingwei_data[18]=dingwei_data[18]&0xEF;
        }
        if(GpsInfo.Statue==0x41)        //状态为“A”已定位
        {
                dingwei_data[18]=dingwei_data[18]|0x10;
        }
        dingwei_data[18]=dingwei_data[18]|0x20;//实时定位

}
float LatToRad(u8 *Lat)
{
         float Rad;
        u16 Data;
        Data=Lat[0]*10+Lat[1];
        Rad=Lat[2]*10+Lat[3]+Lat[5]*0.1+Lat[6]*0.01+Lat[7]*0.001+Lat[8]*0.0001;
        Rad=Rad/60;
        Rad=Rad+Data;
        return Rad;

}
float LonToRad(u8 *Lon)
{
         float Rad;
        u16 Data;
        Data=Lon[0]*100+Lon[1]*10+Lon[2];
        Rad=Lon[3]*10+Lon[4]+Lon[6]*0.1+Lon[7]*0.01+Lon[8]*0.001+Lon[9]*0.0001;
        Rad=Rad/60;
        Rad=Rad+Data;
        return Rad;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GPS解码显示程序,
***************************************/
#include<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dlib.h>

sbit GPS_SPD=P1^1;                                //GPS模块速率设置
sbit KEY1=P1^0;                        //显示内容分屏切换,(T0,T1引脚 的第二功能为计数器。)
char code TIME_AREA= 8;                //时区
/***************************************
       这是做的部分更改
************************************/
unsigned long maxspeed,b;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a[5];
unsigned char hspeed[5];
unsigned int dot_count;        //小数点计数器
//unsigned char x;
//GPS数据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JD[10];                //经度
unsigned char JD_a;                //经度方向
unsigned char WD[9];                //纬度
unsigned char WD_a;                //纬度方向
unsigned char date[6];                //日期
unsigned char time[6];                //时间
unsigned char speed[5]={'0','0','0','.','0'};                //速度
unsigned char high[6];                //高度
unsigned char angle[5]={'0','0','0','0','0'};                //方位角
unsigned char use_sat[2];        //使用的卫星数
unsigned char total_sat[2];        //天空中总卫星数
unsigned char lock;                        //定位状态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nsigned 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unsigned 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nsigned char buf_full;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unsigned char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显示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int dsp_count;                //刷新次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bit page;

void sys_init(void);
bit chk_key(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char Bhour;
        sys_init();

        lock=1;
        use_sat[0]='0';
        use_sat[1]='0';
        total_sat[0]='0';
        total_sat[1]='0';

        while(1){
            if(buf_full==0)                                //无GPS信号时
                {
                        dsp_count++;
                        if(dsp_count>=65000){
                                LCD_cls();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No GPS connect..");
                                LCD_write_string(0,1,"Please Check..");
                                while(buf_full==0);
                                LCD_cls();
                                dsp_count=0;
                        }
                }
                else{                                                //有GPS信号时
/*************************************
        最大速度处理
*************************************/
                     dot_count=0;
                                          b=0;
                      for(i=0;i<5;i++)
                                          {
                                              if(speed[i]!='.')
                                                     dot_count++;
                                                  else

                                                     break ;
                                          }
                                          switch(dot_count)
                                          {

                                                 case 1:
                                                      b=((speed[0]-'0')*10+(speed[2]-'0'))*1.852;
                                                          break;
                                                 case 2:
                                                      b=((speed[0]-'0')*100+(speed[1]-'0')*10+(speed[4]-'0'))*1.852;
                                                          break;
                                                 case 3:
                                                      b=((speed[0]-'0')*1000+(speed[1]-'0')*100+(speed[2]-'0')*10+(speed[4]-'0'))*1.852;
                                                          break;

                                           }
                      if(b>maxspeed)
                                          {
                                            maxspeed=b;
                                      }

/*************************************
        最大速度处理
*************************************/

                        if(chk_key()){                                //检测到按键切换显示
                                page=!page;
                                LCD_cls();
                        }

                        if(!page){                                                //页面1

                                if(buf_full|0x01){                                //GGA语句
                                        if(lock==0){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如果已定位

                                            LCD_write_char(0,0,JD_a);                        //显示经度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显示纬度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1,use_sat[0]);                //显示接收卫星数
                                        LCD_write_char(15,1,use_sat[1]);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GSV语句
                                        LCD_write_char(14,1,total_sat[0]);
                                        LCD_write_char(15,1,total_sat[1]);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if(lock==0){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1,"* --.--.----  ");
                                        }else{                                                        //如果已定位

                                LCD_write_char(0,0,JD_a);                        //显示经度
                                    for(i=0;i<3;i++)
                                        {
                                          LCD_write_char(i+1,0,JD[i]);
                                          }
                    LCD_write_char(4,0,'.');
                    for(i=3;i<10;i++)
                                        {
                                          LCD_write_char(i+2,0,JD[i]);
                                          }
                                        LCD_write_char(0,1,WD_a);                        //显示纬度

                                        LCD_write_char(1,1,' ');
                        for(i=0;i<2;i++)
                                        {
                                                LCD_write_char(i+2,1,WD[i]);
                                        }
                                        LCD_write_char(4,1,'.');

                    for(i=2;i<9;i++)
                                        {
                                                LCD_write_char(i+3,1,WD[i]);
                                        }

                                     }
                                        LCD_write_char(14,0,use_sat[0]);                //显示接收卫星数
                                        LCD_write_char(15,0,use_sat[1]);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else{                                                        //页面2
                                if(buf_full|0x01){                                //GGA语句
                                        buf_full&=~0x01;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2){
                                        buf_full&=~0x02;
                                        dsp_count=0;
                                }
                                if(buf_full|0x04){                                //RMC语句
                                        Bhour=((time[0]-0x30)*10+time[1]-0x30)+TIME_AREA;
                                        if(Bhour>=24){
                                                Bhour-=24;
                                        }else if(Bhour<0){
                                                Bhour+=24;
                                        }

                                        LCD_write_char(0,1,date[4]);
                                        LCD_write_char(1,1,date[5]);
                                        LCD_write_char(2,1,date[2]);
                                        LCD_write_char(3,1,date[3]);
                                        LCD_write_char(4,1,date[0]);
                                        LCD_write_char(5,1,date[1]);

                                        LCD_write_char(8,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9,1,B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11,1,time[2]);
                                        LCD_write_char(12,1,time[3]);
                                        LCD_write_char(13,1,':');
                                        LCD_write_char(14,1,time[4]);
                                        LCD_write_char(15,1,time[5]);

                                        LCD_write_string(5,0,"knot A");

                                        if(lock=='0'){                                        //如果未定位
                                                LCD_write_string(0,0,"---.-");
                                                LCD_write_string(11,0,"---.-");
                                        }else{                                                      //已经定位,在此处做的改动。
/*******************************************************************************/

                           if(count<10)
                                                   {

                            for(i=0;i<5;i++)
                                                        {
                                                        LCD_write_char(i,0,speed[i]);//knot显示
                                                        }
                                                        count++;
                                                  }
                                                  else
                                                  {
                                                    if(count>15)
                                                    {
                                                           count=0;
                                                        }

                                  hspeed[0]=maxspeed/1000+0x30;                     //把小数转成字符数组
                                                          hspeed[1]=(maxspeed/100)%10+0x30;
                                                          hspeed[2]=(maxspeed/10)%10+0x30;
                                                          hspeed[3]='.';
                                                          hspeed[4]= maxspeed%10+0x30;

                                                    count++;
                                                        LCD_write_string(5,0,"Km/h A");
                            LCD_write_char(0,0,hspeed[0]);
                                                        LCD_write_char(1,0,hspeed[1]);
                                                        LCD_write_char(2,0,hspeed[2]);
                                                        LCD_write_char(3,0,hspeed[3]);
                                                        LCD_write_char(4,0,hspeed[4]);        //最大速度显  */
                                                }

/*******************************************************************************/
                                                         for(i=0;i<5;i++){
                                                                LCD_write_char(11+i,0,angle[i]);
                                                }
                                        }
                                        buf_full&=~0x04;
                                        dsp_count=0;
                                }
                        }

                }
        }
}

bit chk_key(void)
{
        if(!KEY1){
                delayms(10);
                if(!KEY1){
                        while(!KEY1);
                        delayms(10);
                        return(1);
                }
        }
    LCD_cls();                        //清屏
        return(0);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unsigned char i;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if(GPS_SPD){
                TH1 = 0xfa;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MHz */
        }else{
                TH1 = 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4800 baud @ 11.059MHz */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LCD_init(8);                //初始化LCD
        LCD_write_string(0,0," GPS SIRF II 2 ");
        LCD_write_string(0,1," 11-11-23 1342 ");

        for(i=1;i<4;i++){
                delayms(250);
        }
        //LCD_cls();
        IE=0x90;                        //开总中断、串口中断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if(RI){
                tmp=SBUF;
                switch(tmp){
                        case
                                cmd_number=0;                //命令类型清空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break;
                        case ',':
                                seg_count++;                //逗号计数加1
                                byte_count=0;
                                break;
                        case '*':
                                switch(cmd_number){
                                        case 1:
                                                buf_full|=0x01;
                                                break;
                                        case 2:
                                                buf_full|=0x02;
                                                break;
                                        case 3:
                                                buf_full|=0x04;
                                                break;
                                }
                                mode=0;
                                break;
                        default:
                                if(mode==1){
                                        //命令种类判断

                                        cmd[byte_count]=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4){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if(cmd[0]=='G'){
                                                        if(cmd[1]=='P'){
                                                                if(cmd[2]=='G'){
                                                                        if(cmd[3]=='G'){
                                                                                if(cmd[4]=='A'){
                                                                                        cmd_number=1;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else if(cmd[3]=='S'){
                                                                                if(cmd[4]=='V'){
                                                                                        cmd_number=2;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else if(cmd[2]=='R'){
                                                                        if(cmd[3]=='M'){
                                                                                if(cmd[4]=='C'){
                                                                                        cmd_number=3;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
                                                }
                                        }
                                }
                                else if(mode==2){
                                        //接收数据处理
                                        switch (cmd_number){
                                                case 1:                                //类型1数据接收。GPGGA
                                                        switch(seg_count){
                                                                case 2:                //纬度处理
                                                                        if(byte_count<9){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3: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WD_a=tmp;
                                                                        }
                                                                        break;
                                                                case 4:                //经度处理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5: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JD_a=tmp;
                                                                        }
                                                                        break;
                                                                case 6:                //定位判断
                                                                        if(byte_count<1){
                                                                                lock=tmp;
                                                                        }
                                                                        break;
                                                                case 7:                //定位使用的卫星数
                                                                        if(byte_count<2){
                                                                                use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9:                //高度处理
                                                                        if(byte_count<6){
                                                                                high[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2:                                //类型2数据接收。GPGSV
                                                        switch(seg_count){
                                                                case 3:                //天空中的卫星总数
                                                                        if(byte_count<2){
                                                                                total_sat[byte_count]=tmp;
                                                                        }
                                                                        break;
                                                        }
                                                        break;
                                                case 3:                                //类型3数据接收。GPRMC
                                                        switch(seg_count){
                                                                case 1:                //时间处理
                                                                        if(byte_count<6){
                                                                                tim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2:                //定位判断
……………………

网友A(2018-05-29):
咋不显示

网友B:
没有GPS连接  请重试 怎么办

网友C(2018-11-07):
引用 网友B:
没有GPS连接  请重试 怎么办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2019-03-09):
引用 网友B:
没有GPS连接  请重试 怎么办

强大,学习中

网友E(2019-04-24):
电路图上是AT89C52.
程序中怎么包函STM32 103.h了呀。

网友F:
整哈需要!

网友F:
顶一下 正好需要

网友G:
程序有问题 我用虚拟串口和虚拟gps还是不能显示 显示检测不到GPS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