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proteus仿真功能正常,但是用实物就不行呢?

楼主(2018-05-06):
基于51通过l298n控制步进电机,通过串口助手控制,通电以后电机有电,用手拧不动,但是用串口助手控制无法转动

网友A:
仿真和现实有差距的,不能依赖仿真

网友B:
proteus 软件侧重于的芯片程序的仿真,真实的电路有不少外界环境影响。可以看看你电路或者数值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C:
proteus仿真软件是纯理论,正常只能证明编程正确。实际应用要考虑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配置和实际驱动电流等因素,任何配置错误步进电机都可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eus仿真软件是纯理论,正常只能证明编程正确。实际应用要考虑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配置和实际驱动电流等 ...

我发现是串口部分有问题,发送数据单片机貌似收不到,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我用虚拟串口没有问题啊

网友D:
检查一下实物是否有虚焊,焊错等问题

网友E(2020-07-30):
仿真上电后内存初始值为00,实物可能是FF,也可能是随机,没有清零就会出问题。

网友F:
一份设计很好的仿真,与实物是一样效果的;论坛中常见仿真有不伦不类的,不该用电阻的用了电阻,不该采用的电路形式采用了,到实际电路出问题就是必然的了,这就看电路基础了。

网友F:
电路基础(电子与数字)扎实,编程基础扎实,设计仿真就如同设计实物一样,做出来实物就是仿真的效果,电路参数都是确定的了,程序也是确定的了。

网友G:
仿真的再好,与实物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仿真的很好,那么功能方面不会存在大的问题,剩下的就看你的电路调试能力,在实物上用万用表示波器去量测信号,总能找到问题点的

网友H:
仿真能用实物就能用。怕是你对实物电路没理解透。

网友I:
其实这些仿真软件都是通过代码来模拟各个器件的一些参数,可以说是理想状态下,但实际中元件的参数一般都达不到理想状态,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针对实际问题呢,你可以检查器件的电压电流等等,看能否达到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总之实际的器件配合也很重要,也需要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