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调试软件源代码

楼主(2018-05-06):
VB串口调试软件的运行界面如下:

源码工程资料包:

vb源程序如下:
VERSION 5.00
Object = "{648A5603-2C6E-101B-82B6-000000000014}#1.1#0"; "mscomm32.ocx"
Object = "{F9043C88-F6F2-101A-A3C9-08002B2F49FB}#1.2#0"; "ComDlg32.OCX"
Begin VB.Form 串口调试软件
   BackColor       =   &H0091CACA&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Caption         =   "串口调试软件V1.0"
   ClientHeight    =   6360
   ClientLeft      =   4020
   ClientTop       =   3120
   ClientWidth     =   10815
   FillColor       =   &H0091CACA&
   ForeColor       =   &H0091CACA&
   Icon            =   "串口调试助手.frx":0000
   LinkTopic       =   "Form1"
   MaxButton       =   0   'False
   Picture         =   "串口调试助手.frx":030A
   ScaleHeight     =   6360
   ScaleWidth      =   10815
   Begin MSComDlg.CommonDialog CommonDialog1
      Left            =   8160
      Top             =   5880
      _ExtentX        =   847
      _ExtentY        =   847
      _Version        =   393216
      Filter          =   "文本文件(*.txt)|*.txt"
   End
   Begin VB.Timer TmrNowTime
      Interval        =   1000
      Left            =   1320
      Top             =   4320
   End
   Begin VB.Timer TmrAutoSend
      Left            =   7680
      Top             =   5880
   End
   Begin MSCommLib.MSComm MSComm
      Left            =   7080
      Top             =   5760
      _ExtentX        =   1005
      _ExtentY        =   1005
      _Version        =   393216
      DTREnable       =   -1  'True
   End
   Begin VB.PictureBox Picture1
      BackColor       =   &H00E0E0E0&
      Height          =   500
      Left            =   9360
      Picture         =   "串口调试助手.frx":3EEC
      ScaleHeight     =   435
      ScaleWidth      =   435
      TabIndex        =   43
      Top             =   5850
      Width           =   500
   End
   Begin VB.TextBox TxtAutoSendTime
      Height          =   300
      Left            =   1320
      TabIndex        =   41
      Text            =   "1000"
      Top             =   5730
      Width           =   660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Amend
      Appearance      =   0  'Flat
      Caption         =   "更改"
      Height          =   300
      Left            =   1250
      TabIndex        =   37
      Top             =   3450
      Width           =   50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SaveDisp
      Appearance      =   0  'Flat
      Caption         =   "保存显示数据"
      Height          =   300
      Left            =   30
      TabIndex        =   36
      Top             =   3450
      Width           =   122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Help
      Caption         =   "关于"
      Height          =   300
      Left            =   8760
      TabIndex        =   21
      Top             =   6050
      Width           =   50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Quit
      Caption         =   "关闭程序"
      Height          =   495
      Left            =   9900
      TabIndex        =   20
      Top             =   5820
      Width           =   870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ClearCounter
      Caption         =   "计数清零"
      Height          =   300
      Left            =   6100
      TabIndex        =   19
      Top             =   6080
      Width           =   86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SendFile
      Caption         =   "发送文件"
      Height          =   280
      Left            =   5580
      TabIndex        =   18
      Top             =   5700
      Width           =   900
   End
   Begin VB.TextBox TxtSendPath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Height          =   270
      Left            =   3800
      TabIndex        =   17
      Text            =   "还没有选择文件"
      Top             =   5740
      Width           =   1700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SelectFile
      Caption         =   "选择发送文件"
      Height          =   280
      Left            =   2520
      TabIndex        =   16
      Top             =   5700
      Width           =   1225
   End
   Begin VB.TextBox TxtTXCount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Height          =   270
      Left            =   4680
      TabIndex        =   15
      Text            =   "TX:0"
      Top             =   6080
      Width           =   1340
   End
   Begin VB.TextBox TxtRXCount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Height          =   270
      Left            =   3340
      TabIndex        =   14
      Text            =   "RX:0"
      Top             =   6080
      Width           =   1350
   End
   Begin VB.TextBox TxtStatus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Height          =   270
      Left            =   260
      TabIndex        =   13
      Top             =   6080
      Width           =   3100
   End
   Begin VB.CheckBox ChkAutoSend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Check4"
      Height          =   255
      Left            =   30
      TabIndex        =   12
      Top             =   5480
      Width           =   255
   End
   Begin VB.CheckBox ChkHexSend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Check3"
      Height          =   255
      Left            =   30
      TabIndex        =   11
      Top             =   5160
      Width           =   25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Send
      Caption         =   "手动发送"
      Height          =   300
      Left            =   1590
      TabIndex        =   10
      Top             =   5160
      Width           =   870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ClearSend
      Caption         =   "清空重填"
      Height          =   300
      Left            =   100
      TabIndex        =   9
      Top             =   4850
      Width           =   870
   End
   Begin VB.TextBox TxtSend
      Height          =   865
      Left            =   2560
      MultiLine       =   -1  'True
      ScrollBars      =   2  'Vertical
      TabIndex        =   8
      Top             =   4820
      Width           =   8225
   End
   Begin VB.TextBox TxtSavePath
      BackColor       =   &H0091CACA&
      Height          =   270
      Left            =   60
      TabIndex        =   7
      Text            =   "C:\COMDATA"
      Top             =   3760
      Width           =   1650
   End
   Begin VB.CheckBox ChkHexReceive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Check2"
      Height          =   255
      Left            =   50
      TabIndex        =   6
      Top             =   3100
      Width           =   255
   End
   Begin VB.CheckBox ChkAutoClea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Check1"
      Height          =   255
      Left            =   50
      TabIndex        =   5
      Top             =   2850
      Width           =   255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Stopdisp
      Caption         =   "停止显示"
      Height          =   310
      Left            =   30
      TabIndex        =   4
      Top             =   2520
      Width           =   1050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ClearReceive
      Caption         =   "清空接收区"
      Height          =   310
      Left            =   30
      TabIndex        =   3
      Top             =   2190
      Width           =   1050
   End
   Begin VB.Frame Frame1
      BackColor       =   &H0091CACA&
      Height          =   2200
      Left            =   0
      TabIndex        =   2
      Top             =   -100
      Width           =   1650
      Begin VB.ComboBox CboStopbit
         Height          =   300
         ItemData        =   "串口调试助手.frx":7ACE
         Left            =   750
         List            =   "串口调试助手.frx":7ADB
         TabIndex        =   26
         Text            =   "1"
         Top             =   1300
         Width           =   800
      End
      Begin VB.ComboBox CboDatabit
         Height          =   300
         ItemData        =   "串口调试助手.frx":7AEA
         Left            =   750
         List            =   "串口调试助手.frx":7AFA
         TabIndex        =   25
         Text            =   "8"
         Top             =   1000
         Width           =   800
      End
      Begin VB.ComboBox CboParitybit
         Height          =   300
         ItemData        =   "串口调试助手.frx":7B0A
         Left            =   750
         List            =   "串口调试助手.frx":7B1D
         TabIndex        =   24
         Text            =   "NONE"
         Top             =   700
         Width           =   800
      End
      Begin VB.ComboBox CboBaudrate
         Height          =   300
         ItemData        =   "串口调试助手.frx":7B3F
         Left            =   750
         List            =   "串口调试助手.frx":7B6A
         TabIndex        =   23
         Text            =   "9600"
         Top             =   400
         Width           =   800
      End
      Begin VB.ComboBox CboCom
         Height          =   300
         ItemData        =   "串口调试助手.frx":7BC3
         Left            =   750
         List            =   "串口调试助手.frx":7BF4
         TabIndex        =   22
         Text            =   "COM1"
         Top             =   111
         Width           =   800
      End
      Begin VB.CommandButton CmdSwitch
         Caption         =   "关闭串口"
         Height          =   440
         Left            =   720
         TabIndex        =   1
         Top             =   1740
         Width           =   870
      End
      Begin VB.Image ImgSwitchOn
         Appearance      =   0  'Flat
         Height          =   420
         Left            =   120
         Picture         =   "串口调试助手.frx":7C58
         Top             =   1680
         Width           =   450
      End
      Begin VB.Image ImgSwitchOff
         Height          =   420
         Left            =   120
         Picture         =   "串口调试助手.frx":B6F5
         Top             =   1680
         Width           =   450
      End
      Begin VB.Label Label8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停止位"
         Height          =   255
         Left            =   50
         TabIndex        =   33
         Top             =   1400
         Width           =   600
      End
      Begin VB.Label Label7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数据位"
         Height          =   255
         Left            =   50
         TabIndex        =   32
         Top             =   1080
         Width           =   600
      End
      Begin VB.Label Label6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校验位"
         Height          =   255
         Left            =   50
         TabIndex        =   31
         Top             =   760
         Width           =   600
      End
      Begin VB.Label Label5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波特率"
         Height          =   255
         Left            =   50
         TabIndex        =   30
         Top             =   470
         Width           =   600
      End
      Begin VB.Label Label4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串口"
         Height          =   255
         Left            =   50
         TabIndex        =   29
         Top             =   160
         Width           =   600
      End
   End
   Begin VB.TextBox TxtReceive
      Height          =   4750
      Left            =   1800
      MultiLine       =   -1  'True
      ScrollBars      =   2  'Vertical
      TabIndex        =   0
      Top             =   6
      Width           =   8990
   End
   Begin VB.Label LblWeb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WEB"
      ForeColor       =   &H008A7839&
      Height          =   220
      Left            =   8880
      MouseIcon       =   "串口调试助手.frx":EE3B
      TabIndex        =   46
      Top             =   5760
      Width           =   300
   End
   Begin VB.Label LblNewDate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显示日前"
      Height          =   255
      Left            =   240
      TabIndex        =   45
      Top             =   4440
      Width           =   1215
   End
   Begin VB.Label LblNowTime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当前时间"
      ForeColor       =   &H00000000&
      Height          =   195
      Left            =   240
      TabIndex        =   44
      Top             =   4200
      Width           =   121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4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毫秒"
      Height          =   255
      Left            =   2000
      TabIndex        =   42
      Top             =   5760
      Width           =   450
   End
   Begin VB.Label LblArtoSendCyc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自动发送周期:"
      Height          =   200
      Left            =   60
      TabIndex        =   40
      Top             =   5760
      Width           =   1270
   End
   Begin VB.Label LblAutoSend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自动发送(周期改变后重选)"
      Height          =   200
      Left            =   240
      TabIndex        =   39
      Top             =   5510
      Width           =   2215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1
      Alignment       =   2  'Cente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十六进制发送"
      Height          =   200
      Left            =   240
      TabIndex        =   38
      Top             =   5200
      Width           =   1200
   End
   Begin VB.Label Label10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十六进制显示"
      Height          =   200
      Left            =   330
      TabIndex        =   35
      Top             =   3140
      Width           =   1200
   End
   Begin VB.Label LblArtoclear
      BackColor       =   &H0091CACA&
      Caption         =   "自动清空"
      Height          =   200
      Left            =   330
      TabIndex        =   34
      Top             =   2870
      Width           =   800
   End
   Begin VB.Label LblSend
      BackColor       =   &H0091CACA&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Caption         =   "发送的字符/数据"
      Height          =   270
      Left            =   1100
      TabIndex        =   28
      Top             =   4850
      Width           =   1420
   End
   Begin VB.Label LblReceive
      BackColor       =   &H0091CACA&
      BorderStyle     =   1  'Fixed Single
      Caption         =   "接收区"
      Height          =   255
      Left            =   1130
      TabIndex        =   27
      Top             =   2180
      Width           =   595
   End
End
Attribute VB_Name = "串口调试软件"
Attribute VB_GlobalNameSpace = False
Attribute VB_Creatable = False
Attribute VB_PredeclaredId = True
Attribute VB_Exposed = False

'=====================================================================================
'                   变量定义

'=====================================================================================

Option Explicit                                                                     ' 强制显式声明

Dim ComSwitch As Boolean                                                            ' 串口开关状态判断
Dim FileData As String                                                              ' 要发送的文件暂存
Dim SendCount As Long                                                               ' 发送数据字节计数器
Dim ReceiveCount As Long                                                            ' 接收数据字节计数器
Dim InputSignal As String                                                           ' 接收缓冲暂存
Dim OutputSignal As String                                                          ' 发送数据暂存
Dim DisplaySwitch As Boolean                                                        ' 显示开关
Dim ModeSend As Boolean                                                             ' 发送方式判断
Dim Savetime As Single                                                              ' 时间数据暂存 延时用
Dim SaveTextPath As String                                                          ' 保存文本路径

' 网页超链接申明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hellExecute Lib "shell32.dll" Alias "ShellExecuteA" (ByVal hwnd As Long, ByVal lpOperation As String, ByVal lpFile As String, ByVal lpParameters As String, ByVal lpDirectory As String, ByVal nShowCmd As Long) As Long

'====================================================================================
'                 自动发送选择

'=====================================================================================

Private Sub ChkAutoSend_Click()

On Error GoTo Err
    If ChkAutoSend.Value = 1 Then                                                   ' 如果有效则,自动发送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 串口状态判断
            TmrAutoSend.Interval = Val(TxtAutoSendTime)                             ' 设置自动发送时间
            TmrAutoSend.Enabled = True                                              ' 打开自动发送定时器
        Else
            ChkAutoSend.Value = 0                                                   ' 串口没有打开去掉自动发送
            MsgBox "串口没有打开,请打开串口", 48, "串口调试助手"                   ' 如果串口没有被打开,提示打开串口
        End If
    ElseIf ChkAutoSend.Value = 0 Then                                               ' 如果无效,不发送
            TmrAutoSend.Enabled = False                                             ' 关闭自动发送定时器
    End If
Err:

End Sub

'=====================================================================================
'              超链接我的博客

'=====================================================================================

Private Sub LblWeb_Click()                                                          ' 单击打开网站

    ShellExecute Me.hwnd, "open", "http://blog.163.com/zhaojun_xf/", "", "", 5      ' 要打开的网站

End Sub

' 鼠标移入 WEB 区
Private Sub LblWeb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Web.ForeColor = &H8A7839                                                     ' 鼠标移入WEB时的颜色
    LblWeb.MousePointer = 99                                                        ' 鼠标移入WEB时的鼠标的现状 ,小手型
    'LblWeb.MouseIcon = LoadPicture("f:\我的VB\串口调试软件\图片\mouse.cur")         ' 鼠标形状图片

End Sub

' 鼠标移出 WEB 区
Private Sub Form_MouseMove(Button As Integer, Shift As Integer, X As Single, Y As Single)

    LblWeb.ForeColor = vbBlue                                                      ' 鼠标移出WEB时的颜色
    Me.MousePointer = vbDefault                                                    ' 鼠标移出WEB时的鼠标的现状 即Me.MousePointer = 0

End Sub

'=====================================================================================
'              自动发送定时器

'=====================================================================================

Private Sub TmrAutoSend_Timer()                                                     ' 定时器

On Error GoTo Err
    If TxtSend.Text = "" Then                                                       ' 判断发送数据是否为空
        ChkAutoSend.Value = 0                                                       ' 关闭自动发送
        MsgBox "发送数据不能为空", 16, "串口调试助手"                               ' 发送数据为空则提示
    Else

        If ChkHexSend.Value = 1 Then                                                ' 发送方式判断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 二进制发送
            Call hexSend                                                            ' 发送十六进制数据
        Else                                                                        ' 按十六进制接收文本方式发送的数据时,文本也要按二进制发送发送
            If ChkHexReceive.Value = 1 Then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 二进制发送
            Else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 文本发送
            End If

            MSComm.Output = Trim(TxtSend.Text)                                      ' 发送数据

            ModeSend = False                                                        ' 设置文本发送方式
        End If
    End If
Err:

End Sub

'=====================================================================================
'              窗体载入

'=====================================================================================

Private Sub Form_Load()                                                         ' 载入窗体

    On Error GoTo Err
    LblWeb.FontUnderline = True                                                 ' WEB上加下划线
    LblWeb.ForeColor = vbBlue                                                   ' 蓝色显示WEB

    TxtSend.Text = "http://www.newxing.com/"                            ' 载入发送信息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PortOpen = False                      ' 先判断串口是否打开,如果打开则先关闭
    ' 初始化串口
    Call Comm_initial(Val(Mid(CboCom.Text, 4, 1)), CboBaudrate.Text, Left(CboParitybit.Text, 1), CboDatabit.Text, CboStopbit.Text)
Err:

End Sub

'=====================================================================================
'                   保存接收文本

'=====================================================================================

Private Sub CmdSaveDisp_Click()                                                 ' 保存显示数据

    On Error GoTo Err                                                           ' 错误处理

    SaveTextPath = TxtSavePath                                                  ' 路径暂存
    Open TxtSavePath & "\1.txt" For Output As #1                                ' 打开文件
    ' 不存在的话 会创建文件,如已存在 会覆盖
    ' output 改为append 为追加
    ' 改为input 则只读
    Print #1, Year(Date) & "年" & Month(Date) & "月" & Day(Date) & _
    "日" & Hour(Time) & "时" & Minute(Time) & "分" & Second(Time) & _
    "秒" & vbCrLf & TxtReceive.Text + vbCrLf                                    ' 把接收区的文本保存 文本前加上保存时间 (0000年00月00日00时00分00秒)
    ' vbcrlf 为回车换行
    Close #1                                                                    ' 关闭文件

    TxtSavePath = "OK,1.txt Save"                                               ' 提示保存成功
    CmdSaveDisp.Enabled = False

    Savetime = Timer                                                            ' 记下开始的时间
    While Timer < Savetime + 5                                                  ' 循环等待 5 - 要延时的时间
        DoEvents                                                                ' 转让控制权,以便让操作系统处理其它的事件。
    Wend

    TxtSavePath = SaveTextPath                                                  ' 显示保存路径
    CmdSaveDisp.Enabled = True
Err:

End Sub

'=====================================================================================
'               停止显示

'=====================================================================================

Private Sub CmdStopdisp_Click()

On Error GoTo Err
    If DisplaySwitch = False Then
        DisplaySwitch = True                                                        ' 关闭显示
        CmdStopdisp.Caption = "继续显示"
    Else
        DisplaySwitch = False                                                       ' 开启显示
        CmdStopdisp.Caption = "停止显示"
    End If
Err:

End Sub

'=====================================================================================
'               计数器清零

'=====================================================================================

Private Sub CmdClearCounter_Click()                                                 ' 清除计数器

On Error GoTo Err
    SendCount = 0                                                                   ' 发送计数器清零
    ReceiveCount = 0                                                                ' 接收计数器清零
    TxtRXCount.Text = "RX:" & 0                                                     ' 接收计数
    TxtTXCount.Text = "TX:" & 0                                                     ' 发送计数
Err:

End Sub

'=====================================================================================
'                更改保存显示数据的目录

'=====================================================================================

Private Sub CmdAmend_Click() '更改

    Dim spShell As Object                                                           ' 定义存放引用对象的变量
    Dim spFolder As Object                                                          ' 定义存放引用对象的变量
    Dim spFolderItem As Object                                                      ' 定义存放引用对象的变量
    Dim spPath As String                                                            ' 定义存放的变量

    On Error GoTo Err                                                               ' 错误处理,防止取消打开文件夹时报错
    Const WINDOW_HANDLE = 0
    Const NO_OPTIONS = 0

    Set spShell = CreateObject("Shell.Application")
    Set spFolder = spShell.BrowseForFolder(WINDOW_HANDLE, "选择目录:", NO_OPTIONS, "C:\Scripts")
    Set spFolderItem = spFolder.Self
    spPath = spFolderItem.Path
    spPath = Replace(spPath, "\", "\")                                              ' Replace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字符串
    TxtSavePath.Text = spPath                                                       ' 把文件夹路径显示在标签上
    SaveTextPath = TxtSavePath.Text                                                 ' 路径暂存
Err:

End Sub

'=====================================================================================
'                  串口设置

'=====================================================================================

Private Sub CboBaudrate_Click()                                                     ' 修改波特率

    Call Comm_reSet(Val(Mid(CboCom.Text, 4, 2)), CboBaudrate.Text, Left(CboParitybit.Text, 1), CboDatabit.Text, CboStopbit.Text)             '串口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CboCom_Click()                                                          ' 修改串口

    Call Comm_reSet(Val(Mid(CboCom.Text, 4, 2)), CboBaudrate.Text, Left(CboParitybit.Text, 1), CboDatabit.Text, CboStopbit.Text)             '串口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CboDatabit_Click()                                                      ' 修改数据位

    Call Comm_reSet(Val(Mid(CboCom.Text, 4, 2)), CboBaudrate.Text, Left(CboParitybit.Text, 1), CboDatabit.Text, CboStopbit.Text)             '串口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CboParitybit_Click()                                                    ' 修改校验位

    Call Comm_reSet(Val(Mid(CboCom.Text, 4, 2)), CboBaudrate.Text, Left(CboParitybit.Text, 1), CboDatabit.Text, CboStopbit.Text)             '串口设置

End Sub

Private Sub CboStopbit_Click()                                                      ' 修改停止位

    Call Comm_reSet(Val(Mid(CboCom.Text, 4, 2)), CboBaudrate.Text, Left(CboParitybit.Text, 1), CboDatabit.Text, CboStopbit.Text)             '串口设置

End Sub

'=====================================================================================
'             清空数据

'=====================================================================================

Private Sub CmdClearSend_Click()                                                    ' 清除发送区

    TxtSend.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CmdClearReceive_Click()                                                 ' 清空接收区

    TxtReceive.Text = ""

End Sub

'=====================================================================================
'             选择要发送的文件并放入内存中

'=====================================================================================

Private Sub CmdSelectFile_Click()                                                   ' 选择要发送的文件

    On Error GoTo Err                                                               ' 错误处理

    CommonDialog1.Flags = cdlCFBoth
    CommonDialog1.ShowOpen
    TxtSendPath.Text = CommonDialog1.FileName                                       ' 把打开的文件名给于TxtSendPath

    Open TxtSendPath.Text For Input As 1                                            ' 打开选择的文件
    FileData = StrConv(InputB$(LOF(1), 1), vbUnicode)                               ' 显示打开的文件
    Close 1                                                                         ' 关闭文件

Err:

End Sub

'=====================================================================================
'                   文件数据发送

'=====================================================================================

Private Sub CmdSendFile_Click() '发送文件

On Error GoTo Err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 如果串口打开了,则可以发送数据
        If FileData = "" Then                                                       ' 判断发送数据是否为空
            MsgBox "发送的文件为空", 16, "串口调试助手"                             ' 发送数据为空则提示
        Else
            If ChkHexReceive.Value = 1 Then                                         ' 如果按十六进制接收时,按二进制发送,否则按文本发送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 二进制发送
            Else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 文本发送
            End If

            MSComm.Output = Trim(FileData)                                          ' 发送数据

            ModeSend = True                                                         ' 设置文本发送方式
        End If
    Else
        MsgBox "串口没有打开,请打开串口", 48, "串口调试助手"                       ' 如果串口没有被打开,提示打开串口
    End If
Err:

End Sub

'====================================================================================
'                     发送文本数据

'====================================================================================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 发送按钮

    On Error GoTo Err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 如果串口打开了,则可以发送数据
        If TxtSend.Text = "" Then                                               ' 判断发送数据是否为空
            MsgBox "发送数据不能为空", 16, "串口调试助手"                       ' 发送数据为空则提示
        Else
            If ChkHexSend.Value = 1 Then                                        ' 发送方式判断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 二进制发送
                Call hexSend                                                    ' 发送十六进制数据
            Else                                                                ' 按十六进制接收文本方式发送的数据时,文本也要按二进制发送发送
                If ChkHexReceive.Value = 1 Then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 二进制发送
                Else
                    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 文本发送
                End If

                MSComm.Output = Trim(TxtSend.Text)                              ' 发送数据
                ModeSend = False                                                ' 设置文本发送方式
            End If
        End If
    Else
        MsgBox "串口没有打开,请打开串口", 48, "串口调试助手"                   ' 如果串口没有被打开,提示打开串口
    End If
Err:

End Sub

'====================================================================================
'                 通信触发事件

'====================================================================================

Private Sub MSComm_OnComm()                                                         ' 设置oncomm事件,读取片机内存的值

On Error GoTo Err
    Select Case MSComm.CommEvent                                                    ' 每接收1个数就触发一次
        Case comEvReceive
            If ChkHexReceive.Value = 1 Then
                Call hexReceive                                                     ' 十六进制接收
            Else
                Call textReceive                                                    ' 文本接收
        End If

        Case comEvSend                                                              ' 每发送1个数就触发一次
            If ChkHexSend.Value = 1 Then
            Else
                Call textSend                                                       ' 文本发送
            End If

        Case Else
    End Select
Err:

End Sub

'====================================================================================
'                 文本接收

'====================================================================================
Private Sub textReceive()

    On Error GoTo Err
    InputSignal = MSComm.Input
    ReceiveCount = ReceiveCount + LenB(StrConv(InputSignal, vbFromUnicode))     ' 计算总接收数据
    If DisplaySwitch = False Then                                               ' 显示接收文本
        TxtReceive.Text = TxtReceive.Text & InputSignal                         ' 单片机内存的值用TextReceive显示出
        TxtReceive.SelStart = Len(TxtReceive.Text)                              ' 显示光标位置

    End If
    TxtRXCount.Text = "RX:" & ReceiveCount                                      ' 接收字节数显示

    If ChkAutoClear.Value = 1 Then                                              ' 自动清空判断
        If ReceiveCount >= 65535 Then
            TxtReceive.Text = ""
        End If
    End If
Err:

End Sub

'====================================================================================
'                 文本发送

'====================================================================================

Private Sub textSend()

    On Error GoTo Err
    If ModeSend = True Then
        OutputSignal = FileData                                                 ' 发送文件
    Else
        OutputSignal = TxtSend.Text                                             ' 发送文本
    End If

    SendCount = SendCount + LenB(StrConv(OutputSignal, vbFromUnicode))          ' 计算总发送数
    TxtTXCount.Text = "TX:" & SendCount                                         ' 发送字节数显示
Err:

End Sub

'====================================================================================
'                 十六进制发送

'====================================================================================

Private Sub hexSend()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outputLen As Integer                                                    ' 发送数据长度
    Dim outData As String                                                       ' 发送数据暂存
    Dim SendArr() As Byte                                                       ' 发送数组
    Dim TemporarySave As String                                                 ' 数据暂存
    Dim dataCount As Integer                                                    ' 数据个数计数
    Dim i As Integer                                                            ' 局部变量

    outData = UCase(Replace(TxtSend.Text, Space(1), Space(0)))                  ' 先去掉空格,再转换为大写字母
    outData = UCase(outData)                                                    ' 转换成大写
    outputLen = Len(outData)                                                    ' 数据长度

    For i = 0 To outputLen
        TemporarySave = Mid(outData, i + 1, 1)                                  ' 取一位数据
        If (Asc(TemporarySave) >= 48 And Asc(TemporarySave) <= 57) Or (Asc(TemporarySave) >= 65 And Asc(TemporarySave) <= 70) Then
            dataCount = dataCount + 1
        Else
            Exit For
            Exit Sub
        End If
    Next

    If dataCount Mod 2 <> 0 Then                                                ' 判断十六进制数据是否为双数
        dataCount = dataCount - 1                                               ' 不是双数,则减1
    End If

    outData = Left(outData, dataCount)                                          ' 取出有效的十六进制数据

    ReDim SendArr(dataCount / 2 - 1)                                            ' 重新定义数组长度
    For i = 0 To dataCount / 2 - 1
        SendArr(i) = Val("&H" + Mid(outData, i * 2 + 1, 2))                     ' 取出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并放入数组中
    Next

    SendCount = SendCount + (dataCount / 2)                                     ' 计算总发送数
    TxtTXCount.Text = "TX:" & SendCount

    MSComm.Output = SendArr                                                     ' 发送数据

End Sub

'====================================================================================
'                 十六进制数据接受

'====================================================================================

Private Sub hexReceive()

    On Error GoTo Err
    Dim ReceiveArr() As Byte                                                    ' 接收数据数组
    Dim receiveData As String                                                   ' 数据暂存
    Dim Counter As Integer                                                      ' 接收数据个数计数器
    Dim i As Integer                                                            ' 循环变量

    If (MSComm.InBufferCount > 0) Then
        Counter = MSComm.InBufferCount                                          ' 读取接收数据个数
        receiveData = ""                                                        ' 清缓冲

        ReceiveArr = MSComm.Input                                               ' 数据放入数组

        For i = 0 To (Counter - 1) Step 1                                       ' 数据格式处理

            If (ReceiveArr(i) < 16) Then
                receiveData = receiveData & "0" + Hex(ReceiveArr(i)) & Space(1) ' 小于16,前面加0
            Else
                receiveData = receiveData & Hex(ReceiveArr(i)) & Space(1)       ' 加空格显示
            End If

        Next i

        TxtReceive.Text = TxtReceive.Text + receiveData                         ' 显示接收的十六进制数据
        TxtReceive.SelStart = Len(TxtReceive.Text)                              ' 显示光标位置
    End If

    ReceiveCount = ReceiveCount + Counter                                       ' 接收计数
    TxtRXCount.Text = "RX:" & ReceiveCount                                      ' 接收字节数显示

    If ChkAutoClear.Value = 1 Then                                              ' 自动清空判断
        If ReceiveCount >= 65535 Then
            TxtReceive.Text = ""
        End If
    End If
Err:

End Sub

'=====================================================================================
'                串口开关

'=====================================================================================

Private Sub CmdSwitch_Click()                                                   ' 串口开关按钮

    On Error GoTo Err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ComSwitch = True
    Else
        ComSwitch = False
    End If

    If ComSwitch = False Then
        OpenCom                                                                 ' 打开串口
        ComSwitch = True
    Else
        CloseCom                                                                ' 关闭串口
        ComSwitch = False
    End If
Err:

End Sub

'=====================================================================================
'              初始化串口

'=====================================================================================

Private Sub Comm_initial(Port As Byte, BaudRate As String, ParityBit As String, DataBit As Integer, StopBit As Integer)

    On Error GoTo ErrorTrap                                                     ' 错误则跳往错误处理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PortOpen = False                      ' 先判断串口是否打开,如果打开则先关闭

    MSComm.CommPort = Port                                                      ' 设定端口
    MSComm.Settings = BaudRate & "," & ParityBit & "," & DataBit & "," & StopBit ' 设置波特率,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MSComm.InBufferSize = 1024                                                  ' 设置接收缓冲区为1024字节
    MSComm.OutBufferSize = 4096                                                 ' 设置发送缓冲区为4096字节
    MSComm.InBufferCount = 0                                                    ' 清空输入缓冲区
    MSComm.OutBufferCount = 0                                                   ' 清空输出缓冲区
    MSComm.SThreshold = 1                                                       ' 发送缓冲区空触发发送事件
    MSComm.RThreshold = 1                                                       ' 每X个字符到接收缓冲区引起触发接收事件
    MSComm.OutBufferCount = 0                                                   '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InBufferCount = 0                                                    ' 滑空接收缓冲
    MSComm.PortOpen = True                                                      ' 打开串口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TxtStatus.Text = "STATUS:" & CboCom.Text & " OPEND," & CboBaudrate.Text & "," & Left(CboParitybit.Text, 1) & "," & CboDatabit.Text & "," & CboStopbit.Text
    Else
        TxtStatus.Text = "STATUS:COM Port Cloced"                              ' 串口没打开时,提示串口关闭状态
    End If
    Exit Sub

ErrorTrap:                                                                      ' 错误处理
    Select Case Err.Number
    Case comPortAlreadyOpen                                                     ' 如果串口已经打开,则提示
        MsgBox "没有发现此串口或被占用", 49, "串口调试助手"
        CloseCom
    Case Else
        MsgBox "没有发现此串口或被占用", 49, "串口调试助手"
        CloseCom
    End Select
    Err.Clear

End Sub

'=====================================================================================
'               串口设置

'=====================================================================================

Private Sub Comm_reSet(Port As Byte, BaudRate As String, ParityBit As String, DataBit As Integer, StopBit As Integer)

    On Error GoTo ErrorHint                                                     ' 错误则跳往错误处理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PortOpen = False                      ' 先判断串口是否打开,如果打开则先关闭

    MSComm.CommPort = Port                                                      ' 设定端口
    MSComm.Settings = BaudRate & "," & ParityBit & "," & DataBit & "," & StopBit ' 设置波特率,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MSComm.PortOpen = True                                                      ' 打开串口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CmdSwitch.Caption = "关闭串口"
        'ImgSwitch.Picture = LoadPicture("f:\我的VB\串口调试软件\图片\kai.jpg")      ' 显示串口已经打开的图标
        ImgSwitchOn.Visible = True
        ImgSwitchOff.Visible = False
        TxtStatus.Text = "STATUS:" & CboCom.Text & " OPEND," & CboBaudrate.Text & "," & Left(CboParitybit.Text, 1) & "," & CboDatabit.Text & "," & CboStopbit.Text
    Else
        CmdSwitch.Caption = "打开串口"
        ImgSwitchOn.Visible = False
        ImgSwitchOff.Visible = True
        'ImgSwitch.Picture = LoadPicture("f:\我的VB\串口调试软件\图片\guan.jpg")     ' 显示串口已经关闭的图标
        TxtStatus.Text = "STATUS:COM Port Cloced"
    End If
    Exit Sub

ErrorHint:                                                                      ' 错误处理

    Select Case Err.Number
    Case comPortAlreadyOpen                                                     ' 如果串口已经打开,则提示
        MsgBox "没有成功,请重试", vbExclamation, "串口调试助手"
        CloseCom                                                                ' 调用关闭串口函数
    Case Else
        MsgBox "没有成功,请重试", vbExclamation, "串口调试助手"
        CloseCom                                                                ' 调用关闭串口函数
    End Select
    Err.Clear                                                                   ' 清除 Err 对象的属性

End Sub

'=====================================================================================
'             串口开关子程序

'=====================================================================================

Private Sub OpenCom()                                                           '打开串口

    On Error GoTo Err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PortOpen = False                      ' 先判断串口是否打开,如果打开则先关闭

    Call Comm_reSet(Val(Mid(CboCom.Text, 4, 1)), CboBaudrate.Text, Left(CboParitybit.Text, 1), CboDatabit.Text, CboStopbit.Text) ' 串口设置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TxtStatus.Text = "STATUS:" & CboCom.Text & " OPEND," & CboBaudrate.Text & "," & Left(CboParitybit.Text, 1) & "," & CboDatabit.Text & "," & CboStopbit.Text
        CmdSwitch.Caption = "关闭串口"
        ImgSwitchOn.Visible = True                                              ' 显示串口已经打开的图标
        ImgSwitchOff.Visible = False
    Else
        TxtStatus.Text = "STATUS:COM Port Cloced"                              ' 串口状态显示
        CmdSwitch.Caption = "打开串口"
        'ImgSwitch.Picture = LoadPicture("f:\我的VB\串口调试软件\图片\guan.jpg")     ' 显示串口已经关闭的图标
        ImgSwitchOff.Visible = True
        ImgSwitchOn.Visible = False
    End If
Err:

End Sub

Private Sub CloseCom()                                                          '关闭串口

    On Error GoTo Err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PortOpen = False                      ' 先判断串口是否打开,如果打开则先关闭

    TxtStatus.Text = "STATUS:COM Port Cloced"                                  ' 串口状态显示
    CmdSwitch.Caption = "打开串口"
    'ImgSwitch.Picture = LoadPicture("f:\我的VB\串口调试软件\图片\guan.jpg")         ' 显示串口已经关闭的图标
    ImgSwitchOn.Visible = False
    ImgSwitchOff.Visible = True
Err:

End Sub

'=====================================================================================
'               显示时间

'=====================================================================================

Private Sub TmrNowTime_Timer()

    LblNewDate.Caption = Date                                                   ' 显示时间
    LblNowTime.Caption = Time                                                   ' 显示系统时间

End Sub

'=====================================================================================
'                程序退出

'=====================================================================================

Private Sub CmdQuit_Click()                                                     ' 退出程序

    If MSComm.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PortOpen = False                      ' 先判断串口是否打开,如果打开则先关闭

    Unload Me                                                                   ' 卸载窗体,并退出程序
    End

End Sub

'=====================================================================================
'               帮助信息

'=====================================================================================

Private Sub CmdHelp_Click()                                                     ' 载入帮助信息窗口

    FrmHelp.Show

End Sub

'--------------- 程序结束 ------------------

网友A(2019-05-22):
CommonDialog1.Flags = cdlCFBoth  编译不能通过.显示变量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