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子钟课程设计 含源码,原理图,仿真图

楼主:
这是花了几天时间做的课程设计,里面包含原理图,
代码,
仿真图,
程序,
大家请多多指教。

#include<reg52.h>//包含52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定义1602液晶RS端
sbit lcden=P2^2;//定义1602液晶LCDEN端
sbit rd=P2^1;        //定义1602液晶rd端
sbit s1=P3^0;   //定义按键--功能键
sbit s2=P3^1;        //定义按键--增加键
sbit s3=P3^2;        //定义按键--减小键
sbit beep=P2^3; //定义蜂鸣器端
uchar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nian,yue,ri,zhou,num,tian;
char yizhou[8][4]={"MON","TUE","WEN","THU","FRI","SAT","SUN"};
int pingnian[13]={0,31,28,31,30,31,30,31,31,30,31,30,31};
int ruinian[13]={0,31,29,31,30,31,30,31,31,30,31,30,31};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
{
        uchar i;
        for(i=0;i<100;i++)
        {
                 beep = ~beep;
                delay(1);
        }
        beep = 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写年月日函数
{
        uchar shi,ge;
        shi=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e(0x30+shi);//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e(0x30+ge); //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num=0;
        rd=0;
        lcden=0;
        fen=0; //初始化分变量值
        miao=0;
        shi=0;
        nian=1;
        yue=1;
        ri=1;
        zhou=0;
        count=0;
        s1num=0;
        write_com(0x38);//初始化1602液晶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1);//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write_date('2');
        write_com(0x80+2 );
        write_date('0');
        write_com(0x80+0x40+6);//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冒号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5);//写出时间显示部分的两个-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12);
        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yizhou[zhou][num]);
                delay(5);
        }
        write_nyr(3,nian);
        write_nyr(6,yue);
        write_nyr(9,ri);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s1==0)
        {
                delay(5);
                if(s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s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s1);//释放确认
                        di();//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if(s1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40+11);//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s1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第四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周位置
                        {
                                write_com(0x80+14);
                        }
                        if(s1num==5)//第五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日位置
                        {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6)//第六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月位置
                        {
                                write_com(0x80+7);
                        }
                        if(s1num==7)//第七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年位置
                        {
                                write_com(0x80+4);
                        }
                        if(s1num==8)//第八次按下
                        {
                                s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s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s2==0)
                {
                        delay(5);
                        if(s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s2);//按键释放
                                di();//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if(s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miao++; //则调整秒加1
                                        if(miao>=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ao=0;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加1
                                        if(fen>=60)//若满60后将清零
                                                fen=0;
                                        write_sfm(7,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shi++;//则调整小时加1
                                        if(shi>=24)//若满24后将清零
                                                shi=0;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zhou++;
                                        if(zhou>=7)//若满7后将清零
                                                zhou=0;
                                        write_com(0x80+12);//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yizhou[zhou][num]);
                                                delay(5);
                                        }
                                }
                                if(s1num==5)//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ri++;//则调整日加1
                                        if((2000+nian)%400==0||(2000+nian)%4==0&&(2000+nian)%100!=0)
                                        tian=ruinian[yue];
                                        else nian=pingnian[yue];
                                        if(ri>tian)
                                                ri=1;
                                        write_nyr(9,r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6)//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yue++;//则调整月加1
                                        if(yue>12)//若满12后将清零
                                                yue=1;
                                        write_nyr(6,yue);//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7)//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nian++;//则调整nian加1
                                        if(nian>50)//若满50后将清零
                                                nian=0;
                                        write_nyr(3,nia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if(s3==0)
                {
                        delay(5);
                        if(s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s3);//按键释放
                                di();//每当有按键释放蜂鸣器发出滴声
                                if(s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miao--; //则调整秒加1
                                        if(miao<0)//若满60后将清零
                                                miao=59;
                                        write_sfm(10,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1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加1
                                        if(fen<0)//若满60后将清零
                                                fen=59;
                                        write_sfm(7,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shi--;//则调整小时加1
                                        if(shi<0)//若满24后将清零
                                                shi=23;
                                        write_sfm(4,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zhou--;
                                        if(zhou<0)//若满7后将清零
                                                zhou=6;
                                        write_com(0x80+12);//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yizhou[zhou][num]);
                                                delay(5);
                                        }
                                }
                                if(s1num==5)//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ri--;//则调整日加1
                                        if((2000+nian)%400==0||(2000+nian)%4==0&&(2000+nian)%100!=0)
                                        tian=ruinian[yue];
                                        else nian=pingnian[yue];
                                        if(ri<1)
                                        ri=tian;
                                        write_nyr(9,r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6)//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yue--;//则调整月加1
                                        if(yue<1)//若满12后将清零
                                                yue=12;
                                        write_nyr(6,yue);//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s1num==7)//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nian--;//则调整nian加1
                                        if(nian<0)//若满50后将清零
                                                nian=50;
                                        write_nyr(3,nia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首先初始化各数据
        while(1)//进入主程序大循环
        {
                keyscan();//不停的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 //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miao++;
                if(miao>=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miao=0;//同时秒数清零
                        fen++;
                        if(fen>=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fen=0;//同时分钟数清零
                                shi++;
                                if(shi>=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shi=0;
                                        ri++;
                                        zhou++;
                                        if(zhou>6)//若满7后将清零
                                                zhou=0;
                                        write_com(0x80+12);//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e(yizhou[zhou][num]);
                                                delay(5);
                                        }
                                        if((2000+nian)%400==0||(2000+nian)%4==0&&(2000+nian)%100!=0)
                                        tian=ruinian[yue];
……………………

网友A(2018-05-12):
资料无法下载

网友B(2019-01-03):
牛逼 完美的程序

网友C:
真的非常棒了,完美

网友C:
有个地方不对就是月不调整的话日只能调整为1或0,楼主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D:
很厉害的仿真

网友E(2019-04-26):
楼主会把这些在tft屏上显示出来吗

网友F:
需要这个,感谢

网友G:
厉害,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H:
楼主!很想问一下,这个系统是怎么供电的啊,图里面电源接在哪啊,还有就是RP1是什么啊

网友I(2023-05-08):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想问一下,这个系统是怎么供电的啊,图里面电源接在哪啊,还有就是RP1是什么啊

rp1是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