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两位数相加的源程序(计算器)

楼主(2018-05-07):
实现两位数相加,这里我用到了矩阵键盘和数码管以及独立按键,独立按键控制加法符号和等于符号,矩阵键盘为0-F这16个数,先写十位再写各位,数码管显示,最后,计算出结果以后再利用数码管显示结果,同时蜂鸣器响。
注意,我用的芯片是stc89c52

#include"reg52.h"
//两位数!!!
  int i;
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int number_1,number_2;int m=20;int value;int numberr[5];int g=1;
sbit a=P2^2;
sbit b=P2^3;
sbit c=P2^4;
int n=0;
int my;
int uu=1;
sbit beep=P1^5;
int din_K1=0;
int din_K3=0;
int yy=990;
char mm_1;
char bb;
char mm_2;
sbit jia=P3^1;
sbit deng=P3^2;
////////////////
void 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void delay(int d)
{
while(d)
   {
        d--;
   }
}
void check()
{         int z;

        P1=0x0f;
        if(P1!=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3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P1!=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P1=0X0F;
                        switch(P1)
                        {
                                case(0X07):        value=0;break;
                                case(0X0b):        value=1;break;
                                case(0X0d): value=2;break;
                                case(0X0e):        value=3;break;
                        }
                        //测试行
                        P1=0XF0;
                        switch(P1)
                        {
                                case(0X70):        value=value;break;
                                case(0Xb0):        value=value+4;break;
                                case(0Xd0): value=value+8;break;
                                case(0Xe0):        value=value+12;break;
                        }
                        while((z<50)&&(P1!=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z++;
                        }
                   din_K1=1;
                   din_K3=1;
                   n++;
                   numberr[n]=value;

                }
    }

}

void oror()
{

if(jia==0)
  {
   delay(1000);
   if(jia==0)
     {
           din_K1=0;

         }
  }

}
void end()
{

  if(deng==0||uu==0)
  {
   delay(1000);
   if(deng==0||uu==0)
    {
        din_K3=0;
        g=0;
          value=numberr[1]*10+numberr[2]+numberr[3]*10+numberr[4];
          number_1=value/10;
          number_2=value%10;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g)
{
    check();

    while(din_K1&&din_K3&&uu)
   {
         switch(n%2)
         {
          case 0:c=0;b=0;a=0;P0=smgduan[value];delay(1200);P0=smgduan[0];c=0;b=0;a=1;P0=smgduan[numberr[n-1]];delay(1200);P0=smgduan[0]; break;
          case 1:c=0;b=0;a=1;P0=smgduan[value];delay(1200);P0=smgduan[0];break;

         }
         break;
   }
//        oror();
        end();

   }
           while(yy)
{
beep=~beep;
delay(10);
yy--;
}

      while(1)
          {         int p=0;
                for(p=0;p<2;p++)
                {
                  switch(p)
                  {
                   case 0:c=0;b=0;a=0;P0=smgduan[number_2];delay(1000);P0=smgduan[0];break;
                   case 1:c=0;b=0;a=1;P0=smgduan[number_1];delay(1000);P0=smgduan[0];break;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bb=SBUF;
   RI=0;

  if(bb==0x3d)
  {        uu=0;

  }

  else
  {
  RI=0;
  mm_1=number_1+0x30;
  mm_2=number_2+0x30;
        SBUF=mm_1;
        while(!TI);
        TI=0;
        SBUF=mm_2;
        while(!TI);
        TI=0;
   }

//        RI=0;
//        SBUF=0x3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2019-06-05):
我想拥有这个资源可以吗?

网友B(2021-12-01):
你好,有接线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