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焊接几个移相式正弦波振荡器玩玩

楼主:
由于太早进入数字电路的世界,对于模拟线路非常生疏,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自己做过一个分立元件组成的振荡器,翻看了网上大量的电路,越看越乱,如不动手自己焊一个试试,就是似懂非懂,于是决定根据以下线路焊一个正弦波振荡器吧!

这线路人们称作移相振荡器,那三个相同值的电阻10k和电容组.001u成移相组合, 若某个波的频率刚好在这个组合里被移相了180度就会起振,振荡的频率就是那个波的频率,这是我看人家说的,听起来很容易理解,我零件箱里刚好有9014的NPN管,就用这管吧,其他零件都严格遵照原来的,直插的电容c1c2c3我只有0.047u的,就用上了,不用底板,不用面包版,直接在空中焊接,零件的位置也和电路图一样,方便纠错,焊好后接上电源,调到12V就看到正弦波了,这可是很大的成就哦,我自己焊的第一个正弦波振荡器起振了!振荡频率是171hz.

接着又到旧零件箱找到很久很久以前三个很老的0.01u高压电容,焊多一个不同频率的试试看,也很顺利起振了,频率是570hz。

为了想知道这振荡器能有多高的频率,好不容易拆了三个470p的陶瓷电容再焊了一个,又起振了,是10Khz了,咦!忘记焊那粒22k电阻了,补焊上去,结果是不起振了,拆掉后,又起振了,可见频率高的时候这里电阻是多余的了。

接着又找到22p的电容,估计是很难起振了,果然失败了,再并联39P上去还是不行,再多一个,总共100p了,没有动静,可见振荡不是理所当然的,真的失败了。不甘心再焊一个0.1u的,这是IC的去耦电容,我有一大盒,又顺利起振了,频率是85hz,够低了。

最后是要知道这振荡器能在多低的电压下起振呢?把电源调到11V,停了,于是找多一粒100K的电阻与原来的并联,又起振了,但波形歪歪不美,失真了,把电压调低,到了5V时又美美了,再调低到3.3V,又停了,再找来一粒47K的并联到那两粒100K的,这时偏压电阻大概是24K了吧,又行了,再调低到3.0V,还能振,行了,但输出电压只有0.4V了。

结语:工作电压3-20V, 频率几十赫兹到十几千赫兹,随便空中焊接也能起振,造价便宜到几乎不必钱,波形天生美丽的正弦波,除非偏压不妥才会歪歪斜斜,值得焊来玩。

网友A(2020-11-10):
好!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做成逆变器!

网友B:
涨知识了 感谢分享

网友C:
很有探究精神啊!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D:
制作一个5HZ的RC移相正弦波发生器:

以前自己试验过RC振荡器,相当容易起振,但这回要造一个超低频的还有些难度。照以前的线路依样画葫芦焊一个后无动静,只好到网上取经,
就发现了这个线路,由于我用了达林顿管,认为应该会比较容易起振,结果没那么简单,还是要9V才能起振,唯一改进的是从起振到满幅度很快,
而原作者的要四秒钟,这里面有个射级的470U电容很重要,平常的电路10U就够了,超低频要很大才能维持晶体管的增益,但我用了100U也就够了。
波形相当漂亮,这东西可以用来调制另一个振荡器用。

网友E(2020-04-18):
引用 网友F:
好!

大家不要照他的图搭,我刚仿真了一下,都没有输出

网友E:
不对呀,你用0.047uf和10K的电容,算出来f=1(2×3.14×根号6×0.047×10的负9次方×10K)频率应该是60多HZ,怎么是171 我用3个10nf的电容,3个10K电阻为啥就没信号输出,我用9014管子,上偏置电阻43K,下偏置电阻3.3K,集电极电阻2K,发射极电阻100K,发射极旁路电容100uf,不接负载,输出耦合电容无信号输出。怎么回事,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G(2019-08-30):
楼主你的示波器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H(2019-06-22):
很有探究精神啊!太值得学习了!

网友I:
怎么用用这个发射无线电波(音频)

网友D(2018-12-04):
这种简单线路稳定度和可调度都有限,但这都是电子线路的基础,对电子技术有兴趣的都必须懂得而且最好动手做一下,加深体验,累积经验,所以我也做了一下。

网友J:
这个频率的稳定性不知如何?

网友K:
这个可以做成逆变器吗?

网友F(2018-05-07):
好!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