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自动显示字符串

楼主:
51单片机,如何写程序,使得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不输入任何东西,能在接收窗口显示字符串,求救!

网友A(2018-05-07):
不是很明白问什么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n";
void main()
{
        uint i,j;

        TMOD=0x20;//定时器1方式2(8位重载)
        TH1=0xfd;//定时器1重载
        TL1=0xfd;//定时器1重载
        TR1=1;        //开定时器1
//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M1=1;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while(1)
        {
                i++;
                if(i>=50000)                //约1S间隔发送一次
                {
                        i=0;
                        for(j=0;j<28;j++)
                        {
                                SBUF=table[j];        //发送字符串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已发送)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问什么

谢谢
就是在串口助手里边,打开串口后,不需要在发送缓冲区输入,接收缓冲区直接显示一个字符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串口通讯,你是要发什么数据给上位机呢,可以加我QQ

谢谢
在串口助手接收缓冲区显示一个字符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谢谢,但是有点问题哎,就是它一直在发送那一条程序,不是就发送一次,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是有点问题哎,就是它一直在发送那一条程序,不是就发送一次,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非常感 ...

只发送一次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n";
void main()
{
        uint j;

        TMOD=0x20;//定时器1方式2(8位重载)
        TH1=0xfd;//定时器1重载
        TL1=0xfd;//定时器1重载
        TR1=1;        //开定时器1
//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M1=1;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for(j=0;j<28;j++)
        {
                SBUF=table[j];        //发送字符串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已发送)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while(1);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发送一次
#include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