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H(50): warning C206: 'ReadOneChar':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楼主(2018-05-07):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8);                           //稍作延时
          DQ=0;                                   //将DQ拉低
          delay(80);
          DQ=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uchar ReadOneCharl(void)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 >>=1;
                  DQ=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void ReadTemp(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delay(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
   void t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为液晶字符显示
   {  TempBuffer[0]=temp_value/10+'0';                //十位
      TempBuffer[1]=temp_value%10+'0';                //个位
          TempBuffer[2]=0xdf;                                        //温度符号
          TempBuffer[3]='C';
          TempBuffer[4]='\0';
        }

网友A:
这个也是没声明函数,在main函数前面声明一下

网友B(2020-05-11):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没声明函数,在main函数前面声明一下

怎么声明

网友A:
我又看了一下,楼主把uchar ReadOneCharl(void)这个函数名写错了,多个l。
一般找不到函数原型很可能是把函数定义在了函数调用之后或者定义在了其他文件中,这种情况要在函数调用前面对函数进行声明。
比如:
uchar ReadOneChar();//函数声明(没有这个函数声明,在调用函数时会报错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void main(void)
{
    char a;
    a=ReadOneChar();//函数调用
//.........
}
char ReadOneChar(void)//函数定义
{
//.................函数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