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vs1003+W25Q256程序不全,缺少头文件 求分享

楼主(2018-05-07):
STC单片机串口发送及LCD中断接收程序,亲测可用

#include "stc15w4k32s4.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EN_DISK_QUERY   1  //启用磁盘查询

#include "SysTick.h"       //时钟相关函数 延迟函数
#include "W25Q256.h"       //Flash模块
#include "KeyHandle.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lcd.h"
#include "vs1003.h"        //音频解码模块

char i;                              //用于for循环的变量,后为正在播放的歌曲位置
UINT8   MP3Count;                    //歌曲数
UINT32  MP3LenByOne;                 //单个歌曲长度
//UINT8   KeyDetectionTime = 0;      //k2按键检测间隔
UINT8    TempDisplayTime = 0;        //k1温度显示间隔
UINT8    ResultStr;                  //操作结果返回值

UINT8   idata   buf[64];
UINT8   xdata   BufMP3[11*50];
UINT8   xdata   SrcName[64];

void init_time_interrupt()
{

    AUXR |= 0x80;                    //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MOD = 0x00;
    TH0 = (65536-(24000000/60000)) / 256;      //定时器0,1设置为60ms
    TL0 = (65536-(24000000/60000)) % 256;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X0 = 1;         //外部中断0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P3.2)
    //TCON = 0x01;    //打开外部中断0,并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EA = 1;          //使能总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4000000/60000)) / 256;         //定时时间初值为60ms
    TL0 = (65536-(24000000/60000)) % 256;

    if(Count != 100)
    {
        Count++;                   //计数值加1
        if(Count >= CountNum)      //到达预置计数值,一秒钟更新一次定时值
        {
            Count = 0;             //清零
                              if(!music_stop)
                              {
                                 Second--;
               GetAM2302Data();       //获得温湿度值
               if(Second < 0)         //秒减小到0时,重新从60递减同时分减一
               {
                   Second = 59;
                   Minute--;
                   if(Minute < 0)     //分减小到0时停止计时
                   {
                       Minute = 0;
                       TimingDisplayFlag = 0;
                       all_stop = 1;  //定时到停止播放音乐
                       Count = 100;
                   }
               }
                              }

        }
    }
}

void main(void)
{
    UINT32  OffSetFile;
    UINT32  Temp_Addr;
    UINT32  Alarm_Addr;
    UINT32  My_Addr = 0;           //初始化音乐地址
    UINT8   MP3PlayIndex = 0;      //播放歌曲序号  切歌次数
    uint32  music_addr[8] =        //flash音乐长度  8首歌
    {
        0x00126f4f,
        0x0010253a,
        0x001c26db,
        0x00129087,
        0x003606c1,
        0x00190806,
        0x0016f3e1,
        0x0023f007
    };
    uint32  music_Alarm[2] =       //报警音乐首末地址
    {
        0x00db3e9a,
        0x00e256b7
    };
    bit Flash_SkipMusicFlag = 0;   //用于表示Flash切歌按键是否按下         0 自然切歌  1 按键切歌

    char j;                        //用于for循环的变量
    vol = 25;                      //音量初始化
    CamPower_Ctrl = 0;             //视频开启标志位,0 关闭 ;1 开启
                SPI_RE_flag = 0;
                mInitSTDIO();
                init_time_interrupt();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0
                SPI_init();
                lcd_Init();                 //初始化LCD
                VS_Reset();                    //VS1003软复位及初始化    其中包括设置音量
    //myputchar('ResultStr');
    VS_Write_Reg(0x0b,vol,vol);    //音量设置,左右声道均最大音量
        //printf( "\n*** vol: %s***\n", vol );
                while(1)
                {

                }

}

不完整的代码下载,求帮助:

网友A:
文件不全!!!

网友B(2018-07-10):
楼主,你的文件夹压根就没有关于W25Q256的驱动程序,怎么回事哦???

网友C(2019-08-02):
压缩包打不开

网友D(2019-12-18):
W25Q256d的程序有吗?

网友E(2021-09-28):
缺很多代码

网友F(2024-11-28):
文件夹压根就没有关于W25Q256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