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温度控制系统设计程序仿真-智能仪器仪表综合实训

楼主(2018-05-07):
这是一个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包括proteu仿真程序、代码和文档。

目录
一、系统设计第 1 页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第 1 页
温度信号采集电路选择和数据处理第 3 页
软件设计第 3 页
二、单元电路设计第 5 页
温度信号采集电路第 5 页
步进电机电路 第 5 页
液晶显示模块 第 6 页
晶振复位电路第 7 页
三、总结体会第 7 页
四、参考文献第 8 页
附录:程序清单第 8 页

一、系统设计(一)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设计框图如下所示:
图1  系统总体设计框图

总电路图如下:

图2  系统总电路图
简单功能说明:
一个显示实时温度的小系统,可以自行设定高温报警和低温报警值,实现温度控制电机带动外围器件功能。本系统通过温度传感器DS18B20实现对温度数据的采集,数据处理后显示到液晶屏上,通过数据处理,温度值精确度为0.1。

简单操作方法:
系统上电后液晶显示实时温度,通过按键可以设定高低温限定值:
A.按下K1,显示系统的高低温限定值;
B.再按K1,进入设定状态,液晶屏光标闪动提示设定,此时设定高温限值还是低温限值可以在
  K1键转换;
C.进入设定状态后,K2键用于值加1,K3键用于值减1;
D.设定完后,按键K4确认后退出,返回显示实时温度!
(二) 温度信号采集电路选择和数据处理
方案:采用温度传感器DS18B20
美国DALLAS公司的产品可编程单总线数字式温度传感器DS18B20可实现室内温度信号的采集,有很多优点:如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故省去了后继的信号放大及模数转换部分,外围电路简单,成本低;单总线接口,只有一根信号线作为单总线与MCU连接,且每一只都有自己唯一的64位系列号存储在其内部的ROM存储器中,故在一根信号线上可以挂接多个DS18820,便于多点测量且易于扩展.
DS18B20的测温范围较大,集成度较高,故选用此方案。
DS18B20内部1,2位寄存器存放实时温度值,本系统对以上两寄存器数据处理后精度为0.1;DS18B20第3,4位寄存器分别存放高温限值和低温限值,并且DS18B20内部还有EEPROM,因此通过第3,4寄存器与EEPROM的数据交换就能实现对设定后的值进行贮存。
(三) 软件设计
本实验中我选用Keil编程平台.
主程序流程图:

图3 主程序流程图

二、单元电路设计(一) 温度信号采集电路
图4 温度信号采集电路
(二) 步进电机电路
图5 步进电机电路

(三) 液晶显示模块
图6液晶显示模块
(四) 晶振复位电路
图7 晶振复位电路

三、总结体会

本次设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良机,通过了两个周的设计我学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懂得了如何将理论知识转化成实际程序的设计;掌握的单片机开发与设计的思路与方案确定;学会了更有效的查找自己所需的资料;同时也意识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掌握了硬件与程序设计的一般步骤和方法。这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的是非常有帮助的。

设计是我们将来必需的技能,这次设计刚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用自己所学知识的机会,从到图书馆和网上查找资料到对硬件与程序模块的设计对各模块的调试再到最后整体设计调试,都对我所学的知识进行了检验,增强了自信心。

    通过本次设计,我进一步温习和巩固了课本的理论知识,对单片机各接口与外部电路之间的连接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掌握了Proteus和keil软件的基本应用。同时,在设计过程中,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应用,增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虽然设计时有时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花费很长的时间,很烦很累但当我们通过查找资料解决了之后心里很开心很有成就感。同时也使我明白了要将理论运用于实践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要想牢固的掌握所学的知识我们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验证理论,增强对理论的理解。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最终完成了整个设计之后,使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和采用正确的方法,没有什么事是我们解决不了的。

最后,我在这里衷心地感谢所有教给我知识和在设计中给予我帮助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是他们给我们的知识才使我们得以顺利完成此次设计。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
; 简单功能说明:一个显示实时温度的小系统,可以自行设
; 定高温报警和低温报警值,实现温度控制电机带动外围器
; 件功能。
;
;-------------------------------------------------
        DQ        EQU        P1.7        ;DS18B20控制口
        RS          EQU         P2.4
            RW          EQU         P2.5
            E           EQU         P2.6
            LCD         EQU         P0
        FLAG        EQU        30H
             GEWEI        EQU        29H
        SHI        EQU        28H
        XIAOSHU        EQU        27H
        TEMP_TL        EQU        20H  ;低温限值
        TEMP_TH        EQU        21H  ;高温限值
        TEMPH        EQU        22H  ;温度高字节
        TEMPL        EQU        23H  ;温度低字节
        TEMP        EQU        24H
        K1        EQU        P3.0
         K2        EQU        P3.1
        K3        EQU        P3.2
        K4        EQU        P3.3
;===============================================

MAIN:        MOV        TEMP_TH,#25
        MOV        TEMP_TL,#01
        ACALL         INIT_LCD        ;初始化液晶
        ACALL        WR_THL                ;写入高温限值和低温限值寄存器
        ACALL        WR_PROM
        ACALL        RE_PROM         ;从EEPROM中返回高温限值和低温限值
        ACALL        RESET                 ;初始化1820
        JB        FLAG,LOOP
        ACALL        ERROR                ;报错

LOOP:        ACALL        READ_T                ;1820读取温度
        ACALL        DISP_TEMP        ;液晶显示实时温度
        ACALL        KEYSCAN                ;键盘设定高温限值和低温限值
        ACALL        TEMP_COMP
        JMP        LOOP

;=============启动1820读取温度====================

READ_T:        SETB        DQ
        ACALL        RESET
        JB        FLAG,READ_T1
        RET
READ_T1:
        MOV        A,#0CCH
        ACALL        WR_1820
        MOV        A,#44H
        ACALL        WR_1820
        ACALL        RESET
        MOV        A,#0CCH
        ACALL        WR_1820
        MOV        A,#0BEH
        ACALL        WR_1820
        ACALL        READ_1820
        RET

;=========把高温和低温限值写入寄存器=================

WR_THL:        JB        FLAG,WR_HL
        RET
WR_HL:        ACALL        RESET
        MOV        A,#0CCH
        ACALL        WR_1820
        MOV        A,#4EH
        ACALL        WR_1820
        MOV        A,TEMP_TH
        ACALL        WR_1820
        MOV        A,TEMP_TL
        ACALL        WR_1820
        RET

;==========把高温和低温限值写入EEPROM=================

WR_PROM:ACALL        RESET
        MOV        A,#0CCH
        ACALL        WR_1820
        MOV        A,#48H
        ACALL        WR_1820
        RET

;========把EEPROM的值返回到高温和低温限值寄存器========
RE_PROM:
        ACALL        RESET
        MOV        A,#0CCH
        ACALL        WR_1820
        MOV        A,#0B8H
        ACALL        WR_1820
        RET
;===========初始化1820==================================

RESET:        SETB         DQ
        NOP
        CLR        DQ
        MOV        R5,#250
        DJNZ        R5,$

        SETB        DQ
        NOP

        MOV        R5,#25H
RESET1:        JNB        DQ,FLAG1
        DJNZ        R5,RESET1
        JMP        NDQ

FLAG1:        SETB        FLAG
        MOV        R5,#100
        DJNZ        R5,$
        SETB        DQ
        MOV        R5,#100
        DJNZ        R5,$
        JMP        RETU

NDQ:        CLR        FLAG
        ACALL        ERROR
RETU:        SETB        DQ
        RET

;=============1820写字节========================

WR_1820:
        MOV        R6,#8
        CLR        C

WR1:        CLR        DQ
        MOV        R5,#7
        DJNZ        R5,$
        RRC        A
        MOV        DQ,C
        MOV        R5,#25
        DJNZ        R5,$
        SETB        DQ
        NOP
        NOP
        DJNZ        R6,WR1
        SETB        DQ
        RET
;==============读取1820数据======================

READ_1820:
        MOV        R2,#4
        MOV        R1,#TEMPL

RE1:        MOV        R6,#8
RE2:        SETB        DQ
        NOP
        CLR        DQ
        CLR        C
        NOP
        NOP

        SETB        DQ
        MOV        R5,#9
        DJNZ        R5,$

        MOV        C,DQ
        MOV        R5,#24
        DJNZ        R5,$
        RRC        A

        DJNZ        R6,RE2
        MOV        @R1,A
        DEC        R1
        DJNZ        R2,RE1
        RET
;===========转换数据=============================

TURN:        MOV        XIAOSHU,TEMPL         ;保存TEMPL值,后面用于取低4位转换小数部分
        MOV        A,TEMPL
        MOV        C,16                 ;22H的位寻址
        RRC        A
        MOV        C,17
        RRC        A
        MOV        C,18
        RRC        A
        MOV        C,19
        RRC        A
        MOV        TEMP,A
        MOV        A,XIAOSHU
        ANL        A,#00001111B
        MOV        XIAOSHU,A

        RET
;========键盘扫描=============================

KEYSCAN:
        JB        K1,RETUN        ;按下K1,进入键盘扫描
        ACALL        DELAY20
        JNB        K1,$
        ACALL        CLR_LCD                ;清屏
        ACALL        DISP_THL        ;显示高温限值和低温限值
        ACALL        SET_HL                ;设定限值
        ACALL        WR_THL                ;把高温限值和低温限值写入RAM
        //.../ACALL        LED
        ACALL  WR_PROM                ;限值复制到EEPROM中
RETUN:        RET
;------------设定高低限值----------------------

SET_HL:        //JNB        K4,EXIT
        JB        K1,KEY4
        ACALL        DELAY20
        JNB        K1,$
        CPL        20H.1                ;标志位,标志设定高温限值或低温限值
        JB        20H.1,SET_H
        JMP        SET_L
;-------------调高温限值-------------------------
SET_H:
        ACALL        TH_SHAN                ;光标闪,进入设定

KEY2H:        JNB        K1,SET_L         ;高温限值与低温限值间设定转换
        JNB        K4,EXIT
        JB        K2,KEY3H        ;按下K2,值加1

        ACALL        DELAY20

        JNB        K2,$
             INC        TEMP_TH
        MOV        A,TEMP_TH
        CJNE        A,#99,A0
        MOV        TEMP_TH,#00
A0:        ACALL        DISP_THL

KEY3H:
        JB        K3,KEY2H         ;按下K3,值减1
        ACALL        DELAY20
        JNB        K3,$
        DEC         TEMP_TH
        MOV         A,TEMP_TH
        CJNE        A,#0,A1
        MOV        TEMP_TH,#99
A1:        ACALL        DISP_THL
        JMP        SET_H
;-------------调低温限值------------------------------
SET_L:
        ACALL        TL_SHAN
KEY2L:        JNB        K1,SET_H        ;高温限值与低温限值间设定转换
        JNB        K4,EXIT
        JB        K2,KEY3L        ;按下K2,值加1

        ACALL        DELAY20
        JNB        K2,$
        INC        TEMP_TL
        MOV        A,TEMP_TL
        CJNE        A,#99,A2
        MOV        TEMP_TL,#00
A2:        ACALL        DISP_THL
KEY3L:        JB        K3,KEY2L                 ;按下K3,值减1
        ACALL        DELAY20
        JNB        K3,$
        DEC        TEMP_TL
        MOV        A,TEMP_TL
        CJNE        A,#0,A3
        MOV        TEMP_TL,#99

A3:        ACALL        DISP_THL
        JMP        SET_L

;----------------------
KEY4:        JNB        K4,EXIT                  ;K4用于退出设定
        JMP        SET_HL
        //JMP        SET_HL
EXIT:        ACALL        DELAY20
        JNB        K4,$
         MOV           LCD,#00001100B           ;设置液晶光标不显示、不闪烁
           ACALL         WR_COMM
        ACALL        CLR_LCD
        ACALL        DISP_TEMP
        RET

;==============温度比较======================================

TEMP_COMP:
        MOV        A,TEMP_TH
        SUBB        A,TEMP
        ACALL        DIANJI
        MOV        A,TEMP
        SUBB        A,TEMP_TL
        ACALL        DIANJI
        RET
;============================================
/*MORE:        MOV        DPTR,#MORE0
        MOV        LCD,#0CEH
        ACALL        WR_COMM
        ACALL        DISP0
        RET
MORE0:        DB        '>H',0H
*/
;=============启动电机========================

;电机接口是P1低4位,因为P1.7是温度传感器的控制口
;避免冲突,电机接口按位控制
DIANJI:        JC        DIAN0
        RET
DIAN0:        MOV        R0,#4
        //ACALL        MORE
DIAN1:
        SETB        P1.0
        CLR        P1.1
        CLR        P1.2
        CLR        P1.3
        ACALL        DELAY
        CLR        P1.0
        SETB        P1.1
        ACALL        DELAY
        CLR        P1.1
        SETB        P1.2
        ACALL        DELAY
        CLR        P1.2
        SETB        P1.3
        ACALL        DELAY
        //RL        A
        DJNZ        R0,DIAN1
        CLR        P1.0
        CLR        P1.1
        CLR        P1.2
        CLR        P1.3
        RET
DELAY:        MOV        R5,#5
DLY1:        MOV        R6,#10
DLY2:        MOV        R7,#50
        DJNZ        R7,$
        DJNZ        R6,DLY2
        DJNZ        R5,DLY1
        RET
;============清屏=============================

CLR_LCD:
        MOV        LCD,#80H
        ACALL        WR_COMM
        MOV        R0,#16
CLR1:        MOV        LCD,#' '
        ACALL        WR_DATA
        DJNZ        R0,CLR1

        MOV        LCD,#0C0H
        ACALL        WR_COMM
        MOV        R0,#16
CLR2:        MOV        LCD,#' '
        ACALL        WR_DATA
        DJNZ        R0,CLR2
        RET
;===============报错============================

ERROR:        MOV        LCD,#80H
        ACALL        WR_COMM
        MOV        DPTR,#ERORTAB
        ACALL        DISP0
        RET
……………………

仿真程序和文档下载:

网友A(2022-03-05):
引用 网友B:
仿真时实时温度不正确呀,一直定在了85

我用Proteus8.8版本打开是正常的 你看图

网友B:
仿真时实时温度不正确呀,一直定在了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