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602+按键的我频率计设计

楼主(2018-05-07):
我的做的频率计仿真遇到问题了,希望大家帮帮我。问题1:按键切换到待机状态时,我要显示的是:PIN LV JI 可后面还有一串数字,我不知道怎么去掉。如下

问题2:我要求测量频率最大值为10k,为什么测不出来呢,频率越大l602 显示的时间越长,甚至显示不出来。如下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LCD_RS=P1^0;
sbit LCD_RW=P1^1;
sbit LCD_EN=P1^2;
sbit Q0=P2^0;                                   //计数器0位
sbit Q1=P2^1;                                   //计数器1位
sbit Q2=P2^2;                                   //计数器2位
sbit Q3=P2^3;                                   //计数器3位
sbit Q4=P2^4;                                   //计数器4位
sbit Q5=P2^5;                                   //计数器5位
sbit Q6=P2^6;                                   //计数器6位
sbit Q7=P2^7;                                   //计数器7位
sbit kaishi=P3^0;                           //频率计数的逻辑开关
sbit qingling=P3^1;                      //计数器清零信号端
sbit KEY0=P1^3;                                   //待机功能键
sbit KEY1=P1^4;                                   //测频率功能键
sbit KEY2=P1^5;                                   //测周期功能键
sbit KEY3=P1^6;                                   //测占空比功能键
sbit LED1=P3^2;                           //功能指示灯
sbit LED2=P3^4;
sbit LED3=P3^6;
sbit LED0=P1^7;
sbit t1in=P3^3;                           //测占空比信号的输入引脚
sbit lcden=P3^5;
uchar i,table[10],q0,q1,q2,q3,q4,q5,q6,q7,table2[9],
table1[]={"PIN LV JI"},dis[5],T0num,T1num,th1,tl1;
uint num,bizhi;
ulong pinglv,time1,time0;
bit zq=0;                                    //频率周期标志位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time;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0;        //写命令
        LCD_RW=0;
        P0=com;
        delay(2);
        LCD_EN=1;
        delay(2);
        LCD_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_RS=1;        //写数据
        LCD_RW=0;
        P0=date;
        delay(2);
        LCD_EN=1;
        delay(2);
        LCD_EN=0;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        write_com(0x06);  //写入一个字符后指针地址加1,写一个字符时整屏不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显示,数据指针清零,所以显示清零
}

void key()                                   //按键扫描程序
{
                if(KEY0==0)                                   //检测到待机功能键按下
        {
                delay(5);
                if(KEY0==0)
                {

                        while(!KEY0);
                        LED0=0;
                        LED1=1;
                        LED2=1;
                        LED3=1;
                        LCD_init();
                        write_com(0x80);                  //液晶显示"pinlvji"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
                        }
                        while(1)
                        {

                                if((KEY1==0)|(KEY2==0)|(KEY3==0))          //如果有别的键按下,退出该功能
                                break;
                        }
                }
        }
        if(KEY1==0)                                         //频率功能键按下
        {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
                        LED0=1;
                        LED1=0;                                         //频率指示灯亮,其余灯灭
                        LED2=1;
                        LED3=1;
                        zq=0;                                         //处于测量频率功能
                        LCD_init();
                        qingling=0;
                        TMOD=0x51;                                //定义T0工作计时模式,方式1,T1工作于计数模式,方式1计数最大65536
                        TH0=(65536-50000)/256;         //给T0装初值,定时50毫秒中断
                        TL0=(65536-50000)%256;
                        TH1=0;                                        //给T1装初值
                        TL1=0;
                        ET0=1;                                        //开T0中断
                        ET1=0;                                        //关闭T1中断
                        TR0=1;                                        //T0开始计时
                        TR1=1;                                        //T1开始计数
                        while(1)
                        {                                                  //检测到有别的键按下,退出该功能
                                if((KEY0==0)|(KEY2==0)|(KEY3==0))
                                break;
                        }
                }
        }
        if(KEY2==0)                                 //周期功能键按下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LED0=1;
                        LED2=0;                                   //周期指示灯亮,其余灭
                        LED1=1;
                        LED3=1;
                        zq=1;                                  //处于周期测量功能
                        LCD_init();
                        qingling=0;
                        TMOD=0x51;                          //定义T0工作计时模式,T1工作于计数模式
                        TH0=(65536-50000)/256;        //给T0装初值,定时50毫秒中断
                        TL0=(65536-50000)%256;
                        TH1=0;                                        //给T1装初值
                        TL1=0;
                        ET0=1;                                        //开T0中断
                        ET1=0;                                        //关T1中断
                        TR0=1;                                        //T0开始计时
                        TR1=1;                                        //T1开始计数
                        while(1)
                        {                                        //如果有别的键按下,退出该功能
                                if((KEY0==0)|(KEY1==0)|(KEY3==0))
                                break;
                        }
                }
        }
        if(KEY3==0)                   //占空比功能键按下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LED0=1;
                        LED3=0;                         //占空比指示灯亮,其余灭
                        LED1=1;
                        LED2=1;
                        TMOD=0x10;                //T0不工作,T1为定时器模式,方式2,8位自动重装初值
                        ET0=0;                        //T0中断关闭
                        ET1=1;                        //打开T1中断
                        TH1=0;                        //给T1装初值
                        TL1=0;
                        LCD_init();                   //液晶清屏
                        while(1)
                        {
                                while(!t1in);         //确认输入信号处于低电平

                        //        while(t1in);         //检测到高电平
                                TR1=1;                         //开始计时          '

                                while(!t1in);         //高电平变低电平
                                tl1=TL1;                 //读取T1的值
                                th1=TH1;
                                T1num=T0num;
                    //while(t1in);         //再次检测到高电平
                                TR1=0;                          //停止计时
                                time0=T0num*65536+TH1*256+TL1;        //一个周期的时间
                                time1=T1num*65536+th1*256+tl1;        //高电平的时间
                                bizhi=time1*1000/time0;                        //计算占空比
                                dis[0]=bizhi/100+0x30;                        //数据处理
                                dis[1]=bizhi%100/10+0x30;
                                dis[2]=0x2e;
                                dis[3]=bizhi%10+0x30;
                                dis[4]=0x25;
                                write_com(0x80);
                                for(i=0;i<5;i++)                           //数据显示
                                {
                                        write_date(dis);
                                }
                                delay(5);                                         //延时
                                T1num=0;
                                th1=0;
                                tl1=0;
                                T0num=0;
                                TH1=0;
                                TL1=0;
                                while(1)
                                {
                                        if((KEY0==0)|(KEY1==0)|(KEY2==0))
                                        break;
                                }                          //如果检测到有别的键按下,退出该功能
                        }
                }
        }
}

  void main()
{
        int i ;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write_com(0x80);
        for(i=0;i<14;i++)
        {
                write_date(table1);
                delay(2);
        }
          EA=1;
    while(1)
          {
                  key();                           //按键扫描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                                  //时间到
        {
                TR1=0;                                         //停止计数
                kaishi=0;                                //计数停止
                TR0=0;                                        //停止计时
                q0=Q0;                                   //读取计数器的值
                q1=Q1;
                q2=Q2;
                q3=Q3;
                q4=Q4;
                q5=Q5;
                q6=Q6;
                q7=Q7;
                pinglv=TH1*65536+TL1*256+q7*128+q6         //计算频率
                *64+q5*32+q4*16+q3*8+q2*4+q1*2+q0;
                if(zq==0)                                   //如果处于频率测量
                {                                                   //频率数据处理
                        table[0]=pinglv/10000000;
                        table[1]=pinglv%10000000/1000000;
                        table[2]=pinglv%1000000/100000;
                        table[3]=pinglv%100000/10000;
                        table[4]=pinglv%10000/1000;
                        table[5]=pinglv%1000/100;
                        table[6]=pinglv%100/10;
                        table[7]=pinglv%10;
                        table[8]='H';
                        table[9]='z';
                        write_com(0x80);
                        for(i=0;i<8;i++)                //显示频率
                        {
                                write_date(table+0x30);
                        }
                        write_date(table[8]);
                        write_date(table[9]);
                }
                if(zq==1)                   //处于周期测量
                {
                        if(pinglv<=1000)  //频率小于等于1000
                        {                                  //周期数据处理
                                table2[0]=10000/pinglv/10000+0x30;
                                table2[1]=10000/pinglv%10000/1000+0x30;
                                table2[2]=10000/pinglv%1000/100+0x30;
                                table2[3]=10000/pinglv%100/10+0x30;
                                table2[4]=0x2e;
                                table2[5]=10000/pinglv%10+0x30;
                                table2[6]=100000/pinglv%10+0x30;
                                table2[7]=0x6d;
                                table2[8]=0x73;
                        }
                        if(pinglv>1000)          //频率大于1000
                        {                                  //周期数据处理
                                table2[0]=0+0x30;
                                table2[1]=10000000/pinglv/1000+0x30;
                                table2[2]=10000000/pinglv%1000/100+0x30;
                                table2[3]=10000000/pinglv%100/10+0x30;
                                table2[4]=0x2e;
                                table2[5]=10000000/pinglv%10+0x30;
                                table2[6]=100000000/pinglv%10+0x30;
                                table2[7]=0x75;
                                table2[8]=0x73;
                        }
                        write_com(0x80);        //显示周期
                        for(i=0;i<9;i++)
                        write_date(table2);
                }
                delay(10);
                TH1=0;                   //给T1装初值
                TL1=0;
                TH0=(65536-50000)/256;          //给T0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num=0;
                qingling=1;                  //计数器清零
                delay(10);
                qingling=0;
                kaishi=1;                //再次开始测量
                TR0=1;                        //T0开始计时
                TR1=1;                   //T1开始计数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定时器T1中断函数
{
        T0nu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频率计的仿真,最高测频可以达到 10M,可以定做实物和仿真

谢谢 我不需要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