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两个舵机

楼主(2018-05-07):
不能一起前进,要不一个转完另一个再转,要不只有一个转,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15,LS=10,RS=10; //LS:
       sbit pwm_L=P2^7;  //左舵机
       sbit pwm_R=P2^4;  //右
           sbit        k1=P3^6;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
  while(x--){
      for (i=0;i<120;i++);
          }
  }
void init()
{                   pwm_L=0;
                        pwm_R=0;
                    TMOD=0x01; //模式1
                          TH0=(65535-100)/256;  //T0置初值
                    TL0=(65535-100)%256;
                        //IE0=0;         //INT0中断
                        EA=1;  //CPU开放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  //允许T0计数

main()
{
  init();

   while(1)
    {  TR0=1;
        if(k1==1){LS=15;RS=10;delay(100);}
              else{LS=10;RS=15;delay(100);}
                  TR0=0;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T0
{            TR0=0;
                TH0=(65535-100)/256;         // T0置初值
                   TL0=(65535-100)%256;
                 TR0=1;
           count++;
           if(count<=LS) {pwm_L=1;}
            else {pwm_L=0;}
           if(count<=RS) {pwm_R=1;}
                else {pwm_R=0;}
                 count=count%200; //定时20ms 频率50hz
                 }

楼主:
有大神了解吗

网友A:
很棒 !赞一个

网友B(2019-11-24):
k1=P3^6;是干嘛的?

网友C(2022-05-19):
定义K1按键IO口

网友D:
第一按键需要有去抖功能,delay的延时可以交给定时器去做没有必要用delay阻塞cpu

网友E:
用一个标志位分别控制两个舵机用if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