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3个按键灵活修改多个参数(浮点与整数型)

楼主(2018-05-07):
最近写代码,涉及到按键修改参数,就设计了由3个按键修改多个参数的程序设计。按键修改参数,我以写过,但是有着很长的代码。最近写了一个程序,个人感觉代码量较少,适合使用。这里我选STC15F2K60S2单片机开发板来写Demo程序。
原理很简单,第一个按键是 调节+ 按键(程序IO口写Add),第二个按键是 调节- 按键程序IO口写Sub),第二个按键是 切换 按键(程序IO口写Exit),也就是切换要修改的参数。然后通过Exit按键修改Add和Sub调节的变量,从而达到修改参数。
预先定义3个要修改的变量和操作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ata1=0,Data2=0,Data3=0;
unsigned char Handle = 1 ; //Handle  1:操作Data1,2:操作Data2,3:操作Data3

实现代码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是Exit按键改变标志(代码如下)。Handle是标志当前修改的变量,1:操作Data1,2:操作Data2,3:操作Data3。当按下Exit按键,则切操作标志加1,到末端着回到第一个,形成一个环形循环结构。如果增加要修改的参量,要在这里加。

    if(Exit==0)        //切换按键按下,操作位标志改变
    {
    while(Exit == 0);//等待松手
    if(Handle ==1)
    {
        Handle=2;
    }
    else if(Handle == 2)
    {
        Handle=3;
    }
    else if(Handle == 3)
    {
        Handle=1;
    }
    }

第二部分是根据Handle把参量的地址传入到修改函数。如果增加要修改的参量,也是要在这里加。
switch(Handle) //选择修改指向
{
    case 1:KeyAlterValue(&Data1);break; //Handle = 1,按键修改操作指针指向Data1
    case 2:KeyAlterValue(&Data2);break; //Handle = 2,按键修改操作指针指向Data2
    case 3:KeyAlterValue(&Data3);break; //Handle = 3,按键修改操作指针指向Data3
}

第三部分是调节函数。输入参数是一个指针,也就是要调节的变量的地址。函数名void KeyAlterValue(unsigned char *Variate),代码如下:
void KeyAlterValue(unsigned char *Variate)
{
    if(Add==0)
    {
        while(Add ==0);      //等待松手,如果要长按快速加,则注释此句
        if((*Variate)<20)    //设置调节上限为20
        (*Variate)++;        //值加1
    }
    if(Sub==0)
    {
        while(Sub ==0);      //等待松手,如果要长按快速减,则注释此句
        if(*Variate!=0)      //设置调节下限为0,
        {
            (*Variate)--;    //值减1
        }
    }
}

整份代码我都没有设置消抖,都是直接等待松手,即类似while(Add ==0);
三部分代码,前2部分直接扔大循环就可以实现3个按键修改多个参数。但是不能没有显示当前修改的参数是什么,如果不用的话,也可以直接按一下Add或者Sub就可以知道。如果要显示,请看我等下的解决办法。对于按键输入,我习惯开个定时时间约为20ms~30ms的定时器中断。然后把按键扫描或者按键操作的程序放进定时器中断中,这样按键响应是非常快的。但是定时器中断不能跑时间很长的代码,原因你们应该都懂得。这里我使用定时器0,设置20ms。
因为是按键操作,定时器中断代码如下。KeyAction()函数体集合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代码。关闭定时器0中断是防止还在处理按键的时候再次来中断。重新装初值是避免定时时间减少。
void T0Service() interrupt 1
{
    ET0 = 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KeyAction();    //修改参数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70;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

至此,响应很快的3个按键修改参量已经可以完成。

上述是修改整形参数的,如果要修改浮点型的,请修改要修改的类型为float,然后把KeyAlterValue的类型也改为float在其内部的自加语句改为需要按下增加的精度就好,Dome程序是以0.1为例,没有松手等待。

Dome程序 参数为浮点型.zip

Dome程序 参数为整数.zip

网友A(2018-07-13):
这里的代码如何写?请教!

网友B:
好思路学些了,谢谢

网友C(2018-08-13):
很好,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代码如何写?请教!

简单的C语言代码而已,应该很容易看懂。

网友D:
很厉害的样子,学习学习。

网友E(2018-10-17):
思路不错,学到了

网友F(2019-03-22):
学习一下,感谢LZ分享!

网友G(2019-07-23):
学习了,不错的思路

网友H(2020-03-27):
学习,和我想要的功能和点出入,

网友I(2020-08-18):
很简捷,有启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