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张图灯全亮一段时间然后全灭然后一段时间又全亮,重复这个过程的程序

楼主(2018-05-07):
(图片)

网友A:
已寫好!!,用Keil c編譯即可

#include <AT89X51.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main()
{
  while(1)
   {
    P1=0x00;
    delayms(200);
    P1=0xff;
    delayms(20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n;
  while(time>0)
   {
    n=120;
    while(n>0)  n--;
    time--;
   }
}

网友B:
这个不难吧,P1=0x00,P1=0xff之间加delay()延时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int);
void main()
{
while(1)
{
P1=0x00;
delay(100);
P1=0xff;
}
}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60;j++);

}

网友D:
老铁希望你采纳我的答案,你可以添加我为好友以后你还有什么以为都可以询问我

网友E:
主要是加一个延时程序,然后while(1)循环,延时程序改动数字可以调不同时间差
#include "reg51.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void)
{
  uchar i,j,k;
  for(i=30;i>0;i--)
  {
    for(j=300;j>0;j--)
        {
          for(k=800;k>0;k--)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while(1)
   {
     j=0x1000;
         for(i=0;i<8;i++)
         {
           P1=j;
           delay();
           j=j<<1;
           }
           P1=0xff;
           delay();
           }
           }

网友F:
这个就是高低电平的控制和延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