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求教

楼主:
应用锁相倍频将频率由50hz扩大384倍,显示出19200hz,但是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为什么不对啊。第二条是50hz产生的方波,第三条是19200hz产生的波形,为什么不是正常的方波啊?不应该是一个50hz的周期内产生384个方波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A(2018-05-07):
同时在X轴看两个频率相差约400倍的波形肯定会有一个不正常。仿真时可以用两个示波器分别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在X轴看两个频率相差约400倍的波形肯定会有一个不正常。仿真时可以用两个示波器分别看。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说的分两个示波器分别测一各自的波形,但是为什么倍频384倍的还不是正常的方波,和上面的一样,求解答,能不能是锁相倍频时有破损(这个是我猜的,我不知道),按我的理解都已经倍频384倍了(50到19200),波形就应该是正常的方波了?这个我不太懂。求您解答一下,谢谢,祝您身体健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按照您说的分两个示波器分别测一各自的波形,但是为什么倍频384倍的还不是正常的 ...

示波器扫频率设100us可以兼顾观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扫频率设100us可以兼顾观察

您好,感谢您再一次的回复,你说的我明白,我没猜错的是你应该将示波器的b口,c口接到两个交流的电压源上吧,只是两个交流电压源的频率不一样,但是我设计的东西是(电能质量检测仪):将一个电压源接到一个过零比较器上(从交流正弦波变为方波),在经过锁相倍频电路扩大384倍,在示波器上显示的正弦波,方波都正确,但是经过384倍的倍频产生的方波就是我上传的图那样错误的样子,是不是产生的384倍的频率失真了还是怎么样了?但是产生的频率真是384倍(50hz变为19200hz)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得到您再一次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您再一次的回复,你说的我明白,我没猜错的是你应该将示波器的b口,c口接到两个交流的电压源上 ...

我是编了一个小程序仿真,用定时器控制单片机I/O口输出两种频率的方波,你遇到的情况可能是倍频锁相环路不十分稳定,虽然频率没有错,但脉冲宽度不稳定,也就是说脉冲占空比不全是50%,而是左右漂移,你可以不管50HZ信号,单独用10~20us扫描周期测量,看脉冲展开后的状态是否如上所述。

网友C:
同时在X轴看两个频率相差约400倍的波形肯定会有一个不正常。仿真时可以用两个示波器分别看

网友D:
看一下波形特性,例如在一个50HZ高电平周期,输出的方波是不是恒定的波形变化,就是每段波形变化是一样的,还是随机的变化,像是时有时无之类;是按一定规律的变化,比如从50%逐渐变窄或是变宽,还是突变,比如一会宽一会窄,或者突然出现某种变化。原因除了示波器的选择和接法之外,一是锁相芯片性能问题,二是芯片外围配置问题,三是可能出现的干扰问题,实际应用中,布线也需要注意,当然在低频,布线影响相对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波形特性,例如在一个50HZ高电平周期,输出的方波是不是恒定的波形变化,就是每段波形变化是一样的, ...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交流电通过过零电路(将交流正弦波转为方波),都是正常的,但是经过锁相同步电路产生倍频后的方波波形就是不正常的(倍频384倍,但是显示的数字确实是19200hz),19200hz的波形是随机的,有时是方波,有时像锯齿形的三角波(紧密连在一起),求解答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编了一个小程序仿真,用定时器控制单片机I/O口输出两种频率的方波,你遇到的情况可能是倍频锁相环路 ...

感谢您的回复,锁相倍频电路不稳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由于外部电路所选的值不正确还是怎么的呢?(倍频384倍,但是显示的数字确实是19200hz),19200hz的波形是随机的,有时是方波,有时像锯齿形的三角波(紧密连在一起),像您说的(你可以不管50HZ信号,单独用10~20us扫描周期测量,看脉冲展开后的状态是否如上所述),我没理解,不知道怎样做,我是头一次作这类的东西,求帮助,求指教。祝您身体健康,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锁相倍频电路不稳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由于外部电路所选的值不正确还是怎么的呢?(倍 ...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谢谢,,我按照您说的更改了电阻以及电容值的大小,出现的方波是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不规则的波形,变为了正常的方波,但是方波的周期不是固定的,有时大,有时小(可能像您说的是由于软件的原因导致的波形不规则),但是我像您这样画,显示的50hz,以及19200hz消失了(图一),,我把您上图的R1改为10000k,则产生的数字是(50hz和9910)出现的锁相倍频不再是384倍了(图二),,那也就是说倍频的倍数不对了,但是我理解的是像您说的原理图没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倍频384倍没有问题,但是改过电容,电阻,倍频就发生了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希望收到您再次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谢谢,,我按照您说的更改了电阻以及电容值的大小,出现的方波是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不 ...

由于CD4040计数器没有清零复位,4与门电路输出的不是50%方波,从而导致CD4046鉴相器输出电压不稳定,压控振荡器频率当然随之漂移。改了一下电路,在现有阻容参数不变下只能做到倍频64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CD4040计数器没有清零复位,4与门电路输出的不是50%方波,从而导致CD4046鉴相器输出电压不稳定,压控 ...

感谢您的回复,像您所说倍频最大是64倍,但是我想倍频的倍数是384倍,那我该怎样增加器件,怎样改动呢?我也知道总是麻烦您不是很好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方法了,求赐教(我采集的是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每一个正弦波上采集64个点,继而每个周期采集6*64个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