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PWM输出38KHz源代码

楼主(2018-05-07):
使用stm8s的TIM2 ,输出38KHz的PWM
测试TIME2_CH2的PWM,输出38KHz。
必须放在首次建立工程文件的路径下编译,否则无效。
测试TIME1_CH1的PWM,输出1KHz,可以调PWM。
TIME1_CH1输出需要更改option bytes:AFR0。

/******************** (C) COPYRIGHT  风驰电子嵌入式开发工作室 ********************/
#include "pwm.h"
#include "stm8s_tim2.h"
#include "stm8s_tim1.h"

static void Delay(u16 nCount);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1复位
  TIM1_DeInit();

  //16 MHz/16 分频= 1 兆赫、向上计数, 1 MHz /1000 =计数 1000
  TIM1_TimeBaseInit( 15, TIM1_COUNTERMODE_UP, 999, 0 );

  //初始化捕获/比较通道1(PWM模式1,启用输出比较),
  TIM1_OC1Init( 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启用互补输出比较1,脉宽50%,输出比较极性高电平,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499, TIM1_OCPOLARITY_HIGH,
                //互补输出比较极性高电平,输出比较空闲状态复位,互补输出比较空闲状态复//位)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NIDLESTATE_SET );

  //启用定时器
  TIM1_Cmd(ENABLE);

  //允许主输出????? 移动 TIM1 定时器。选择 PWM 输出。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SetTIM1_PWM_DutyCycle( uint16_t TIM1_Pulse)
{
   /* Set the Pulse value */
    TIM1->CCR1H = (uint8_t)(TIM1_Pulse >> 8);//ch1
    TIM1->CCR1L = (uint8_t)(TIM1_Pulse);

}

void TestTIM1_PWM_LED(void)
{
  u16 Duty_Val;
  for(Duty_Val=0;Duty_Val<999;Duty_Val++)
  {
    SetTIM1_PWM_DutyCycle(Duty_Val);
    Delay(0xfff);Delay(0xfff);
    Delay(0xfff);Delay(0xfff);
  }
}

void Tim2_PWM_Init(void)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420);
    TIM2_OC2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210,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Cmd(ENABLE);
}

void SetTIM2_PWM_Frequency(uint16_t TIM2_Period)
{
      /*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2->ARRH = (uint8_t)(TIM2_Period >> 8);
    TIM2->ARRL = (uint8_t)(TIM2_Period);
}

void SetTIM2_PWM_DutyCycle( uint16_t TIM2_Pulse)
{

    TIM2->CCR2H = (uint8_t)(TIM2_Pulse >> 8);
    TIM2->CCR2L = (uint8_t)(TIM2_Pulse);

}

void TestTim2_PWM_LED(void)
{
  u16 Duty_Val;
  for(Duty_Val=0;Duty_Val<999;Duty_Val++)
  {
    SetTIM2_PWM_DutyCycle(Duty_Val);
    Delay(0xfff);Delay(0xfff);
    Delay(0xfff);Delay(0xfff);
  }
}

void Delay(u16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 (C) COPYRIGHT 风驰电子嵌入式开发工作室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1-27):
“必须放在首次建立工程文件的路径下编译,否则无效。"     这是什么道理,如何解决呢?

网友B(2019-03-28):
楼主,占空比1%怎么修改

网友C:
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23-12-11):
非常好。遗憾的是IAR环境。想要个STVD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