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间片段轮询按键扫描源码

楼主(2018-05-0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按键端口定义
sbit io_key_1 = P2^0 ;
sbit io_key_2 = P2^1 ;
sbit io_key_3 = P2^2 ;
sbit io_key_4 = P2^3 ;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定义长按键的TICK数,以及连_发间隔的TICK数
#define KEY_LONG_PERIOD         100
#define KEY_CONTINUE_PERIOD     20
#define KEY_DOUDONG             20
//定义按键返回值状态(按下,长按,连_发,释放)
#define KEY_DOWN            0x80
#define KEY_LONG            0x40
#define KEY_CONTINUE        0x20
#define KEY_UP              0x10
//定义按键状态
#define KEY_STATE_INIT      0
#define KEY_STATE_WOBBLE    1
#define KEY_STATE_PRESS     2
#define KEY_STATE_LONG      3
#define KEY_STATE_CONTINUE  4
#define KEY_STATE_RELEASE   5
//按键值
#define KEY_VALUE_1         0x0e
#define KEY_VALUE_2         0x0d
#define KEY_VALUE_3         0x0b
#define KEY_VALUE_4         0x07
#define KEY_NULL            0x0f
static uchar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关键状态
static uchar s_u8KeyTimeCount = 0;      //关键时间计数
static uchar s_u8LastKey = KEY_NULL;   //保存按键释放时候的键值
void delay_nms(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120;j++)
            ;
}
//按键初始化
void KeyInit(void)
{
     io_key_1 = 1;
     io_key_2 = 1;
     io_key_3 = 1;
     io_key_4 = 1;
}
//按键扫描
static uchar KeyScan(void)
{
     if(io_key_1 == 0)return KEY_VALUE_1;
     if(io_key_2 == 0)return KEY_VALUE_2;
     if(io_key_3 == 0)return KEY_VALUE_3;
     if(io_key_4 == 0)return KEY_VALUE_4;
     return KEY_NULL;
}
void GetKey(uchar *pKeyValue)
{
     static uchar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static uchar s_u8KeyTimeCount = 0 ;
     static uchar s_u8LastKey = KEY_NULL ;   //保存按键释放时候的键值
     static uchar s_doudong=0;
     uchar KeyTemp = KEY_NULL ;
     KeyTemp = KeyScan() ;         //获取键值
     switch(s_u8KeyState)
     {
         case KEY_STATE_INIT :          //初始化S1状态
                 {
                     if(KEY_NULL != (KeyTemp))  //如果有按键按下 进入状态2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WOBBL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WOBBLE :        //去抖动S2状态
                 {
                    if(++s_doudong==KEY_DOUDONG)
                    {
                        s_doudong=0;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
                    }
                    else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WOBBLE;
                 }
         break ;
         case KEY_STATE_PRESS :         //确认有按键按下S3状态 并返回按键值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LastKey = KeyTemp ; //保存键值,以便在释放按键状态返回键值
                         KeyTemp |= KEY_DOWN ;   //按键按下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LONG ;    //保存下次进入长按状态
                     }
                     else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 返回初始化S1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LONG :          //进入长按
                 {
                     if(KEY_NULL != (KeyTemp))  //确认有按键按下  计数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LONG_PERIOD)   //到达阀值 返回长按键值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LONG ;   //长按键事件发生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LONG ;    //保存下次进入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长按状态 按键放开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CONTINUE :                                  //连发状态
                 {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CONTINUE_PERIOD)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CONTINUE ;
                         }
                     }
                     else       //如果没有按键 直接返回按键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RELEASE :           //短按返回
                 {
                     s_u8LastKey |= KEY_UP ;
                     KeyTemp = s_u8LastKey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pKeyValue = KeyTemp ; //返回键值
}
void Key_Proc(uchar key_value)
{
    switch(key_value)
    {
        case KEY_VALUE_1 | KEY_DOWN:
            P3=0X0f;    //0000 1111
            delay_nms(500);
            break;
        case KEY_VALUE_1 | KEY_LONG:
            P3 = 0xf0;  //1111 0000
            break;
        case KEY_VALUE_1 | KEY_UP:
            P3 = 0x33;  //0011 001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Value = KEY_NULL;
    KeyInit();
    P2=0xff;
    P3=0x00;
    while(1)
    {
        GetKey(&KeyValue) ;
        Key_Proc(KeyValue);
    }
}

网友A:
非常好的注释,不过我发现程序中可能出现了一个错误,请指正。

case KEY_STATE_LONG :          //进入长按
                 {
                     if(KEY_NULL != (KeyTemp))  //确认有按键按下  计数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LONG_PERIOD)   //到达阀值 返回长按键值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LONG ;   //长按键事件发生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LONG ;    //保存下次进入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长按状态 按键放开
                     }
                 }

其中达到阀值以后,应该是进入连发状态。即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