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轮询

楼主(2018-05-07):
方法一: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TimerX_handler(void)
  • {
  •     ms_cnt++;
  • }

初始化设置该定时器x毫秒中断一次,即ms_cnt作为一个毫秒计时器。
[cpp] view plain copy

  • main(void)
  • {
  •     while(1)
  •     {
  •          if(ms_cnt%x==0)
  •          {
  •              task1();
  •          }
  •          if(ms_cnt%y==0)
  •          {
  •              task2();
  •          }
  •     }
  • }

主循环中,每隔x毫秒执行一次task1,每隔y毫秒执行一次task2。

方法二:

[cpp] view plain copy

  • typedef _TASK_STRUCT
  • {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32 time_cnt;
  • <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u8 run_flag;
  • }TASK;
  •
  •
  • TASK task1 = {x,0};
  • TASK task2 = {y,0};

定义任务结构体,每隔x时间置位task1执行标志位task1.run_flag,在main loop中扫描并执行;同理task2。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TimerX_handler(void)
  • {
  •     if(task1.run_flag == 0)
  •         {
  •             task1.time_cnt--;
  •         }
  •     if(task1.time_cnt == 0)
  •         {
  •             task1.run_flag = 1;
  •             task1.time_cnt = x;
  •         }
  •
  •     if(task2.run_flag == 0)
  •         {
  •             task2.time_cnt--;
  •         }
  •     if(task2.time_cnt == 0)
  •         {
  •             task2.run_flag = 1;
  •             task2.time_cnt = y;
  •         }
  • }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main(void)
  • {
  •     while(1)
  •         {
  •             if(task1.run_flag == 1)
  •                 {
  •                     task1();
  •                     task1.run_flag = 0;
  •                 }
  •
  •             if(task2.run_flag == 1)
  •                 {
  •                     task2();
  •                     task2.run_flag = 0;
  •                 }
  •         }
  • }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可靠不

网友A(2020-02-23):
裸机一般就这样写,注意一些细节

网友B(2021-04-03):
为什么不用在主函数里调用TimerX_handler这个函数呀?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