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如何将一个字符串转换为C51格式字模

楼主(2018-05-07):
我有一个字符串比如caojian,如何通过C#代码将它转换成类似以下的C51格式的字模:
/*--  文字:  c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6,0x02,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30,0x20,0x00
/*--  文字:  a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4,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60,0xF0,0x90,0x90,0xF0,0xF0,0x00
/*--  文字:  o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3,0x07,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E0,0xF0,0x10,0x10,0xF0,0xE0,0x00
/*--  文字:  j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4,0x04,0x37,0x37,0x00,0x00,0x00,0x02,0x02,0x02,0xFE,0xFC,0x00,0x00
/*--  文字:  i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4,0x04,0x37,0x37,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F0,0xF0,0x10,0x10,0x00
/*--  文字:  a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4,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60,0xF0,0x90,0x90,0xF0,0xF0,0x00
/*--  文字:  n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7,0x07,0x04,0x04,0x07,0x03,0x00,0x00,0xF0,0xF0,0x00,0x00,0xF0,0xF0,0x00

网友A(2018-08-22):
这个把对应关系对好,应该不难

网友B:
先把26个字母的字模顺序连接做成字库,然后用字符串中每个小写字母的ascii码

网友B:
先把26个小写字母的字模顺序排列组成一个字库,每个字母在字库中的长度是16字节。然后分别将字符串中的小写字母的ASCII码减去 0x60,再乘16,即可得到该字母在字库中的位置,取出顺序的16个字节,就是该字母的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