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主函数里边if条件不满足定时器就开始启动计时工作,是不是我传递的参数不对

楼主(2018-05-07):
#include<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hour,min,sec,count,hour1,hour2,
sec1,sec2,min1,min2,keystopc,temp;

sbit lcden=P2^7;
sbit lcdrw=P2^6;
sbit lcdrs=P2^5;
sbit SCL=P1^0;             //PCF8591T的 SCL 引脚接于单片机的P1^7引脚上
sbit SDA=P1^1;             //PCF8591T的 SDA 引脚接于单片机的P1^6引脚上
//HC-SR04相关I/O设置
sbit TIRG=P3^4;                   //定义IO口
sbit ECHO=P3^2;                   //定义IO口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k;
uchar code table[]={
'0','1','2','3','4','5','6','7','8','9',':','.'};
uint num=0;
float f_temp;
unsigned char ADbuf1,ADbuf2;//设置8位的寄存器用来暂存A/D转换结果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count=0;
    hour=0;                   //时
    min=0;                   //分
    sec=0;                   //秒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H0=60
    TL0=(65536-50000)%256;                  //TL0=6
    TR0=0;
    EA=0;
        ET0=0;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LCD1602显示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1602()                //初始化1602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e)             //在1602上显示数据位置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a(date);
}

void display(uchar hour1,uchar hour2,uchar min1,uchar min2,uchar sec1,uchar sec2)    //显示程序
{
    write_Char(4,1,table[hour1]);
    write_Char(5,1,table[hour2]);
    write_Char(6,1,table[0x0a]);
    write_Char(7,1,table[min1]);
    write_Char(8,1,table[min2]);
    write_Char(9,1,table[0x0a]);
    write_Char(10,1,table[sec1]);
    write_Char(11,1,table[sec2]);
}
// 计时器/定时器0

void coun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12)
                    {
                        hour=0;
                    }
                }
            }
        }

}

//名称:生IIC启动信号函数
void IICstart(void)
{
     SDA=1;                //先将SDA=1,以准备在SCL=1时,将SDA=0
     SCL=1;                //时钟总线拉高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SDA=0;                //SCL=1时,将SDA拉低即产生启动信号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SCL=0;                //将SCL=0,完成启动信号操作
}

//名称:IIC停止信号函数
void IICstop(void)
{
     SDA=0;                //先将SDA=0,以准备在SCL=1时,将SDA=1
     SCL=1;                //时钟总线拉高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SDA=1;                //SCL=1时,将SDA拉高即产生停止信号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SCL=0;                //将SCL=0,完成启动信号操作
}
//名称:向IIC总线写入1个字节函数
void Write1Byte(unsigned char Buf1)
{
     unsigned char k;      //1个字节要分8次写入,需要定义一个寄存器用来计数
     for(k=0;k<8;k++)      //做一个8次的循环,每次写入1位,需要写8次
     {
         if(Buf1&0x80)     //从最高位开始写
         {
             SDA=1;        //如果欲写入数据为1,就将数据线置1
         }
         else
         {
             SDA=0;        //如果欲写入数据为0,就将数据线写0
         }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SCL=1;            //时钟线做一个上升沿,将一位数据写入
         Buf1=Buf1<<1;     //数据左移一位,将下次要写入的位数据移到最高位
         _nop_();          //略做延时
         SCL=0;            //将SCL=0,以准备通过上升沿将数据写入
         _nop_();          //略做延时
     }
     SDA=1;                //将SDA=1,准备读应答信号
     _nop_();              //略做延时
     SCL=1;                //将SCL=1,做个上升沿准备读应答信号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SCL=0;                //将SCL=0,结束应答信号读操作
}

//名称:从IIC总线读入1个字节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1Byte(void)
{
     unsigned char k;      //1个字节要分8次读出,需要定义一个寄存器用来计数
     unsigned char t=0;    //定义一个寄存器用保存读出数据
     for(k=0;k<8;k++)      //做一个8次的循环,每次读入1位,需要读8次
     {
         t=t<<1;           //数据左移一位,空出最低位以准备保存读入的一位数据
         SDA=1;            //将SDA写1准备读
         SCL=1;            //将SCL=1,做个上升沿准备读一位数据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if(SDA==1)        //读一位数据,并判断
         {
             t=t|0x01;     //如果读入数据为1,就将接收缓冲区最低一位置1
         }
         else
         {
             t=t&0xfe;     //如果读入数据为0,就将接收缓冲区最低一位写0
         }
         SCL=0;            //SCL恢复为0,结束一位数据读操作
         _nop_();          //略做延时
         _nop_();          //略做延时
     }
     return t;             //将读入的一个字节返回
}

//名称:软件模拟IIC向PCF8591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函数
void WritePCF8591(unsigned char Databuf)
{                          //直接调用本函数即可启动PCF8591的D/A转换
    IICstart();            //IIC启动信号

    Write1Byte(0x90);      //发送PCF8591的器件地址和写信号

    Write1Byte(0x40);      //发送器件子地址

    Write1Byte(Databuf);   //发送数据

    IICstop();             //产生IIC停止信号
}

//名称:软件模拟IIC从PCF8563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函数
unsigned ReadPCF8591(unsigned char Ch)
{                          //直接调用本函数即可从PCF8591的Ch通道读出数据返回
    unsigned char buf;     //定义一个寄存器用来暂存读出的数据
    IICstart();            //IIC启动信号

    Write1Byte(0x90);      //发送PCF8591的器件地址和写信号

    Write1Byte(0x40|Ch);   //发送器件通道参数Ch=0-3

    IICstart();            //IIC启动信号

    Write1Byte(0x91);      //发送PCF8591的器件地址和读信号

    buf=Read1Byte();//读一个字节数据

    IICstop();             //产生IIC停止信号

    return(buf);           //将读出数据返回
}
/*********************************1602数据显示函数88*********************************/
void dis_guangzhao(uchar t)
{
    uchar i;
    t=t*100/255;
    i=t/100;
          write_com(0x80+0x07);           //显示光照百位
        write_data(table[i]);
    i=t%100/10;
    write_com(0x80+0x08);           //显示光照十位
        write_data(table[i]);
    i=t%100%10;
        write_com(0x80+0x09);           //显示光照个位
        write_data(table[i]);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255;
    unsigned char a;
    init();
    init_1602();
        delay(1000);
        delay(1000);
    while(1)
    {
                delay(1000);
                ADbuf1=ReadPCF8591(0);     //将AIN0通道A/D转换结果暂存在ADbuf
                 dis_guangzhao(b-ADbuf1);
                delay(1000);
                delay(1000); //延时等待
                a=b-ADbuf1;
                 if(a>=80)
                {
                //init();
                delay(1000);
                TR0=1;
        EA=1;
            ET0=1;
                hour1=hour/10;
        hour2=hour%10;
        min1=min/10;
        min2=min%10;
        sec1=sec/10;
        sec2=sec%10;
        display(hour1,hour2,min1,min2,sec1,sec2);  //一直显示时钟
                }
    }
}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