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IO口的值赋给变量(单片机C语言)

楼主(2018-05-07):
把一个IO口的值赋给变量,如temp=P1;如果P1=0xff,那么temp=0xff.那么变量temp是否会随P1口的值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当然不会。只要你没有再次用这条赋值语句,变量的值就不会改变。
一个I/O口的值不会与一个变量绑定的。

网友B:
有些单片机是可以直接把IO口的值赋给变量的

网友C:
temp=P1;是读取当前P1状态后赋值给变量temp,程序如果没有再次执行此语句,这变量不会随P1变化。
P1=0xff;是将0xff赋值给P1,相当于给P1写数据。